冶金
法兰式变送器怎么加平衡阀?

楼主(2007-07-0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法兰变送器是直接安装式的,需不需要加平衡阀?要的话怎么加?不加的话投运时不会损坏变送器吗?想不通,烦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这一类型的变送器不需要加平衡阀的,一般在法兰前的导管处加截止阀,
济南恒安特
张洋

楼主:
那投运时变送器岂不是要单边受压?不会对变送器造成损坏吗?(我的变送器量程为8KPA,工作压力大概有0.3~0.5MPA。)

网友B:
不需要加,你的法兰变送器最大耐静压应该有13MPa,只要安装时注意不要损伤变送器的膜片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需要平衡阀,法兰变送器主要应用在测量介质粘稠易结晶的工矿,不用法兰前的导管处加截止阀,不用担心单边受压,有点必须注意就是不能有负压,容易损坏变送器的膜片。

网友D:
同意楼上几位的意见啊!不需要啊!

楼主:
谢谢各位,但是还有个问题想不通,变送器的量程才8KPA,按菲尔特说的最大耐压为13MPA,靠什么能保证变送器不坏(我的变送器是电容式的)

网友E(2007-08-09):
滕兄
靠的是它质量好呗!

楼主:
我还以为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