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推荐集成I/O的触摸屏

楼主(2007-07-05):
现在我正在做一个项目,系统结构要求有plc和触摸屏,但是plc的功能仅仅是采集输入端口状态,所有求助各位大虾,是否有种触摸屏本身具有I/O的功能,或者用其他方式解决呢?目的是想取消PLC,谢谢!!!

网友A:
有远程I/0口采集模块,与主机可以采用485通讯
北京有,就是那个整天推广16路模拟量输入模块那个人

网友:
求教问题,三菱PLC与ATV28采用MODBUS通讯时电缆如何连接,我在做这个实验,但就是不行。只发送灯闪,接受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