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CPU不工作的原因

楼主(2007-07-05):
 咨询一下,请问SIMATIC S7-300  315-2AG10-0AB0模块进线电源正常,内部电容测量后,也都正常,但模块的运行指示不得电,而且不能工作,在次安装其他电源和模块后,又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新买的吗?线有没有接错?电压等级对吗?lijungan@gmail.com

网友B:
用一个好的开关电源,单独给PLC.看有什么效果.

不会,学习!

网友:
老兄,你是模块运行不得电,好好看看吧

楼主(2007-09-07):
电源是从新给的不可能,用的是效验仪表给出的24V电源,还是部行,只要接上就烧毁模块[/b]

网友C:
看一下你的背板有没有问题?
只给cpu供电看是不是正常工作,
检查你的模块供电

网友D:
是不是插头没叉牢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建议你把cpu从备板(导轨)上拿下来。再供电。问题应该能解决。原因是24v电源给外部传感设备供电时,有的设备烧毁导致接地,使cpu电源和导轨之间连锁接地。在端子排处逐个排查就能找到哪个传感器接地了。更换传感器后应该一切正常了。

网友F:
是不是输出电原短路了

网友G:
应是电源和背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