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旋转的小问题

楼主(2007-07-05):
我有个从打印机上拆下的二相四线步进马达,5伏直流电就能将其驱动,如果按照A-B-A-B的顺序通电,能否实现让其按一定的方向连续旋转?

网友A:
只要你能保证连续“按照A-B-A-B的顺序通电”,就可以“实现让其按一定的方向连续旋转”,这就是所谓的整步运行模式。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如果想执行A非,是不是就需要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逆变功能了?

网友B:
应该是A+、B+、A-、B-才行的吧, A-B-A-B的运行情况应该是不确定的。
另外, “A非”是什么意思, 怎么又提到了逆变啊? 头有点晕。为什么将步进驱动跟逆变联系在一块呢?对错尚且不管, 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我给搞错了,其实就是反向的A.

楼主:
请问一下,在正向A的情况下,A-的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发的是什么图片呀,我怎么看不到? 这回看到了,是看不懂.

网友B:
上面的图, 好像与跟我的用续流管的方法不大一样.
不过, 大体应该都是一样的:
当A+由功率管导通高压时, A-必须与地导通, 从而形成A相的电流回路, 同样, A-端通高压时, A+必须与地导通. 这个过程由桥式驱动电路完成, 一般A+A-B+B-都分别通过开关元件与电源和地连接, 由控制信号控制开关元件, 实现A+A-B+B-的"配电".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看懂你画的电路原理图,我的电机只能两组线圈,每组线圈2个抽头,能否完成你所说的功能吗?

网友B:
亦云人云在就好了,他倒是多那些图.

网友B:
"电机只能两组线圈,每组线圈2个抽头"
对啊,就是二相四线电机啊.
"能否完成你所说的功能吗?"
当然能了, 都这么用的.
上面那个电路图只是一个绕组的. 你的两个绕组要接八个开关管. 不过,那上面画的两个续流电路,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建议你先用些集成的驱动, 比较简单方便. 我现在宿舍,手头没有电路图, 你要不在论坛里找下吧, 挺多相关电路图的.

网友B:
上图为按A+B+A-B-顺序通电的电流流向图.以下为续流电路

楼主:
谢谢眼泪了,你画的电路图让我一看如梦方醒呀,你上面的是什么电路?是不是MOS管?

网友B:
2007-7-5 19:06:00的是桥式驱动电路的电流流向图, 管子应该是n沟道增强型MOSFET.
2007-7-5 19:10:00的为对应的续流电路图, 管子是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我选用2N7000这个管子行不?

网友B:
看了下2N7000的DATASHEET, 好像漏电流很小, 而且通态电阻也很大. 感觉2N7000应该是一个便宜货, 性能比较低, 但不确定用在打印机的步进电机上到底行不行. 你能不能将你的那个步进电机的参数详细点给出来?

楼主:
QH4-4307 01
STP-42D265
1.8 DEG/STEP 1.9V 0.7A
这就是这个步进电机的标签上的标注.

网友B:
"QH4-4307 01
STP-42D265"
这些标注怎么理解, 有人知道吗?
照这样看的话, 用2N7000肯定不行. 2N7000的持续通电电流只有200mA, 与0.7A相差太大. 另外, 5欧的通态电阻相对步进电机的绕组电组也太大了, 况且桥式驱动电路工作时, 两个开关管的通态电阻相当于串联起来, 对电机的性能影响太大了.

楼主:
是呀,电压不高,电流却不小.

楼主:
不行的话,我在2N7000的输出再加一个放大不知道能行的通吗?

网友B:
"我在2N7000的输出再加一个放大不知道能行的通吗?"
你挺有创意的, 实际上很多控制器的MOSFET都是二级驱动(预驱动)的. 但我觉得, 就你这种情况, 没必要这么做. 我还是建议你, 找个集成驱动芯片做做着试试, 积累些经验再考虑做分立驱动的好.
实在要做分立的话, 换一个好一点的开关管. 另外, 电路比较复杂, 要有良好的心态......

网友B:
找了些电路图, 自己参考下.

网友B:
另外, 很多斩波元件, 集成驱动芯片的DATASHEET里,, 都有典型的应用电路图的. http://www.datasheet4u.com/.
嘿嘿, 当初亦人人云就是这样帮助我的. 不过我好像帮得更彻底,嘻嘻

楼主:
呵呵,那你就算是我半个师傅了.

网友C:
已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必整日充当魔怪敷面的眼泪了。
学习,更重要的不仅是学到知识,而是学到获得知识的方法。

楼主:
哇,亦云人云说话这么富有哲理啊,有点深奥.

楼主:
以下是利用TA8435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实现采用l/8细分方式控制步进电机顺时针方向转动的功能。利用定时器1向TA8435输出脉冲,用来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include<8051.h>
#define REFIN P1_5;
#define M2 Pl_4}
#define-M1 Pl_3;
#defineCW Pl_2;
#define CLK2 Pl_1;
#deflne CLKl P1_O;
void C10cklrqHandler(void)interrtlDt 3
//定时器1中断程序
{CLK2=!CLK2;
TH0=0xef;
TL0=0xff;
void main()
{ PO=0x00;
TMOD=0x00;
EA=l:
ETl=h
TRl=1:
REFlN=0;
M2=O:
M1=1:
CLKl=l:
CW=l.
for(;;);
}

楼主:
我手里的废旧电路板上有一块TB62200AF,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B:
"学习,更重要的不仅是学到知识,而是学到获得知识的方法。"
谢谢教诲. 虽然现在对"工控"一窍不通,对步进的认识可能也只是"管中窥豹",不过,所幸是终究学得一些"获得知识的方法".(集思广益,明辨慎思,锲而不舍)
至于"充当魔怪敷面的眼泪", 每个人的处世心态不一样,不能勉强, 在此见谅.不过,已经"封泪", 以免影响视听.

楼主:
补充一下,我跟你说的那个打印机的电机就是它控制的.

楼主:
眼泪,你接触过TB62200AF这个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没有,这个芯片所接收的信号不是脉冲信号,而是按一定时序的16位通讯信号,我在网上找的说明书是英文,看的有点费事,他这会不会是每接收一个字的数据,然后根据这数据的定义才使步进电机走一步.
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控制方法?

网友B:
没用过"TB62200AF", 如果是"按一定时序的16位通讯信号", 可能是串行的D/A信号. 我有空先看下它的DATASHEET再说. 另外, "说明书是英文,看的有点费事", 如果你还年轻的话, 还是要多看看的......

楼主:
如果是每发送一个字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个字的参数使步进电机走一步的话,那它的通讯速度一定要远高于驱动器的输出频率吧.

网友B:
粗粗看了下(毕竟不是自己的任务啊!), 大概是这样的:
1. 双极恒流斩波步进控制芯片
2. 一个芯片可以控制两台二相步进电机
3. 通态电阻0.5欧, 最大相电流1.3A.
4. 内有两个16位移位锁存器,用于接收控制信号. 控制信号包括4位D/A转换位, 力矩选择位, 续流选择位等.
5. 斩波频率由外接R/C供给, 可调, 最高100HZ
6. 将D/A转换, 斩波, 检流, 放大输出集成在一块. 应该还是比较方便使用的.
注意: 检流电阻的用法有点特别. 不过, 照它的图接就行.

你问的通信速度问题不用考虑.串行通信速度一般都可以接受, 而且这种情况即使通信速度慢也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B:
剩下的你自己搞定了.  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全在于你花多少功夫. 别人是不能帮到底的.

楼主:
和你相比,知识相当贫乏呀.

网友B:
"全在于你花多少功夫", 一年前,我比你更贫乏.
给自己点信心, 只要你想着自己能行, 那你就一定行.

网友A:
功夫是炼出来的,武功如此,工程经验一样如此。

楼主:
我现在全是自己在瞎搞呢,想起来什么就研究什么.

网友A:
有人允许你“瞎搞”!已经是很幸福了,我也想玩玩花活,搞点儿玄的,谁出钱呀!

楼主:
我这也是纸上谈兵,瞎搞也是弄点手头现有的零件,玩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