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类型

楼主(2007-07-05):
请问各位前辈,在环境温度为100度左右,穿管,这种情况用什么类型的电缆,甲方要求用阻燃电缆,有必要吗?

不会,学习!

网友:
当然有必要

网友A:
有必要了

网友B:
肯定要  因为外界温度过高,再加上电缆的温度会造成对普通电缆的影响。所以要使用阻燃电缆,即使用穿管方法也要使用此电缆

网友C:
普通电缆在100度环境能用多久?很危险啊!

网友D(2008-12-20):
环境温度为100℃,所用电缆应采用耐温等级125℃的电缆。如果属易燃易爆场所,则电缆应该具有阻燃性能。

阻燃性能和耐温等级并不是一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环境温度为100℃,所用电缆应采用耐温等级125℃的电缆。如果属易燃易爆场所,则电缆应该具有阻燃性能。

阻燃性能和耐温等级并不是一码事

说的好

网友F:
同意6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