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伦次8222变频器抖动

楼主(2007-07-05):
各位师傅:
我有两台伦次8222变频器,22KW、开机抖动,面板不显示报警信息,转内部操作时,面板显示OFF,我已将7、39短接,求助各位师傅帮帮忙,分析以下,谢谢!

网友A:
驱动电路有问题

楼主:
裘工您好:
驱动电路我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把我这台变频器控制板插在另一台好的变频器上不能开机,但是把好的变频器控制板插在这台上就不能开机,也没有任何报警信息。

网友B:
控制板还是驱动电源板

楼主:
上电后绿灯长亮正常,面板显示STOP,电机启动不了,是控制板不是驱动电源板.

网友C:
电源供电不正常

楼主:
各位师傅:
不好意思,我前面表述的故障原因有些不清楚,现在重新说明一下,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我最先用坏的这台变频器CPU控制板插在好的变频器上可以开机,又用好的变频器CPU控制板插在坏的变频器上不能开机,(注:再设备上用PLC控制)这样证明故障出在CPU控制板上了,我重新把坏的CPU控制板插回到原变频器上,把7、39短接,20、28短接,在7、8、9上接的4.7K电位器,通上电源绿灯常亮,这样可以实现控制面板启动电机,但是通电后控制面板上显示STOP,按任何键也没有反应,也没有任何故障代码显示,谢谢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D:
"我最先用坏的这台变频器CPU控制板插在好的变频器上可以开机,又用好的变频器CPU控制板插在坏的变频器上不能开机,(注:再设备上用PLC控制)这样证明故障出在CPU控制板上了,", 你说的明显有问题,应该不是CPU控制板有问题,而是下面触发板有问题,还是好好查查触发板上面的开关电源和触发回路吧!

网友A:
你的机器好了没?可以打我电话13958171658

网友E:
伦次8222变频器电机开机抖动,其实就是三相输出不平衡,一般是上面的字标611光藕老化,换新就好,但有时候是驱动上脉冲信号传输贴片电容有坏,也会电机开机抖动,CPU板出现此故障是上面的A/D转换IC坏,检查IC14519,此IC极容易坏,CPU本身应该是好的,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