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关于两个DCS系统共控现场设备的情况

楼主(2007-07-05):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项目,甲方要求现场的设备用两家的DCS系统来控制,我没有做过这样的项目,大家谁有这样的经验,请指导。

楼主:
不会,有人说用隔离安全栅,不知道管不管用,大家谁用过啊?

网友A:
没理解啥意思?

网友B:
不太可能,没有听说过,不过可以联想一下两家dcs通过冗余接线端子,来控制。

网友C:
可能没真正理解甲方的需求吧, 或者甲方自己没说清楚.
根据我的经验:
要求两家DCS共同控制的设备(是设备,不是工艺装置), 一般是该设备与前工艺段, 后工艺段都有关联的的设备, 两个工艺段需要时都要控制它, 而两工艺段由不同的DCS控制.

网友D:
楼上正解!
否则就像两个人抢一个方向盘开车一样,早晚要撞的!

网友E:
这么牛的项目啊?

楼主:
我是说可以做一个切换按钮,来控制现场的设备阿!

楼主(2007-09-05):
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阿

网友F:
你的问题容易被误解,请弄清楚了再说吧,是分工段还是冗余控制,不明白啊。

楼主(2007-11-06):
是冗余控制。

网友G:
够牛,这样冗余控制,成本要认真计算一下了,什么设备(工艺)如此重要?

网友H:
可以实现,问题是没有这么干的,丢不起那人。

网友I:
确实,佩服,不是核电站吧,要求这么高,两套DCS冗余,说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I:
DCS本身都带冗余,可靠性已经非常可靠了

网友J:
既然是冗余系统, 还要用两套DCS系统的出发点是什么? 觉得应该先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K:
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搞法

网友L:
是不是存在沟通问题!与甲方代表的专业人员联系下(不要电话联系)

网友M:
没有用过,好像没有这样的吧

网友N:
CPU冗余已经花大代价了.在来DCS冗余...

楼主:
是这样的,他们用的第一套系统现在感觉不太好用,全部撤掉了感觉有点浪费,所以还想用我们这新的系统,就得还不想去掉,所以就要求这种功能了。

网友O:
兄弟,咋这样呢?既然不好,拆掉就是了,不要舍不得放弃

网友H:
好办,开关量输入信号用中间继电器分两路,一路去原来的,一路去新建的.模拟量输入4-20mA信号,加一250欧姆电阻,变成1-5V电压信号。电阻两端并出两路,一路去原来的,一路去新建的。铂电阻和热电偶换成双支的,一路去原来的,一路去新建的。开关量输出两套并上,注意电源得用一个。模拟量输出用一中间继电器,两开两闭的,新建的用常闭,原来的用常开。继电器另一头并上,去执行器。继电器线圈用一转换开关控制,可切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我想这个方案是可以试试的 。

网友P:
同意
独角怪兽 的想法
就是比较浪费
哈哈

楼主(2007-12-23):
那这样可要全换了,太累了

网友G:
这样的控制的效果只能是越来越复杂,毫无真正冗余控制的精神,是冗繁控制了,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增加中间继电器的个数,肯定系统的故障率剧增,故障够你处理了.

网友Q(2008-05-27):
6月12好在苏州有一期关于变频器,PLC设备培训课程      欢迎工程师过来学习       请咨询;13126698426

网友R: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真牛

楼主(2009-07-07):
呵呵,甲方人员要求了,只能按照他们要求的来做了 !

网友S:
我认为甲方的意思应该是硬件用原来的,软件用你们的,在大局不变的情况下用新系统来进行操作,那么就是用最少的钱完成系统的转换。应该在通讯问题上做做文章。

网友T:
这是什么工艺要求没听过(不是厂家没告明白工艺吧)

楼主(2010-04-13):
不是的,甲方的意思是硬件、软件都是两套,可以互为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