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检测仪表的选用和安装(热电偶、热电阻)

楼主(2007-07-05):
温度检测仪表的选用和安装
一、    温度检测仪的选用
温度检测仪表的种类秀多,在选用温度仪表检测的时候,应注意每种仪表的特点和适用范围,这也是确保温度检测仪表测量精度的第一个关键环节。
目前,工业上常见的温度检测仪表主要有双金属温度计、热电偶、热电阻、和辐射式温度计。双金属温度计一般用于温度信号就地检测和指示,测量的精度不高。热电偶、热电阻和辐射式温度计可用于温度信号的在线测量,其中热电阻和热电偶是工业上最常用的丙种测温仪表,前者适用于测量500度以下的中、低温度,后者更适用于测量500~1800度范围的中、高温度。辐射式温度计一般用于2000主以上的高温测量。
另外,在选用温度检测仪表时,除了要综合考虑测量精度、信号制、稳定性等技术要求之外,还应该注意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例如环境温度、介质特性(氧化性、还原性、腐蚀性)等,选择适当的保护套管、连接导线等附件。
二、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
温度检测仪表的正确安装是确保仪表正常使用的另一个关键环节,一般来说,温度检测仪表的安装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确保测量的准确性,选择有代表性的安装位置。对于接触式测温元件来说,检测元件应该有足够的插入深度,不应该把检测元件插入介质的死角,以确保检测元件与被测介质能进行充分的热交换,测量管道中的介质温度时,检测元件工作端位于管道的中心流速最大之处,检测元件应该迎着流体流动方向安装,非不行已时,切勿与被测介质顺流安装,否则容易产生测量误差;测量负压管道(或设备上)的温度,必须保证有密封性,经免外界空气的吸入而降低精度。
2、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确保安全、可靠。为避免检测元件的损坏,接触式测量仪表的保护套管应该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在使用时可以根据现场的工作压力、温度、腐蚀性等特性,合理地选择保护套管的材质、壁厚;当介质压力超过10MPa时,必须安装保护外套,确保安全;为减小测量滞后,可在保护管内部加装传热良好的填充物,如硅油、石英砂等;接线盒出现孔应该朝下,以免因密封不良使水汽、灰尘进入而降低测量精度。
3、检测元件的安装应综合考虑仪表维修、校验的方便。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zhangyangxq@163.com

网友A(2007-12-07):
请教一下,怎么根据管道直径,选电阻的长度

楼主(2008-01-17):
玉人如斯:
接触式温度计置于管道中的位置:
膨涨式温度计应使测温点的中心置于管道中心线上,
热电偶保护管的末端应越过流束中心线约5~10mm,
热电阻保护管的末端应越过流束中心线装配式铂电阻约50~70mm,铠装式约5~10mm
压力式温度计的温包中心与管道中心线重合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B:
学习了!
中国电力技术网

网友C:
枫子洋 你好厉害!谢谢!长见识!

网友D:
张洋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