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征集令

楼主(2007-07-05):
1、    每台循泵各增加一只联锁按钮和优先启动按钮。
2、    三台循泵联锁启动顺序:

(1)    如B循泵运行,A、C、D循泵备用,三台备用循泵联锁按钮均投入且投C循泵优先时,B循泵运行中跳闸,则应联锁启动C循泵,若C循泵不联启,2.5S(循泵联启时间间隔暂设为2.5S)后联启D循泵,若D循泵也不联启,5S后联启A循泵。每台循泵只能联启一次。
(2)    又如B循泵运行,A、C循泵备用,二台备用循泵联锁按钮均投入且投C循泵优先时(D循泵联锁按钮未投),B循泵运行中跳闸,则应联锁启动C循泵,若C循泵不联启,2.5S后联启A循泵。每台循泵只能联启一次。
(3)    如果不投优先,就按ABCD的顺序启动循泵.
这个逻辑应该怎么实现比较好?我厂是四台循泵.

网友A:
你这里最多运行多少台水泵啊?是否经常变化?

楼主: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思路或者SAMA图发sml16@tom.com

网友B:
常用计数器形式
当计数器C=1 启动A   C=2  启动B   C=3   启动C    C=4  启动D

楼主:
心力同志,能不能具体点,那优先呢?

楼主:
有点失落

!@#@$%^#^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每一个泵都做一个启动模块,改模块应该有启动功能,连锁投入切除功能,优选功能其实可以用一个选择类的模块代替。不知道你用那家的系统,有ST语言的话就很简单了。功能块也能实现这个连锁。

网友C:
觉得可以这样
1.投备用+投优先 没的说 直接启
2.投备用+顺序前一台启失败 也启  驱动级里有做启失败的直接引来就好了  2.5秒可以在那设置
初步想法,未经试验,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