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装置的选择

楼主(2007-07-05):
额定功率为4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电压为380V,如何选择空气开关和交流接触器,其中交流接触器用来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或者选用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A:
断路器用DZ47-60/3P  D16A
接触器 CJX1-16(22)A
可以用变频器,不过变频器要2000元左右

楼主:
忘记说了,电动机为全压启动

网友A:
4KW你不可能会常用星-△启动,软启动或自藕变压器降压启动也不现实
4KW电机 8A多点电流,接触器电流放大一倍,用16A足矣
断路器用DZ47的价格便宜,如果用电机保护型断路器更好,DZ47-60 D10A怕误跳,用16A的吧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5-7倍,即40-56A,那么短路器岂不是一样会跳,小弟是菜鸟~还望哥哥多多指教

网友B:
4.0的电机可逆启动用Y-△就可以啊,为什么还用变频器,你也不是调速

网友C:
变频器就可以调正反转啊

网友D:
都忘了说热继电器了吧???
RJ36-20A,可调范围:0 ——20A。
人家问的是:电动机保护装置的选择

网友A:
RJ36-20A,可调范围:0 ——2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