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RS422如何与RS232通信

楼主(2007-07-05):
请教,现有一10KV高压综保微机其通信口为RS422,要将其与远程的PC机相连(距离有120米),PC机端口为9针的RS232串口,怎么连接,是不是需要将PC端的232口转为422.

           希望高手帮忙.
\                             谢谢

网友A:
买个RS232/422转换模块就可以了,不过最好带隔离那种

楼主:
谢谢,请问那里有卖啊,楼上的

网友A:
在网上搜索一下
到处都是

网友B:
波士的到处都有。

网友C: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Remote_IO/i-7000/i-7520a.htm

网友D:
232转422啊?三菱的编程电缆就是这样咯?
要省钱可以自己做的,加两个电阻。
你如果要接线图就给我发EMAIL 我发份接线图给你 ninja5kun@sohu.com

网友E:
恩,买一个质量好的RS422转RS232转换模块,光电隔离的,然后把你的综合保护器和转换模块的说明书看看,对应把信号线接对,基本就可以,对了,还有,就是你的组态软件,要支持这个设备,一般都是标准协议的,自己看一下,变量对应上就行了,呵呵

网友E:
对了,你是不是做智能配电的,以后多交流,我的QQ:532609897

楼主:
谢谢大家,我又试了一下,422的用的是2,3,4,5,到了232,把422的4,5短接接到232的5上,然后将422的2,3分别对应接到232的2,3端子上,在高压室里就可以通信上,到了中控室就不行,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因为232通讯只有15米
422/485可以达到1200米
距离原因
再说这样很危险
高压综保微机通讯口坏了要化大价钱,好的要10000左右,赖的也的三五仟
这也就是我要你买带隔离转换器的原因,RS232通讯口电平高,容易烧毁RS422通讯口

楼主:
楼上的能否帮我推荐一个啊,

网友A:
http://www.fourstar-dy.com/cp2/cp2.html
这里有
网上很多
我这里用的是进口485隔离模块

楼主:
买了个不带电源的232转422卡,连上还是不能通信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suoli:
    谢谢大家,我又试了一下,422的用的是2,3,4,5,到了232,把422的4,5短接接到232的5上,然后将422的2,3分别对应接到232的2,3端子上,在高压室里就可以通信上,到了中控室就不行,是怎么回事,

-----------------------------
要加电阻!

楼主:
请问,电阻怎么加啊,加多大的

网友F:
你要保证232线的良好 而且长度不可太长
转换模块带光隔离的 我上礼拜买的是350元 (不带票)
我使用422通讯  7根带屏蔽通讯电缆  2200m 距离 到计算机用多串口卡 现场 6 7 8 9(T+ T- R+ R-) 到隔离端子 7 3 2 1
通讯状态良好

QQ11190424

楼主:
我的通讯电缆是4芯带屏蔽的,电缆接在高压室里的422的2,3,4,5端子上,然后到中控室接到转换卡的,T+,T-,R+,R-,然后将转换卡接到PC的232口上,不知道如何,就是通讯不上.QQ496460904

网友A:
用屏蔽双绞线
末端加防反射电阻

网友G:
两对电缆对调一下

网友F:
呵呵 我知道你为什么通讯成了1次

你的45接了地 实际上只用了 2 3   收发 就是短距离通讯 哈哈 和 422已经不瓜葛了

楼主:
如何知道从422设备端出来的四根线对应的T+T-R+R-,可以用什么方法检测啊

楼主:
你说的对,那你说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想虽然设备端出来的是422但是没有把它当作422用,实际上用的是232方式(因为是短距离10米可以正常通讯),现在我想延长通讯距离120米,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买了个232转422的转换卡,插到COM口上,还是通讯不上,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从设备上422出来的四根线那跟是T+,T-,R+,R-,随便用了换次序接好对次,就是通讯不上,该怎么办呢.要是有什么方法能检测出那根线是T+,那根是T-,那根是R+,R-,就好了

楼主:
作天弄了两个100欧的色环电阻,加上,没有任何反映,还是连不上啊,该用什么样的的电阻啊

网友H:
终端电阻怎么加?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映啊,到底该用什么样的电阻啊,我用的是从一块废板上拆下来的2个100欧的色环电阻,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总之加上没有反映,我看了以下这个HEXIN III 型的232转422卡,要求是120欧,4/1W,电阻的功率是怎么看的,另外谁知道怎么区分从422口上出来的四根线,分别是T+,T-,R+,R-.

楼主:
请问电阻怎么加,加在那两端,是T+,T-两端加一个,R+,R-两端加一个,还是T+,R+两端加一个,T-,R-两端加一个,谁知道能说一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