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精确定位的可能性讨论

楼主(2007-07-05):
之前有一些朋友提及过这个问题, 那时本人的观点是:
    带载时细分精度失去意义.比如:二相混合步进电机, 一个整步1.8度,10细分, 最大输出扭矩为10牛米,现在带5牛米的负载,忽略摩擦. T1时刻电机停整步位置,现在要让电机转到下一个整步位置, 那么控制器将要发10细分脉冲.第一个脉冲来时,电机瞬间输出力矩为:10*sin(90/10),小于负载,转子不动, 第二个脉冲来时, 电机瞬间输出力矩为:10*sin(2*90/10),小于负载, 转子不动......即带载启动时有一些细分步将失效. 而停下来时, 转子将停在离目标位置距离为+-arcsin(负载/最大输出力矩)的电角度范围内, 故要实现10细分的定位时, 负载必须得小于10*sin(90/10)即必须小于最大输出扭距的0.156倍.
    后来经过考虑, 发现, 这只是开环控制的情况. 如果有准确的位置检测装置,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细分定位的, 甚至是可以实现无级差细分定位的!
    比如:依然是上面的情况, 要实现100细分定位, 但现在是闭环控制, 有一个100%准确的位置检测装置. T1时刻, 电机转子在整步位置, 需要转子走到第三个细分步对应的位置,误差不得超过细分步(1.8度的100分之1). 给1个脉冲时,电机瞬间输出力矩:10*sin(90/100), 小于负载5负载, 电机不动......给第33个脉冲时, 电机瞬间输出力矩:10*sin(33*90/100)=4.95牛米, 小于负载, 电机不动;给第34个脉冲时,电机瞬间输出力矩:10*sin(34*90/100)=5.09, 大于负载, 由于5.09是瞬间最大力矩,它只能带动转子走一小段距离, 如果不考虑过冲(这种情况下过冲量是非常小的), 将停在acrsin(5/10)即离34个号脉冲对应该的位置相差30电角度的地方, 此时输出力矩等于负载; 此时由位置检测得知, 还没到达预定位置, 于是给第35个脉冲, 此时瞬间输出力矩为 10*sin(30+90/100)=0.513, 大于负载, 又将带动转子走一小段距离(此时几乎是一个准确的细分步距离), 同样在不考虑小步过冲的前提下, 电机将停在输出力矩等于负载的地方, 即距35个脉冲对应的位置相差30个电角度的地方......就这样, 在位置反馈下给脉冲, 最终将转子带到目标位置, 且能实现误差控制在正负一个细分步内.
    在上述分析里, 如果考虑小步运行过冲量, 上述的某些值将会产生一些微小的偏差, 但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同样, 理论上, 如果将细分变成无限大, 那么细分步距将无限小, 小步过冲量将为0, 那么理论上将可实现无误差步进定位.
    当然, 上述只是理论分析, 实际中这么做将会使步进反应周期变得非常大. 不过, 我们倒是可以整步运行完了之后, 再用细分步进行细分定位, 调节方法得当的话, 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精度跟反应时间的合适的结合点.
    欢迎讨论!

网友A:
兄弟,你又来挖坑了....,去看看伺服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  这个步进用法, 相当于伺服?

楼主:
我挖了个坑吗? 哈哈, 我真的没接触过伺服, 伺服的知识基本为零.

网友A:
只能说是有点像.

网友B:
我替Lg來說
在電機上講細分是有意義(可參考網上文章)
講精度是很虛 你能告訴大家轉動 1.8度 真的1.8度嗎 還是1.78 怎麼測 恐怕也說不出

廣義的伺服 就是有訊號回饋並及時處理 步進加回饋 變頻加回饋 都可以這樣來看待 但步進的特性不會因此變伺服

楼主:
"你能告訴大家轉動 1.8度 真的1.8度嗎 還是1.78 怎麼測 恐怕也說不出"
    直接用高线数的编码器测不出来吗?

楼主:
就测电机轴的转角

网友B:
直接用高线数的编码器测不出来吗?
這是分辨率
同樣的問題 那編碼器的精度 怎測量 才有公信力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网友B:
當然不明白 很多做編碼器的廠家也都答不出來
高解析度編碼器出來訊號多是方波 我們利用上升邊緣來觸發 來計次 也就是脈衝 你有看過這脈衝是大大小小 可能沒有 那此訊號又代表什麼 不會是精度

楼主:
我有点晕了......

网友B:
這還是基本觀念

楼主:
被楼上,  完完全全搞蒙了......
1. 伺服电机上怎么用编码器, 我就怎么用编码器,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无端端跑出个"那編碼器的精度 怎測量 才有公信力",  编码器的精度怎么量??? 我用编码器, 就把编码器当成尺子了,如果尺子的长度也需要量, 那我用尺子干吗?

2."利用上升邊緣來觸發 來計次 也就是脈衝 你有看過這脈衝是大大小小 可能沒有 那此訊號又代表什麼 不會是精度" 这一段, 更是让人摸不着北, 有人读懂的麻烦教下我, 太深了......

网友C:
"我用编码器, 就把编码器当成尺子了,如果尺子的长度也需要量, 那我用尺子干吗?"———作为“尺子”,你完全相信它也好,完全依赖它也好,但是尺子也存在准确度问题,否则人们就不必做长度基准。这就是“笨鸟”先生想表达的意思,还觉得晕嘛?

网友D:
"如果尺子的长度也需要量, 那我用尺子干吗"
就是在问你“你怎么知道池子是准的”。拿把尺子就是准的,要计量院干什么。不过,在使用编码器、步进电机的时候,没有人认真的讨论精度,只讨论重现性与分辨率。要精度的时候,自己测定补偿表吧。

网友B:
小老弟我喜歡你的固執及積極態度 但要擇善固執 把"對的事情"做"對"
中國不會停留在"低精"低速 "的產品
"以步進來取代手搖 定位靠眼睛" 不要斷章取義 麻煩加個視覺加運動控制 再回去看兩次 上面都有答案
-----------------------------------
不过,在使用编码器、步进电机的时候,没有人认真的讨论精度,只讨论重现性与分辨率。要精度的时候,自己测定补偿表吧。
呵呵 那用編碼器做什麼
補償表準嗎 公信力何在
我發覺劉班主 真是好好先生

网友D:
"呵呵 那用編碼器做什麼"
如果要精度,通常用所谓“圆光栅”。虽然从原理到用途,都可以认为与编码器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只要叫了这个名字,一定会有精度指标。

“補償表準嗎 公信力何在”
补偿表准不准,公信力的根源,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以及各地的计量所,以及经他们校准、授权的其它随便什么机构。在法律上他们说准,就是准了,在实践中,一般用户没有质疑他们的设备条件,也就只能认为准了。

网友E:
步进控制不太懂啊!感觉题目应该改为步进电机高分辨率定位的可能性讨论!而和精度相关的因素很多,如电机、导轨、传感器、温度等。很早就跟人讨论过精度和分辨率的问题!现在还是有人问起,自己也理解总是不能很好的说清楚,下面转载一些其他人的说法!
[简单点说,“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从定义上看,这两个量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不是有朋友感到愕然^_^)。很多卖传感器的JS就是利用这一点来糊弄人的了。简单做个比喻:有这么一把常见的塑料尺(中学生用的那种),它的量程是10厘米,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或者量程的1%;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算是0.1毫米吧)。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有100个刻度,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您还会认为它的精度还是原来的0.1毫米么?]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91100]编码器精度和分辨率的关系。

楼主:
"感觉题目应该改为步进电机高分辨率定位的可能性讨论!而和精度相关的因素很多"
    我刚好想谈的就是精度, 对分辩率不怎么感兴趣. 我觉得只要能够准确检测到被控器量, 步进可以消除那些影响精度的因素的干扰, 并实现准停.
    不过, 我发现我现在想谈精度好像"不够格", 故先充充电再说.

网友F:
步进驱动器在做细分的时候,一般都存在大小步的问题,在开环系统里面,如果大小步到了严重不均的时候,其中的那些小步都几乎可以看做是丢步了,精度就更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