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性负载、阻性负载分类!

楼主(2007-07-05):
如题,谁能不能帮我列出工业上哪些负载是属于感性负载、哪些是属于定阻性负载、哪些是属于变阻性负载!!谢谢
例:
感性负载:变压器……
变阻性负载:硅碳棒……
定阻性负载:………………
万分感谢!!

网友A:
带线圈的负载是感性负载 如电机 电焊机 变压器 接触器 电磁铁——,这些负载电流滞后电压
电容性负载比较少,主要是电力电容  特点是电流超前电压
阻性负载如灯泡 电炉
变阻我理解为电阻阻值随温度保护而改变,如灯泡常温与工作时阻值相差10倍左右  硅碳棒也类似
定阻就是阻值基本不随其他条件改变而改变的负载 如电炉

楼主:
要详细的分类  ~_~  领导要我把它们分出来!!真困难!!!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