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力载波远程抄表方案

楼主(2007-07-05):
哪位朋友比较了解“电力载波远程抄表”,敬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你想了解那些事情呢?
qq 51268749

楼主:
您好 谢谢您的回复 我想了解大致的解决方案和设备价格

网友B:
这个你问一下南自或者南瑞的相关公司就可以,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因为不知道你想问电力载波那一块的知识?不知道从那头给你说

楼主:
TO XIAO菜:
您好 谢谢回复 想了解电力载波远程抄表方案和设备价格 敬请回复 zhaojinxue@163.com

网友B:
电力载波技术比较成熟,主要使用电力载波的猫,两边各一个,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变压器,如果有变压器,肯定就会增加设备,如果你是集成在网控里面,价格就非常便宜,只需要增加猫就可以,至于使用的通信协议,如果是电网肯定是CDT,如果是小区,随便来个MODBUS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菜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