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电力载波远程抄表

楼主(2007-07-05):
各位朋友好,哪位了解“电力载波远程抄表”,敬请指点一二。
zhaojinxue@163.com。

网友A:
赵老师,你好!要了解电力线载波通讯,先要了解普通rs232通讯。 从两端来看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通讯途径: 232是直接用线连接通讯。 电力载波通讯是用载波模块,把232的信号处理(或说调制)后通过普通电力线发送,另外一端的载波模块在处理(或解调)后重新变成232信号。完成通讯的过程。

网友A:
找到个现成的

楼主:
多谢通信网

网友A:
等着你那!赵老师做不做炉温控制?我们的PLC很方便的!

网友B:
通讯网,再问你,用什么样的模块采样累积有功功率?请指点一二

网友A:
下面引用由newchp在 2007-7-6 18:45:00 发表的内容:
通讯网,再问你,用什么样的模块采样累积有功功率?请指点一二
--------------------------------------------------------------------------------------------
有带通讯功能的有功功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