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功能安全

楼主(2007-07-05):
今天有人要做出口的控制柜,想请问一下各位这种情况该怎样选型?是否按照普通的算法就可以"功率/(电压*功率因数*1.75)"?有没有实际控制过这种电机的?给点提醒,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有电机铭牌或相关资料,直接按资料(电流)去做.如果只知道功率,上述计算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元件要选与当地电压相对应的或使用控制变压器.

网友B:
我们好多电机都是220\470的 电机名牌上都有电流啊**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