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CAN总线需要什么电缆??

楼主(2007-07-05):
请教:CsCAN总线需要用什么电缆??  我准备用西门子的 6XV1830-0EH10 ,能行吗?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他的技术参数资料。

网友A:
就是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双绞屏蔽线,相关资料已发至您的邮箱,我的:hdsr178@yahoo.cn

         西门子的 6XV1830-0EH10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50欧姆的Profibus-dp电缆,特性阻抗偏大,建议不要采用。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楼主(2007-12-19):
各位前辈:用CsCAN总线通讯的设备(控制器)多吗?
 我在网上找有很少厂家用这种通讯。

网友B(2009-03-11):
CsCAN总线是美国HORNER公司在CAN总线的基础上改进的,西门子的应该不会支持的,需要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