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问与答

楼主(2007-07-05):
[b]关与交流伺服驱动器问答伺服电机问答;别名,伺服驱动器 伺服电机驱动器 伺服马达驱动器 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器 Servo drive Servo motor。伺服产品可靠性?伺服驱动伺服电机价格=?还有性价比?相关产品?还有什么想要知道值得关注期待的呢,,,业内众多网友,宝贵经验,与您互动,精彩分享,下面内容有详细介绍。。。
关与交流伺服驱动器的问与答,下面内容有些是原创,也有些是摘录。权当是对业界同仁抛砖引玉。。。。。。
关于伺服的应用。有很多方面,连一个小小的电磁调压阀,也可以算上一个伺服系统。其他伺服应用如火炮或雷达,用作随动,要求实时性好,动态响应快,超调小,精度在其次。如果是机床,则经常用作恒速,位置高精度,实时性要求不高。
    首先得确定你应用在什么场合。如果用在机床上,则控制部分硬件可以设计得相对简单一些,成本也相应低些。如果用于军工,则内部固件设计时控制算法应该更灵活,比如提供位置环滤波、速度环滤波、非线性、最优化或智能化算法。当然不需要在一个硬件部分上实现。可以面向对象做成几种类型的产品。
交流伺服在加工中心、自动车床、电动注塑机、机械手、印刷机、包装机、弹簧机、三坐标测量仪、电火花加工机等等方面的设备有广阔的应用。

关于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的性能有较大差别。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
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1、制精度不同;2、低频特性不同 3、矩频特性不同 4、过载能力不同 5、运行性能不同 6、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有关伺服零点开关的问题。找零的方法有很多种,可根据所要求的精度及实际要求来选择。可以伺服电机自身完成(有些品牌伺服电机有完整的回原点功能),也可通过上位机配合伺服完成,但回原点的原理基本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伺服电机寻找原点时,当碰到原点开关时,马上减速停止,以此点为原点。
二、回原点时直接寻找编码器的Z相信号,当有Z相信号时,马上减速停止。这种回原方法一般只应用在旋转轴,且回原速度不高,精度也不高。

同步带的安装对伺服定位也有很大影响吗。这个情况,得知道伺服是不是调得很软?常见伺服是用脉冲控制的,那么,位置环的比例增益,速度环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分别是多少?
位置环比例增益:21rad/s
速度环比例增益:105rad/s
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84ms

关于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一般伺服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 。想知道的就是这三种控制方式具体根据什么来选择的?
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用模拟量来控制的。位置控制是通过发脉冲来控制的。具体采用什么控制方式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满足何种运动功能来选择。

如果您对电机的速度、位置都没有要求,只要输出一个恒转矩,当然是用转矩模式。
     如果对位置和速度有一定的精度要求,而对实时转矩不是很关心,用转矩模式不太方便,用速度或位置模式比较好。如果上位控制器有比较好的闭环控制功能,用速度控制效果会好一点。如果本身要求不是很高,或者,基本没有实时性的要求,用位置控制方式对上位控制器没有很高的要求。
    就伺服驱动器的响应速度来看,转矩模式运算量最小,驱动器对控制信号的响应最快;位置模式运算量最大,驱动器对控制信号的响应最慢。
    对运动中的动态性能有比较高的要求时,需要实时对电机进行调整。那么如果控制器本身的运算速度很慢(比如PLC,或低端运动控制器),就用位置方式控制。如果控制器运算速度比较快,可以用速度方式,把位置环从驱动器移到控制器上,减少驱动器的工作量,提高效率(比如大部分中高端运动控制器);如果有更好的上位控制器,还可以用转矩方式控制,把速度环也从驱动器上移开,这一般只是高端专用控制器才能这么干,而且,这时完全不需要使用伺服电机。

换一种说法是:
1、转矩控制: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例如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正转,外部负载等于2.5Nm时电机不转,大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改变设定的力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
应用主要在对材质的受力有严格要求的缠绕和放卷的装置中,例如饶线装置或拉光纤设备,转矩的设定要根据缠绕的半径的变化随时更改以确保材质的受力不会随着缠绕半径的变化而改变。
2、位置控制:位置控制模式一般是通过外部输入的脉冲的频率来确定转动速度的大小,通过脉冲的个数来确定转动的角度,也有些伺服可以通过通讯方式直接对速度和位移进行赋值。由于位置模式可以对速度和位置都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一般应用于定位装置。
应用领域如数控机床、印刷机械等等。
    3、速度模式:通过模拟量的输入或脉冲的频率都可以进行转动速度的控制,在有上位控制装置的外环PID控制时速度模式也可以进行定位,但必须把电机的位置信号或直接负载的位置信号给上位反馈以做运算用。位置模式也支持直接负载外环检测位置信号,此时的电机轴端的编码器只检测电机转速,位置信号就由直接的最终负载端的检测装置来提供了,这样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中间传动过程中的误差,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怎样判断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的故障区别?
看驱动器上的错误、报警号,然后查手册。如果连报警都没有了,那自然就是驱动器故障,当然,还有可能是根本伺服就没有故障,而是控制信号错误导致伺服没有动作。
除了看驱动器上的错误、报警号,然后查手册外,有时最直接判断方法是更换,如X与Z轴伺服换(型号相同才可以)。或修改参数,如把X轴锁住,不让系统检测X轴
但应注意:X轴与Z轴互换,即使型号相同,进口设备也可能因为负载不同、参数不同而产生问题。当然,如果是国产设备,通常不会针对使用情况调整伺服参数,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应注意X轴与Z轴电机功率转矩是否相同、电机丝杆是否直联以及电子齿轮减速比方面事宜。(更多内容网址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
     关于交流伺服电机的几个问题:
问(A):交流同步伺服、交流异步伺服的额定转速与极数是否有关?n1=60f/2p?额定转速以下输出恒转矩,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那么额定转速的界定是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决定还是驱动器来决定?
有关,同步转速n1=60f/2p,异步机还有滑差s,n=(1-s)n1,同步机n=n1,2p为极对数。控制中弱磁速度的界定是由驱动器判断的。
额定转速可以由几个方面决定:同步伺服的反电势高低、电机铁心材料允许的驱动电流交变频率、额定转矩下电机的最大功率、最高温升等,最主要还是反电势;异步电机主要受材料允许的最高频率以及极对数限制。
额定转速的界定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和电器特性来决定。
问(B):交、直流伺服的区分是否取决于驱动器与电机间的电流或电压的形式?但直流无刷伺服的电流方向也变化?是否可以理解为交流?交流伺服是否是以直流无刷伺服的原理为基础演变的?
  答:交流伺服通常指以正弦波驱动方式的伺服,无刷驱动相当于整流子数为6(7)的有刷直流电机的控制精度,一般低速特性较差。商业上也有称他为交流伺服,仅因为他甩掉了电刷,但特性恐怕比好的交流伺服、直流伺服有差距,10000倍的调速比无刷电机绝难达到。
直流无刷马达其实是自控式永磁同步马达的一种,不过是矩形波供电,而通常说的永磁同步马达是正弦波供电的。之所以说是“直流电机”,主要考虑到无刷马达的控制器相当于直流有刷马达的电刷和换向器,实现“电子换向”,从直流母线侧看相当于直流电机。
直流伺服用于直流电机,不是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与交流伺服电机其实是一回事,就是交流同步电机(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
问(C):电机的极对数?
    答:n1=60*f/2p
        p一般表示电机的极对数数,2p是极数。
1对极包括N极和S极,极数当然是极对数的两倍。

网友A:
文章很不错。
帮忙顶下。

网友B:
我今常用PLC.变频器

网友C:
谢谢楼主
我想问一下,若伺服用在升降机上 控制要求不是太高时,用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哪个比较好一点'
若用三菱的FX2N的PLC控制,想精确定位.怎样设计比较好一点.

网友D:
要求不高,只要精确定位,位置控制比较方便。

网友E:
交流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请baidu搜索伺服电机。
或者到我blog的早期文章中看看
lightwhite.gkbk.com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有很多区别:
1、根据电机的不同应用领域,电机的种类很多,交流伺服电机属于控制类电机。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伺服电机的构造与普通电机是有区别的,带编码器反馈闭环控制,能满足快速响应和准确定位。
现在市面上流通的交流伺服电机多为永磁同步交流伺服,这种电机受工艺限制,很难做到很大的功率,十几Kw以上的同步伺服电机价格很贵,在这样的现场应用,多采用交流异步伺服电机,往往采用变频器驱动。
2、电机的材料、结构和加工工艺,交流伺服电机要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一般交流电机或恒力矩、恒功率等各类变频电机)。就是说当伺服驱动器输出电流、电压、频率变化很快时,伺服电机能产生响应的动作变化,响应特性和抗过载能力远远高于变频器驱动的交流电机。当然不是说变频器输出不了变化那么快的电源信号,而是电机本身就反应不了,所以在变频器的内部算法设定时为了保护电机做了相应的过载设定。
3、交流电机一般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
       (1)、交流同步电机:就是转子是由永磁材料构成,所以转动后,随着电机的定子旋转磁场的变化,转子也做响应频率的速度变化,而且转子速度=定子速度,所以称“同步”。
        (2)、交流异步电机:转子由感应线圈和材料构成。转动后,定子产生旋转磁场,磁场切割定子的感应线圈,转子线圈产生感应电流,进而转子产生感应磁场,感应磁场追随定子旋转磁场的变化,但转子的磁场变化永远小于定子的变化,一旦等于就没有变化的磁场切割转子的感应线圈,转子线圈中也就没有了感应电流,转子磁场消失,转子失速又与定子产生速度差又重新获得感应电流。。。所以在交流异步电机里有个关键的参数是转差率就是转子与定子的速度差的比率。
        (3)、对应交流同步和异步电机,变频器就有相应的同步变频器和异步变频器,伺服电机也有交流同步伺服和交流异步伺服。当然变频器里交流异步变频常见,伺服则交流同步伺服常见。
4、交流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还有很多区别,可以参考一下《电机学》方面的书籍;普通电机通常功率很大,尤其是启动电流很大,伺服驱动器的电流容量不能满足要求。可从电机的尺寸就知道原因了。

更多内容欢迎浏览专业网站,网址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或致电0510-85572258/85572257 Fax:85572255[/b],同时我们Basco百科有多名专业工程师协助您解决关于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及其关联产品在不同领域实际应用中的问题。

网友F:
急停后,恢复动作,伺服电机能不能接着继续发没有发完的脉冲.有时为什么急停后电机就不动了,非得断电后,才能动作.

网友G:
“急停后,恢复动作,伺服电机能不能接着继续发没有发完的脉冲”———该功能应该考虑从上位机解决,即所谓的断点恢复功能。对于伺服而言,一般不行,理由参考下一条。

“有时为什么急停后电机就不动了,非得断电后,才能动作”———进入保护状态了,再上电的目的是复位,复位后一切重来,一般不具备记忆功能。

楼主: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发展及应用?

楼主:
答:1、交流伺服的引入、基本性能和控制方法
     伺服来自英文单词Servo,指系统跟随外部指令进行人们所期望的运动,运动要素包括位置、速度和力矩。伺服系统的发展经历了从液压、气动到电气的过程,而电气伺服系统包括伺服电机、反馈装置和控制器。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是直流电机作为主要执行部件,在70年代以后,交流伺服电机的性价比不断提高,逐渐取代直流电机成为伺服系统的主导执行电机。
控制器的功能是完成伺服系统的闭环控制,包括力矩、速度和位置等。我们通常说的伺服驱动器已经包括了控制器的基本功能和功率放大部分。虽然采用功率步进电机直接驱动的开环伺服系统曾经在90年代的所谓经济型数控领域获得广泛使用,但是迅速被交流伺服所取代。进入21世纪,交流伺服系统越来越成熟,市场呈现快速多元化发展,国内外众多品牌进入市场竞争。目前交流伺服技术已成为工业自动化的支撑性技术之一。
     在交流伺服系统中,电动机的类型有永磁同步交流伺服电机(PMSM)和感应异步交流伺服电机(IM),其中,永磁同步电机具备十分优良的低速性能、可以实现弱磁高速控制,调速范围宽广、动态特性和效率都很高,已经成为伺服系统的主流之选。而异步伺服电机虽然结构坚固、制造简单、价格低廉,但是在特性上和效率上存在差距,只在大功率场合得到重视。
     交流伺服系统的性能指标可以从调速范围、定位精度、稳速精度、动态响应和运行稳定性等方面来衡量。中低档的伺服系统调速范围在1:1000以上,一般的在1:5000~1:10000,高性能的可以达到1:100000以上;定位精度一般都要达到±1个脉冲,稳速精度,尤其是低速下的稳速精度比如给定1rpm时,一般的在±0.1rpm以内,高性能的可以达到±0.01rpm以内;动态响应方面,通常衡量的指标是系统最高响应频率,即给定最高频率的正弦速度指令,系统输出速度波形的相位滞后不超过90°或者幅值不小于50%。应用在特定要求高的一些场合,如伺服电机MR-J3系列的响应频率可达900Hz,目前国内主流产品的频率在200~500Hz。运行稳定性方面,主要是指系统在电压波动、负载波动、电机参数变化、上位控制器输出特性变化、电磁干扰、以及其他特殊运行条件下,维持稳定运行并保证一定的性能指标的能力。
       2、交流伺服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我国从1970年代开始跟踪开发交流伺服技术,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军工、宇航卫星为主要应用方向,不考虑成本因素。主要研究机构是北京机床所、西安微电机研究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等。80年代之后开始进入工业领域,直到2000年,国产伺服停留在小批量、高价格、应用面狭窄的状态,技术水平和可靠性难以满足工业需要。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交流伺服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国内几家单位开始推出自己品牌的交流伺服产品。
     3、技术状况
    (1). 当前国内外交流伺服产品的水平
     交流伺服系统的相关技术,一直随着用户的需求而不断发展。电动机、驱动、传感和控制技术等关联技术的不断变化、造就了各种各样的配置。就电动机而言,可以采用盘式电机、无铁芯电机、直线电机、外转子电机等,驱动器可以采用各种功率电子元件,传感和反馈装置可以是不同精度、性能的编码器、旋变和霍尔元件甚至是无传感器技术,控制技术从采用单片机开始,一直到采用高性能DSP和各种可编程模块,以及现代控制理论的实用化等等。从2005年11月在德国纽伦堡举办的SPS/IPC/Drives展览上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电气驱动、运动控制和相关软件的最新情况,其中交流伺服产品的亮点很多,代表了当前的国际水平。
    (2). 技术发展方向
     现代交流伺服系统,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化的转变,数字控制环已经无处不在,比如换相、电流、速度和位置控制;采用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高性能DSP加FPGA、以及伺服专用模块(比如IR推出的伺服控制专用引擎)也不足为奇。国际厂商伺服产品每5年就会换代,新的功率器件或模块每2~2.5年就会更新一次,新的软件算法则日新月异,总之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总结国内外伺服厂家的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结合市场需求的变化,可以看到一些最新发展趋势: 高效率化,直接驱动,高速、高精、高性能化,一体化和集成化,通用化,智能化,网络化和模块化,从故障诊断到预测性维护,专用化和多样化,小型化和大型化;其他动向如:发热抑制、静音化、清洁技术等。
    4、市场状况
    (1). 欧美和国内市场规模以及基本走势
     根据ARC 2001年的报告,当年全球伺服驱动的市场规模是20.67亿美元,01年到06年的复合增长率在7%以上,预计全球伺服系统的市场规模在2006年会达到29亿美金左右(这个预测包括了交流伺服和步进电机)。现在回过头来看,恐怕已经不止这个数据,这中间经历了911等因素造成的02、03年的市场衰退和04年之后的恢复性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增长率会有所提高。
     国内交流伺服的市场规模2006年估计在20亿人民币左右,市场规模近3年一直保持了大于25%的年复合增长率,在所有自动化产品中当属发展最快之列。而且随着世界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国产数控装备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快速向高性能、高附加值发展,国产交流伺服系统的性价比快速提高,交流伺服系统的市场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预计从2007到2010年复合增长率在20%以上。但是平均单价也将随着竞争加剧不断下降,每年大约下降10%。
     大陆伺服产品的用户区域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和华北,其中华东市场(上海、江浙和山东)占45%,以广东为主的华南和以京津为主的华北各为15%左右。华中和东北大约是10%。华东市场是伺服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
     伺服驱动厂商面临用户和OEM厂家不断变化的需求的挑战,伺服驱动器的上位机可以是CNC系统、通用运动控制器和PLC,还有各种嵌入式控制器,他们必须不断推出多样化的产品,满足所有运动控制领域的要求。从功率范围上,当前100W~2000W是主流,大约占整个伺服市场的70%,而10kW以下的品种占到90%。在转速范围上,大约50%的用户需要3000rpm以内的电机,另外40%需要3000~6000转,不到10%的人需要10000rpm或以上转速的电机。
     分析当前国内用户的购买因素,占前三位的是稳定可靠性、价格和服务。这也说明目前国内交流伺服市场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对性能和功能的充分利用没有摆在重要位置。从长远来看,伺服厂商的关键成功因素应该是产品的性价比、可靠性、技术含量、以及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
    (2). 国内市场品牌竞争状况
      国内交流伺服市场当前品牌竞争情况和10多年前的变频器市场非常类似。当时进口(主要是日本富士和三肯)产品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经过10年的奋斗,国产变频器已经占据了中低端市场,在整个市场份额上与进口产品二分天下,并涌现了利德华福、森兰等一批有实力、也有技术的厂商,其中利德华福在大功率变频器细分市场上取得绝对的领先优势。
       最近2、3年来自台湾的伺服厂商在国内设厂,并加大了市场推广的力度,主要是台达和东元,其技术水平和价格水平都居于进口中端产品和国产品牌之间,在竞争中主要突出性价比优势,对国产品牌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市场占有率从几年前的微不足道提高到大约5%。
      中国国内的品牌主要有华中数控、广数、兰电等,近期又出现了南京埃斯顿、无锡百科Basco伺服、上海鄂尔多斯等厂家,粗略计算,宣称推出交流伺服产品的国产厂家不下20个。国产品牌产品功率范围多在5kW以内,技术路线上与日系产品接近,目前总市场占有率在10%左右。(无锡百科自动化Basco,Tel:0510-85572258/85572257,Fax:0510-85572255,E-mail:sales@basco.com.cn,网址 http://www.basco.com.cn 欢迎光临)
      展望未来,随着伺服价格的不断下降、交流伺服的市场接受度不断上升,中低端市场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因此本土厂商仍将有很大作为;同时台湾、日本厂商也将在整个市场的扩大中获益,欧美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将逐渐下降,但仍将保持很高的毛利水平。
    5、交流伺服的行业应用
     现代交流伺服系统最早被应用到宇航和军事领域,比如火炮、雷达控制。逐渐进入到工业领域和民用领域。工业应用主要包括高精度数控机床、机器人和其他广义的数控机械,比如纺织机械、印刷机械、包装机械、医疗设备、半导体设备、邮政机械、冶金机械、自动化流水线、各种专用设备等。其中伺服用量最大的行业依次是:机床、食品包装、纺织、电子半导体、塑料、印刷和橡胶机械,合计超过75%。
     在数控机床中使用永磁无刷伺服电机代替步进电机做进给已经成为标准,部分高端产品开始采用永磁交流直线伺服系统。在主轴传动中采用高速永磁交流伺服取代异步变频驱动来提高效率和速度也成为热点。
     在机器人领域,无刷永磁伺服系统得到大量应用。工业机器人拥有多个自由度,每台工业机器人需要的电机数量在10台以上。目前世界范围内工业机器人拥有量超过100万台,机器人的需求量年增长在30%以上。
     纺织行业当前应用伺服的比例很低,但却是未来交流伺服大批量应用的重要行业之一。
从90年代初期至今已经15年,纺织行业技术进步主要是依靠变频化、PLC化。只有少量纺织机械采用了高档伺服技术,用于提高精度和效率,目前已有高档梳棉机、带自调匀整的并条机、新型粗纱机、数控细纱机、分条整经机、浆纱机、园网印花机等设备应用了交流伺服。无梭织机上已经开始采用带交流伺服的电子送经和电子送经卷取,印染设备上也要用到伺服系统。
     无轴(电子轴)传动技术在印刷机上应用,也是目前全球印刷企业和机械制造商的焦点。
     包装设备上,采用伺服控制可以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品种适应性和提高产品质量,因此交流伺服在包装机械上的广泛使用只是时间问题。
    这几年出现的新型电梯曳引机,采用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做无齿轮直接驱动,取代变频异步驱动,具有更高的控制精度、动态特性、高效率、低噪声,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主要电梯厂的热点产品,促进了电梯产业的革命。国内已有宁波申菱、沈阳博林特等电梯厂家研制出了自己的曳引机电机产品,配进口矢量控制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
    国际交流伺服市场处于恢复性增长状态,而国内市场在未来3~5年仍将维持高速增长。

网友H:
这种文章好

网友I:
难得的技术资料,谢谢楼主。我一直没搞明白伺服。有时间好好看一下了。

网友G:
欢迎“basco”这样的厂家代表,少一些赤裸裸的广告,多一些技术和行业介绍和分析,既可以起到很好的技术普及和推广作用,又不失为厂家很好的宣传手段。

楼主:
个人认为:应倡导文明发帖,礼貌待人;共同营造和谐、求真务实的论坛氛围。好思想、好理念、好的心得体会,说出来让更多人分享,与你我,与大家,甚至与一个产业或社会国家都有利无害;技术普及、应用引导、行业水平提升不是一朝一夕或靠一两个企业就能完成,应是相辅相承并行不悖,只是各有侧重罢了;欢迎更多朋友进行技术交流与探讨。

网友J:
楼主辛苦了!
我收下了!

网友H:
basco是厂商代表吗?没看出来啊

网友G:
“basco”不错!帖子技术含量好,发帖理念更好,客观上与总版精神完全吻合!

to“死亡骑士”:“basco”的营销技巧不错吧!

网友K:
这样的宣传不错,谢了。

网友L:
写的很好,看过感觉很有收获,谢谢

网友M:
一般数控系统上的主轴伺服电机应该是交流异步伺服电机吧,我看电机的动力线只有三根,再有线就是编码器的了.

网友A:
异步伺服相对而言功率更大些,所以很多主轴伺服电机是交流异步伺服。但是也可以采用同步伺服。
同步伺服、异步伺服都是三根动力线和编码器线的。

网友M:
那是驱动器发出的信号形式不同吗?

网友G:
对于电机而言,表面上看,驱动功率电流和电压波形是近似的,区别在于驱动器内部看不到的功率发生方式和算法。

网友G:
不过也应该在此提示“basco”,总版不主张以厂家名称注册论坛ID或昵称,以避免广告嫌疑,而广告是严格禁止的。

楼主:
多谢波恩以及各位网友鞭策与鼓励;以下是一些朋友、网友陆陆续续来电、E-mail关于应用、选型方面的咨询,略经整理后一并贴出:
1,如何正确选择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
主要视具体应用情况而定,简单地说要确定:负载的性质(如水平还是垂直负载等),转矩、惯量、转速、精度、加减速等要求,上位控制要求(如对端口界面和通讯方面的要求),主要控制方式是位置、转矩还是速度方式。供电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源,亦或电池供电,电压范围。据此以确定电机和配用驱动器或控制器的型号。
2,选择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系统?
其实,选择什么样的电机应根据具体应用情况而定,各有其特点。请见下表,自然明白。
步进电机系统  伺服电机系统
力矩范围  中小力矩(一般在20Nm以下)  小、中、大,全范围
速度范围  低(一般在2000RPM以下,大力矩电机小于1000RPM)  高(可达5000RPM),直流伺服电机更可达1~2万转/分
控制方式  主要是位置控制  多样化智能化的控制方式,位置/转速/转矩方式
平滑性  低速时有振动(但用细分型驱动器则可明显改善)  好,运行平滑
精度  一般较低,细分型驱动时较高  高(具体要看反馈装置的分辨率)
矩频特性  高速时,力矩下降快  力矩特性好,特性较硬
过载特性  过载时会失步  可3~10倍过载(短时)
反馈方式  大多数为开环控制,也可接编码器,防止失步  闭环方式,编码器反馈
编码器类型  -  光电型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值型),旋转变压器型
响应速度  一般  快
耐振动  好   一般(旋转变压器型可耐振动)
温升  运行温度高  一般
维护性  基本可以免维护  较好
价格  低  较高
3,何时选用直流伺服系统,它和交流伺服有何区别?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以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通工业和民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高,惯量小,转动平滑,力矩稳定。控制复杂,容易实现智能化,其电子换相方式灵活,可以方波换相或正弦波换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各种环境。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它的功率范围大。目前技术已有厂家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
4,使用电机时要注意的问题?
上电运行前要作如下检查:
1)电源电压是否合适(过压很可能造成驱动模块的损坏);对于直流输入的+/-极性一定不能接错,驱动控制器上的电机型号或电流设定值是否合适(开始时不要太大);
2)控制信号线接牢靠,工业现场最好要考虑屏蔽问题(如采用双绞线);
3)不要开始时就把需要接的线全接上,只连成最基本的系统,运行良好后,再逐步连接。
4)一定要搞清楚接地方法,还是采用浮空不接。
5)开始运行的半小时内要密切观察电机的状态,如运动是否正常,声音和温升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停机调整。
5,步进电机启动运行时,有时动一下就不动了或原地来回动,运行时有时还会失步,是什么问题?
一般要考虑以下方面作检查:
1)电机力矩是否足够大,能否带动负载,因此我们一般推荐用户选型时要选用力矩比实际需要大50%~100%的电机,因为步进电机不能过负载运行,哪怕是瞬间,都会造成失步,严重时停转或不规则原地反复动。
2)上位控制器来的输入走步脉冲的电流是否够大(一般要>10mA),以使光耦稳定导通,输入的频率是否过高,导致接收不到,如果上位控制器的输出电路是CMOS电路,则也要选用CMOS输入型的驱动器。
3)启动频率是否太高,在启动程序上是否设置了加速过程,最好从电机规定的启动频率内开始加速到设定频率,哪怕加速时间很短,否则可能就不稳定,甚至处于惰态。
4)电机未固定好时,有时会出现此状况,则属于正常。因为,实际上此时造成了电机的强烈共振而导致进入失步状态。电机必须固定好。
5)对于5相电机来说,相位接错,电机也不能工作。
6,  我想通过通讯方式直接控制伺服电机,可以吗?
可以的,也比较方便,只是速度问题,用于对响应速度要求不太高的应用。如果要求快速的响应控制参数,最好用伺服运动控制卡,一般它上面有DSP和高速度的逻辑处理电路,以实现高速高精度的运动控制。如S加速、多轴插补等。
7, 用开关电源给步进和直流电机系统供电好不好?
一般最好不要,特别是大力矩电机,除非选用比需要的功率大一倍以上的开关电源。因为,电机工作时是大电感型负载,会对电源端形成瞬间的高压。而开关电源的过载性能不好,会保护关断,且其精密的稳压性能又不需要,有时可能造成开关电源和驱动器的损坏。可以用常规的环形或R型变压器变压的直流电源。
8, 伺服电机的码盘部分可以拆开吗?
禁止拆开,因为码盘内的石英片(玻璃码盘)很容易破裂,且进入灰尘后,寿命和精度都将无法保证,需要专业人员检修。
伺服电机工作时带动动光栅高速旋转(可达3000rpm或更高),动光栅和静光栅之间只有十几丝的间隙,再加上电机运行时有震动、电机轴承油隙形成电机轴“串动”等,故动静光栅安装的要非常平行、平整、运行平稳,否则动光栅和静光栅的相对运动就容易磨擦,造成电机编码器故障(俗称“刮盘”)而且无法修复只能将电机内的编码器报废。
由此也不难理解,安装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的后壳部分都有明显标识:禁止敲击!
但实际应用中,还是有用户因种种原因,电机安装/或拆卸时用榔头敲,这样很容易造成电机码盘损坏。

(无锡百科 Tel:0510-85572258/85572257,Fax:0510-85572255,E-mail:sales@basco.com.cn,网址 http://www.basco.com.cn 欢迎光临) 9,步进和伺服电机可以拆开检修或改装吗?
不要,最好让厂家去做,拆开后没有专业设备很难安装回原样,电机的转定子间的间隙无法保证。磁钢材料的性能被破坏,甚至造成失磁,电机力矩大大下降。
10,几台伺服电机可以作同步运行吗?
可以的。
11,伺服控制器能够感知外部负载的变化吗?
       部分功能较强的伺服驱动器是可以的,如遇到设定阻力时停止、返回或保持一定的推力跟进。
12,可以将国产的驱动器或电机和国外进口的电机或驱动器配用吗?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要搞清楚电机的技术参数后才能配用,否则会大大降低应有的效果,甚至影响长期运行和寿命。最好向供应商咨询后再决定。
13,驱动器和系统如何接地?
a. 如果在交流电源和驱动器直流总线(如变压器)之间没有隔离的话,不要将直流总线的非隔离端口或非隔离信号的地接大地,这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和人员伤害。因为交流的公共电压并不是对大地的,在直流总线地和大地之间可能会有很高的电压。
b. 在多数伺服系统中,所有的公共地和大地在信号端是接在一起的。多种连接大地方式产生的地回路很容易受噪音影响而在不同的参考点上产生电流。
c. 为了保持命令参考电压的恒定,要将驱动器的信号地接到控制器的信号地。 它也会接到外部电源的地,这将影响到控制器和驱动器的工作(如:编码器的5V电源)。
d. 屏蔽层接地是比较困难的,有几种方法。正确的屏蔽接地处是在其电路内部的参考电位点上。这个点取决于噪声源和接收是否同时接地,或者浮空。要确保屏蔽层在同一个点接地使得地电流不会流过屏蔽层。

14, 减速器为什么不能和电机正好相配在标准转矩点?
如果考虑到电机产生的经过减速器的最大连续转矩,许多减速比会远远超过减速器的转矩等级。 如果我们要设计每个减速器来匹配满转矩,减速器的内部齿轮会有太多组合(体积较大、材料多)。 这样会使得产品价格高,且违反了产品的“高性能、小体积”原则。
考虑到交流伺服驱动器内部在位置指令模式下,还有电子齿轮(电子齿轮比G:推荐范围1/50≤G≤50),可以很方便地和各种脉冲源相匹配,以达到用户理想的控制分辩率(即角度/脉冲)。
通过和机械减速器配合,既可实现精确定位,又可满足超大转矩连续输出。
15,如何选择使用行星减速器还是正齿轮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一般用于在有限的空间里需要较高的转矩时,即小体积大转矩,而且它的可靠性和寿命都比正齿轮减速器要好。正齿轮减速器则用于较低的电流消耗,低噪音和高效率低成本应用。
16, 对普通电机而言,何为负载率(duty cycle)?
负载率(duty cycle)是指电机在每个工作周期内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的比率。如果负载率低,就允许电机以3倍连续电流短时间运行,从而比额定连续运行时产生更大的力量。
17,如何选用电动机、滑台、精密平台类产品?其成本是如何计算的?
选择运动执行器类产品关键要看你对运动参数有什么样的要求,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确定具体运动参数等技术条件,这些参数要符合你实际需要,既要满足应用要求并留有余地,也不要提得太高,否则其成本可能会数倍于标准型产品。举例来说,如果0.1mm精度够用的话,就不要选0.01mm的参数。其它如负载能力、速度等也是如此。
另外一个选型建议是,如果不是必须,推拉力或负重、速度、定位精度这三个主要参数不要同时要求很高,因为运动执行器是一个高精度高技术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在设计制造时需要从机械结构、电气性能、材料特性、材质和处理方法等多方面考虑并选择相应的组成电机、驱动控制器和反馈装置,以及不同精度等级的导轨、丝杆、支撑座和其它机械系统,使之达到需要的整体运动参数,可谓牵一发动全身的产品。当然,如果确有高要求的产品需要,还是可以满足,只是成本会相应的提高。

楼主(2007-08-04):
有帮助,顶一下

楼主:
提议:如果觉的不错或有所帮助,未浪费看贴的宝贵时间,不妨鼓励一下,以让更多的朋友看到。相信这样不辜负楼主的热情,也符合波恩版主进行技术普及的初衷!先顶一下

网友N:
好文章啊,学习一下。

网友O:
这样的文章不错,也很聪明 :-)

楼主:
常用减速器的比较;有时在一些特定场合,为了在电机输出末端得到较大转矩输出,面临减速器选型:
1、什么是减速机
    减速机是一种动力传达机构,利用齿轮的速度转换器,将马达的回转数减速到所要的回转数,并得到较大转矩的机构。
2、减速机的作用
    1)降速同时提高输出扭矩,扭矩输出比例按电机输出乘减速比,但要注意不能超出减速器额定扭矩。
    2) 降速同時降低了负载的惯量,惯量的减少为减速比的平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电机都有一个惯量数值。
3、 减速机的种类
    一般的减速机有斜齿轮减速机(包括平行轴斜齿轮减速机、蜗轮减速机、锥齿轮减速机等等)、行星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摩擦式机械无级变速机等等。
4、 常见减速机的种类
    1)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反向自锁功能,可以有较大的减速比,输入轴和输出轴不在同一轴线上,也不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一般体积较大,传动效率不高,精度不高。
    2) 谐波减速器的谐波传动是利用柔性元件可控的弹性变形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体积不大、精度很高,但缺点是柔轮寿命有限、不耐冲击,刚性与金属件相比较差。输入转速不能太高。
    3) 行星减速器其优点是结构比较紧凑,回程间隙小、精度较高,使用寿命很长,额定输出扭矩可以做的很大。但价格略贵。
性能比较:
         蜗轮蜗杆减速器 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
     体积       大           小          小
     背隙       低           高          高
     刚性       高           中          低
     寿命       中           短          长
     效率       低           高          高

楼主:
伺服装置(伺服驱动+伺服电机)作为执行部件,其上位机好多是用PLC可编程控制器,能否对PLC作一些介绍?

楼主:
答:一 、什么是PLC,    (经整理)
    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ble  Controller)简称PC或PLC。它是在电器控制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并逐渐发展成为以微处理器为核心,把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融为一体的新型工业控制装置。目前,PLC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生产机械和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中,成为一种最重要、最普及、应用场合最多的工业控制装置,被公认为现代工业自动化的三大支柱(PLC、机器人、CAD/CAM)之一。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于1987年颁布了可编程控制器标准草案第三稿,其定义强调了PLC应直接应用于工业环境,必须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广泛的适应能力和广阔的应用范围,这是区别于一般微机控制系统的重要特征。同时,也强调了PLC用软件方式实现的“可编程”与传统控制装置中通过硬件或硬接线的变更来改变程序的本质区别。
    近年来,可编程控制器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推出不少新系列产品,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了上述定义的范围。
    二 、PLC的产生与发展
    在可编程控制器出现前,在工业电气控制领域中,继电器控制占主导地位,应用广泛。但是电器控制系统存在体积大、可靠性低、查找和排除故障困难等缺点,特别是其接线复杂、不易更改,对生产工艺变化的适应性差。
    早期的可编程控制器仅有逻辑运算、定时、计数等顺序控制功能,只是用来取代传统的继电器控制,通常称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随着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微处理器技术应用到PLC中,使PLC不仅具有逻辑控制功能,还增加了算术运算、数据传送和数据处理等功能。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微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16位和32位微处理器应用于PLC中,使PLC得到迅速发展。PLC不仅控制功能增强,同时可靠性提高,功耗、体积减小,成本降低,编程和故障检测更加灵活方便,而且具有通信和联网、数据处理和图象显示等功能,使PLC真正成为具有逻辑控制、过程控制、运动控制、数据处理、联网通信等功能的名符其实的多功能控制器。
    我国的PLC研制、生产和应用也发展很快,尤其在应用方面更为突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随国外成套设备、专用设备引进了不少国外的PLC。此后,在传统设备改造和新设备设计中,PLC的应用逐年增多,并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PLC 在我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提高我国工业自动化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目前,我国不少科研单位和工厂在研制和生产PLC,如辽宁无线电二厂、无锡光洋电子公司、上海香岛电机制造公司、厦门A-B公司等。
    从近年的统计数据看,在世界范围内PLC产品的产量、销量、用量高居工业控制装置榜首,而且市场需求量一直以每年15%的比率上升。PLC已成为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通用工业控制装置。
    三、PLC的特点与应用领域
   (一)PLC的特点
    PLC技术之所以高速发展,除了工业自动化的客观需要外,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许多独特的优点。它较好地解决了工业领域中普遍关心的可靠、安全、灵活、方便、经济等问题。主要有以下特点:
    1.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是PLC最重要的特点之一。PLC的平均无故障时间可达几十万个小时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可靠性,是由于它采用了一系列的硬件和软件的抗干扰措施:
    (1)硬件方面  I/O通道采用光电隔离,有效地抑制了外部干扰源对PLC的影响;对供电电源及线路采用多种形式的滤波,从而消除或抑制了高频干扰;对CPU等重要部件采用良好的导电、导磁材料进行屏蔽,以减少空间电磁干扰;对有些模块设置了联锁保护、自诊断电路等。
    (2)软件方面  PLC采用扫描工作方式,减少了由于外界环境干扰引起故障;在PLC系统程序中设有故障检测和自诊断程序,能对系统硬件电路等故障实现检测和判断;当由外界干扰引起故障时,能立即将当前重要信息加以封存,禁止任何不稳定的读写操作,一旦外界环境正常后,便可恢复到故障发生前的状态,继续原来的工作。
    2.编程简单、使用方便
    目前,大多数PLC采用的编程语言是梯形图语言,它是一种面向生产、面向用户的编程语言。梯形图与电器控制线路图相似,形象、直观,不需要掌握计算机知识,很容易让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掌握。当生产流程需要改变时,可以现场改变程序,使用方便、灵活。同时,PLC编程器的操作和使用也很简单。这也是PLC获得普及和推广的主要原因之一。
   许多PLC还针对具体问题,设计了各种专用编程指令及编程方法,进一步简化了编程。
    3.功能完善、通用性强
    现代PLC不仅具有逻辑运算、定时、计数、顺序控制等功能,而且还具有A/D和D/A转换、数值运算、数据处理、PID控制、通信联网以等许多功能。同时,由于PLC产品的系列化、模块化,有品种齐全的各种硬件装置供用户选用,可以组成满足各种要求的控制系统。
    4.设计安装简单、维护方便
    由于PLC用软件代替了传统电气控制系统的硬件,控制柜的设计、安装接线工作量大为减少。PLC的用户程序大部分可在实验室进行
模拟调试,缩短了应用设计和调试周期。在维修方面,由于PLC的故障率极低,维修工作量很小;而且PLC具有很强的自诊断功能,如果出现故障,可根据PLC上指示或编程器上提供的故障信息,迅速查明原因,维修极为方便。
    5.体积小、重量轻、能耗低
    由于PLC采用了集成电路,其结构紧凑、体积小、能耗低,因而是实现机电一体化的理想控制设备。
   (二)PLC的应用领域
    目前,在国内外PLC已广泛应用冶金、石油、化工、建材、机械制造、电力、汽车、轻工、环保及文化娱乐等各行各业,随着PLC性能价格比的不断提高,其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从应用类型看,PLC的应用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开关量逻辑控制
    利用PLC最基本的逻辑运算、定时、计数等功能实现逻辑控制,可以取代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用于单机控制、多机群控制、生产自动线控制等,例如:机床、注塑机、印刷机械、装配生产线、电镀流水线及电梯的控制等。这是PLC最基本的应用,也是PLC最广泛的应用领域。
    2.运动控制
    大多数PLC都有拖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单轴或多轴位置控制模块。这一功能广泛用于各种机械设备,如对各种机床、装配机械、机器人等进行运动控制。(无锡百科伺服Tel:0510-85572258/85572257,Fax:0510-85572255,E-mail:sales@basco.com.cn, 网址 http://www.basco.com.cn 欢迎光临)
    3.过程控制
    大、中型PLC都具有多路模拟量I/O模块和PID控制功能,有的小型PLC也具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所以PLC可实现模拟量控制,而且具有PID控制功能的PLC可构成闭环控制,用于过程控制。这一功能已广泛用于锅炉、反应堆、水处理、酿酒以及闭环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等方面。
    4.数据处理
    现代的PLC都具有数学运算、数据传送、转换、排序和查表等功能,可进行数据的采集、分析和处理,同时可通过通信接口将这些数据传送给其它智能装置,如计算机数值控制(CNC)设备,进行处理。
    5.通信联网
    PLC的通信包括PLC与PLC、PLC与上位计算机、PLC与其它智能设备之间的通信,PLC系统与通用计算机可直接或通过通信处理单元、通信转换单元相连构成网络,以实现信息的交换,并可构成“集中管理、分散控制”的多级分布式控制系统,满足工厂自动化(FA)系统发展的需要。
    四、PLC的分类
    PLC产品种类繁多,其规格和性能也各不相同。对PLC的分类,通常根据其结构形式的不同、功能的差异和I/O点数的多少等进行大致分类。
    1.按结构形式分类
    根据PLC的结构形式,可将PLC分为整体式和模块式两类。
    (1)整体式PLC  整体式PLC是将电源、CPU、I/O接口等部件都集中装在一个机箱内, 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价格低的特点。
    (2)模块式PLC   模块式PLC是将PLC各组成部分,分别作成若干个单独的模块,如CPU模块、I/O模块、电源模块(有的含在CPU模块中)以及各种功能模块。
    还有一些PLC将整体式和模块式的特点结合起来,构成所谓叠装式PLC。
    2.按功能分类
    根据PLC所具有的功能不同,可将PLC分为低档、中档、高档三类。
    (1)低档PLC  具有逻辑运算、定时、计数、移位以及自诊断、监控等基本功能,还可有少量模拟量输入/输出、算术运算、数据传送和比较、通信等功能。主要用于逻辑控制、顺序控制或少量模拟量控制的单机控制系统。
    (2)中档PLC   除具有低档PLC的功能外,还具有较强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算术运算、数据传送和比较、数制转换、远程I/O、子程序、通信联网等功能。有些还可增设中断控制、PID控制等功能,适用于复杂控制系统。
    (3)高档PLC   除具有中档机的功能外,还增加了带符号算术运算、矩阵运算、位逻辑运算、平方根运算及其它特殊功能函数的运算、制表及表格传送功能等。高档PLC机具有更强的通信联网功能,可用于大规模过程控制或构成分布式网络控制系统,实现工厂自动化。
   3.按I/O点数分类
    根据PLC的I/O点数的多少,可将PLC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三类。
    (1)小型PLC   I/O点数为256点以下的为小型PLC。其中,I/O点数小于64点的为超小型或微型PLC。
    (2)中型PLC  I/O点数为256点以上、2048点以下的为中型PLC。
    (3)大型PLC  I/O点数为2048以上的为大型PLC。其中,I/O点数超过8192点的为超大型PLC 。
    在实际中,一般PLC功能的强弱与其I/O点数的多少是相互关联的,即PLC的功能越强,其可配置的I/O点数越多。因此,通常我们所说的小型、中型、大型PLC,除指其I/O点数不同外,同时也表示其对应功能为低档、中档、高档。
    五 、PLC控制系统与电器控制系统的区别
     PLC控制系统与电器控制系统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不同之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控制方法上看,电器控制系统控制逻辑采用硬件接线,利用继电器机械触点的串联或并联等组合成控制逻辑,其连线多且复杂、体积大、功耗大,系统构成后,想再改变或增加功能较为困难。另外,继电器的触点数量有限,所以电器控制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受到很大限制。而PLC采用了计算机技术,其控制逻辑是以程序的方式存放在存储器中,要改变控制逻辑只需改变程序,因而很容易改变或增加系统功能。系统连线少、体积小、功耗小,而且PLC所谓“软继电器”实质上是存储器单元的状态,所以“软继电器”的触点数量是无限的,PLC系统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好。
     2)从工作方式上看,在继电器控制电路中,当电源接通时,电路中所有继电器都处于受制约状态,即该吸合的继电器都同时吸合,不该吸合的继电器受某种条件限制而不能吸合, 这种工作方式称为并行工作方式。而PLC的用户程序是按一定顺序循环执行,所以各软继电器都处于周期性循环扫描接通中,受同一条件制约的各个继电器的动作次序决定于程序扫描顺序,这种工作方式称为串行工作方式。
     3)从控制速度上看,继电器控制系统依靠机械触点的动作以实现控制,工作频率低,机械触点还会出现抖动问题。而PLC通过程序指令控制半导体电路来实现控制的,速度快,  程序指令执行时间在微秒级,且不会出现触点抖动问题。
    4)从定时和计数控制上看,电器控制系统采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动作进行时间控制,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易受环境温度和温度变化的影响,定时精度不高。而PLC采用半导体集成电路作定时器,时钟脉冲由晶体振荡器产生,精度高,定时范围宽,用户可根据需要在程序中设定定时值,修改方便,不受环境的影响,且PLC具有计数功能,而电器控制系统一般不具备计数功能。
    5)从可靠性和可维护性上看,由于电器控制系统使用了大量的机械触点,其存在机械磨损、电弧烧伤等,寿命短,系统的连线多,所以可靠性和可维护性较差。而PLC大量的开关动作由无触点的半导体电路来完成,其寿命长、可靠性高,PLC还具有自诊断功能,能查出自身的故障,随时显示给操作人员,并能动态地监视控制程序的执行情况,为现场调试和维护提供了方便。
    六、 PLC的基本组成
    PLC是微机技术和控制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用于控制的特殊计算机,因此PLC的基本组成与一般的微机系统类似。
    PLC的硬件主要由中央处理器(CPU)、存储器、输入单元、输出单元、通信接口、扩展接口电源等部分组成。其中,CPU是PLC的核心,输入单元与输出单元是连接现场输入/输出设备与CPU之间的接口电路,通信接口用于与编程器、上位计算机等外设连接。
七、PLC的性能指标与发展趋势
   (一)、PLC的性能指标
    1.存储容量
      存储容量是指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容量。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容量大,可以编制出复杂的程序。一般来说,小型PLC的用户存储器容量为几千字,而大型机的用户存储器容量为几万字。
    2.I/O点数
      输入/输出(I/O)点数是PLC可以接受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总和,是衡量PLC性能的重要指标。I/O点数越多,外部可接的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就越多,控制规模就越大。
    3.扫描速度
      扫描速度是指PLC执行用户程序的速度,是衡量PLC性能的重要指标。一般以扫描1K字用户程序所需的时间来衡量扫描速度,通常以ms/K字为单位。PLC用户手册一般给出执行各条指令所用的时间,可以通过比较各种PLC执行相同的操作所用的时间,来衡量扫描速度的快慢。
    4.指令的功能与数量
      指令功能的强弱、数量的多少也是衡量PLC性能的重要指标。编程指令的功能越强、数量越多,PLC的处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也越强,用户编程也越简单和方便,越容易完成复杂的控制任务。
    5.内部元件的种类与数量
      在编制PLC程序时,需要用到大量的内部元件来存放变量、中间结果、保持数据、定时计数、模块设置和各种标志位等信息。这些元件的种类与数量越多,表示PLC的存储和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越强。
    6.特殊功能单元
      特殊功能单元种类的多少与功能的强弱是衡量PLC产品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各PLC厂商非常重视特殊功能单元的开发,特殊功能单元种类日益增多,功能越来越强,使PLC的控制功能日益扩大
     7.可扩展能力
     PLC的可扩展能力包括I/O点数的扩展、存储容量的扩展、联网功能的扩展、各种功能模块的扩展等。在选择PLC时,经常需要考虑PLC的可扩展能力。
   (二)、PLC的发展趋势
    1.向高速度、大容量方向发展
    为了提高PLC的处理能力,要求PLC 具有更好的响应速度和更大的存储容量。目前,有的PLC的扫描速度可达0.1 ms/k步左右。PLC的扫描速度已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性能指标。
    在存储容量方面,有的PLC最高可达几十兆字节。为了扩大存储容量,有的公司已使用了磁泡存储器或硬盘。
    2.向超大型、超小型两个方向发展
    当前中小型PLC比较多,为了适应市场的多种需要,今后PLC 要向多品种方向发展,特别是向超大型和超小型两个方向发展。现已有I/O点数达14336点的超大型PLC,其使用32位微处理器,多CPU并行工作和大容量存储器,功能强。
    小型PLC由整体结构向小型模块化结构发展,使配置更加灵活,为了市场需要已开发了各种简易、经济的超小型微型PLC ,最小配置的I/O点数为8~16 点,以适应单机及小型自动控制的需要,如三菱公司α系列PLC。
    3.PLC大力开发智能模块,加强联网通信能力
    为满足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要求,近年来不断开发出许多功能模块,如高速计数模块、温度控制模块、远程I/O模块、通信和人机接口模块等。这些带CPU和存储器的智能I/O模块,既扩展了PLC功能,又使用灵活方便,扩大了PLC应用范围。
    加强PLC 联网通信的能力,是PLC技术进步的潮流。PLC的联网通信有两类:一类是PLC之间联网通信,各PLC生产厂家都有自己的专有联网手段;另一类是PLC与计算机之间的联网通信,一般PLC都有专用通信模块与计算机通信。为了加强联网通信能力,PLC生产厂家之间也在协商制订通用的通信标准,以构成更大的网络系统,PLC已成为集散控制系统(DCS)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增强外部故障的检测与处理能力
     根据统计资料表明:在PLC控制系统的故障中,CPU占5%,I/O接口占15%,输入设备占45%,输出设备占30%,线路占5%。前二项共20%故障属于PLC的内部故障,它可通过PLC本身的软、硬件实现检测、处理;而其余80%的故障属于PLC的外部故障。因此,PLC生产厂家都致力于研制、发展用于检测外部故障的专用智能模块,进一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5.编程语言多样化
    在PLC系统结构不断发展的同时,PLC的编程语言也越来越丰富,功能也不断提高。除了大多数PLC使用的梯形图语言外,为了适应各种控制要求,出现了面向顺序控制的步进编程语言、面向过程控制的流程图语言、与计算机兼容的高级语言(BASIC、C语言等)等。多种编程语言的并存、互补与发展是PLC进步的一种趋势。
   八、国内外PLC产品介绍
    世界上PLC产品可按地域分成三大流派:一个流派是美国产品,一个流派是欧洲产品,一个流派是日本产品。美国和欧洲的PLC技术是在相互隔离情况下独立研究开发的,因此美国和欧洲的PLC产品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日本的PLC技术是由美国引进的,对美国的PLC产品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日本的主推产品定位在小型PLC上。美国和欧洲以大中型PLC而闻名,而日本则以小型PLC著称。
    我国有许多厂家、科研院所从事PLC的研制与开发,如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PLC-0088,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GK-40,上海机床电器厂的CKY-40,原机电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的MPC-00l/20、KB-20/40,天津中环自动化仪表公司的DJK-S-84/86/480,上海自立电子设备厂的KKI系列,上海香岛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的ACMY-S80、ACMY-S256,无锡光洋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的SR-10、SR-20/21等。
    从1982年以来,先后有天津、厦门、大连、上海等地相关企业与国外著名PLC制造厂商进行合资或引进技术、生产线等,这将促进我国的PLC技术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快速发展。

楼主:
   “以偶很浅显的目光和很落后的技术,对各位的同仁稍谈一下,能在国企混过的都是英雄,不在的全是枭雄。国企我去过多次,因为有朋友在同学在。对他们的设备和配套装备的赞叹!他们只是一笑了之。私企民企不可能搞很多钱去做事,因为它是商业运作的产物,而国企配备的装备它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产物。
     大家想的是工控这个平台,是这个交流和沟通的融洽的环境。
     艺无止境,我想能够在工作时间内,贴上去了文字,想必也是各司的骨干分子。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无限对浏览和接受本论坛的后生们一点启示。来达到<<给机床数控添火助薪!》的目的!!!!”

温故知新,支持CNCMAIN以上观点。上为CNCMAIN于2007-4-7 10:06:00在<<给机床数控添火助薪!》的发言,特引贴过来!

楼主:
伺服装置(伺服驱动+伺服电机)作为执行部件,其上位机也有用运动控制器(卡)的,能否给讲讲、作些介绍?

楼主:
答:1. 运动控制器(卡)简介:
运动控制器(卡)是在以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为代表的高性能高速微处理器及大规模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基于PC 总线的开放式运动控制器已成为当今自动化领域应用广泛、功能最强的运动控制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简单地说,运动控制器(卡)主要用于对机械传动装置的位置、速度进行实时的控制管理,使运动部件按照预期的轨迹和规定的运动参数完成相应的动作。根据运动控制的特点和应用可将运动控制器分为以下三种:点位控制运动控制器、连续轨迹控制运动控制器和同步控制运动控制器。
    运动控制系统的典型构成如下:
    开放式结构的运动控制系统能充分利用PC 机的资源,可以利用第三方软件资源完成用户应用程序开发,将生成的应用程序指令通过总线传输给运动控制器。
    基于PC 总线的运动控制器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它接受来自上位PC 机的应用程序命令,按照设定的运动模式,完成相应的实时运动规划(点位运动、多轴插补协调运动或多轴同步协调运动),向伺服驱动器发出相应的运动指令(脉冲信号)。
    2. 运动控制器的典型应用范围:
   点位控制:PCB钻床、SMT、晶片自动输送、IC插装机、引线焊接机、纸板运送机驱动、包装系统、码垛机、激光内雕机、激光划片机、坐标检验、激光测量与逆向工程、键盘测试、来料检验、显微仪、定位控制、PCB测试、焊点超生扫描检测、自动织袋机、地毯编织机、定长剪切,折弯机控制
连续轨迹控制:数控车、铣床,雕刻机、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激光雕刻机、数控冲压机床、快速成型机、超声焊接机、火焰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水射流切割机、上位计算机 运动控制器 驱动器电机
应用程序指令 运动指令 反馈元件
电路板特型铣、晶片切割机。
同步控制:套色印刷、包装机械、纺织机械、飞剪、拉丝机、造纸机械、钢板展平、钢板延压、纵剪分条等。

网友P:
能讲一下三菱PLC与伺服控制的程序吗,就是相对位置控制指令详细说明。

网友Q:
粗略的看了看,楼主发的这些帖子很好,都是基础性的常识,对于普及伺服应用很有帮助.
但是,也可看出,楼主关于伺服驱动器方面的很多介绍,基本上都是基于日系产品的伺服驱动原理来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绝大多数日系伺服的驱动器都不是真正的驱动器,而只是执行一个放大器的功能(很多日系产品的英语说明书里都把他们叫做"Amplifier").这些日系"驱动器"内部往往只有速度环和电流环,位置环必须由其他上位来提供.位置环信号则往往时脉冲或者模拟量.
而欧美伺服驱动器,则基本上是真正意义的驱动器,位置环和速度环电流环都内置,位置给定一般是由通讯来实现,最大限度避免由脉冲和模拟量带来的电气误差,并且具有基本逻辑控制功能.所以,欧美伺服驱动往往能够脱离逻辑上位而独立驱动,无需额外PLC支持.这也造成了欧美伺服比日系伺服贵的原因.

所以,个人认为,日系产品基本上是低端的,除非简单应用,最好不要用日系产品.

网友O: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写得很有启发性,收藏了

楼主:
有一篇关于“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文章写的不错,从贴出到目前点击率达到13600多次200多人跟贴,说明大家非常关心,非常关心运动执行电机以及运动控制技术的走向、发展趋势,因为谁也不想自己的产品、所在的行业或者是国家的某个产业落后,(无论是生产的、还是应用的、或者是为其配套的亦或是对其关注的,我想应该都是如此)。
    现Basco将其引入作为“伺服驱动器问答”的补充。虽然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读这一篇文章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总体来说该篇文章还是比较客观、公正、正确的。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
    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此时Basco要补充一下,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方式不只是脉冲串和方向信号,其功能更全,具体分为:
    0:位置控制方式(数字口)[再进一步细分有(a).脉冲串+方向信号;(b).CCW脉冲/CW脉冲;(c). 两相正交脉冲输入];
    1:速度控制方式(模拟口);
    2:试运行控制方式;
    3:JOG点动控制方式;
    4:伺服电机零点调试方式;
    5:电机测试方式;(当然随着产品升级,功能可能会更多、更加实用、更加强劲)

   ◆◆◆另有网友讯问资料如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的事,可来传真免费索取(注意要写清公司抬头、地址、电话、邮编、收件人,以免误达);还可以直接打电话免费索取,讲清公司抬头、地址、电话、邮编、收件人也是可以的,Tel:0510-85572258/85572257,Fax:85572255,E-mail:sales@basco.com.cn ,我将寄送;
   ◆◆◆网友也可直接从网上下载,具体方法为:点开无锡百科网址 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 技术支持    资料下载  ==>  右击鼠标 (选择要下载的资料:如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等,此为WinRAR压缩文件,文件内容太大) <-->  选:目标另存为。。。 ==> 点击鼠标    保存(建议最好更改一下文件夹名,如。。。-11 )保存确定  ==> (下载完毕)打开文件夹 ==>  右击鼠标  选:解压文件 [目标路径:。。。。。。(建议最好再更换一个文件夹名,如。。。-11-55 ,注意速度要快,确定 ),进行解压缩]  迅速左击确定 ==> (解压完成)打开。。。-11-55 解压后文件夹,点击文件夹内解压后的文件如-1-,即可连续翻页、打印等。
     注:对解压缩操作很熟悉很熟练的朋友,可按自己的习惯方式自行操作。

    现回到引入该文的正题原旨,就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此时Basco还要补充一下,目前国内主流伺服电机,多为采用标准2500线带UVW的编码器作反馈,并且伺服驱动器内部同样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当然少数行业:如工业缝纫机用的伺服电机,选用是360线或1024线带UVW编码器作反馈,好像无锡瑞普就有做的,性价比不错,精度在此行业也已完全够用了)。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
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Basco忍不住还要再插一句,此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是由伺服电机自身特性决定的;根据用户的使用要求,选择不同的、性能更优的电机,其额定转速可达更高(如为4000rpm、6000rpm、8000 rpm或更高),当然要求高了,成本代价大了,产品价格也会水涨船高;套用一句老话: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从纯技术角度看,当然是技术越高深越先进越全面越好;从用户应用角度看,不一定技术越高越好,成本?相关匹配如机床自身机械精度?是否已达到已满足或已超过用户需求?价格能够承受、性价比?功能是否花哨过剩、用不着浪费?)。
     同时也回应whisper网友,所谓高端低端、简单控制复杂控制那是从侧重于技术角度考虑,其他方面欠考虑或考虑的少,至少是局部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只是适应其不同领域不同用户需求,还那句话: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
    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
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网友A:
替楼上补充一下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方式还有总线或者说通讯控制。

网友R:
多谢楼主的贴子,学习学习!

好久没来,路过留两句,呵呵!

to:whisper,您好!基本同意您的观点,确实日系伺服在控制板布局及速度位置反馈器件上做了一些“技巧”,不如欧系伺服做的功能强性能好,但我认为有一点也是继续保留发脉冲来控制位置模式的原因:就是插补问题,虽然现在欧系伺服也可以通过通讯来把插补的数据直接写入对应驱动器的位置地址区,但有一点是瓶颈就是通讯的速度,如果不依赖快速稳定的通讯总线技术,插补效果会很差(包括插补的速度和精度)。不过话说回来了,欧系伺服在内置控制器的方式基础上也同样保留了脉冲输出的方式,给用户以充分的选择空间。。。。目前也有日系的伺服在做同样内置控制器的产品。日系现在在中国做的市场好的原因就是价格,所以国内的伺服厂家技术就可以先从仿日做起,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然后下一步再做高端欧系的。。。加油啊,兄弟们,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G:
“但我认为有一点也是继续保留发脉冲来控制位置模式的原因:就是插补问题”———典型的步进后遗症!不禁令我想起广数的983,好好的上位位置闭环不用,非要加什么脉冲接口,还美其名曰这样是全数字,比模拟更好!

网友O:
凡夫俗子曰: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然后下一步再做高端欧系的。。。加油啊,兄弟们,。。。

严重声援一下!

网友G:
凡夫俗子曰: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然后下一步再做高端欧系的。。。加油啊,兄弟们,。。。

严重支持!!!

网友R:
呵呵,如果能用上位控制器进行插补直接做位置环,那日系、欧系伺服都是浪费了,自己开发个驱动器,只做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
可是别忘了不是所有的插补用户都是用上位能做位置环的控制器,还有就是自己做上位的位置环难度不大,可是一般用户能做吗?现在基本的插补都是通过PC机插运动控制卡或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来实现的,又有几个运动控制卡支持做上位位置环呢?
市场就是市场,不是搞纯技术研究,要靠价格、稳定性还有实现的难易程度来说话的。。。
如果有一天国内的用插补功能的用户都能自己在上位做位置环并进行插补了,那估计伺服驱动器也不用日系欧系的了,就用中系的最好,简易还实用,价格也便宜。呵呵

再多说两句,其实之所以要使用插补功能的主要原因是驱动和执行机构部件的响应特性有差异决定的,也就是通常说的整定时间不一致,两台部件之间不一致,同一台部件不同控制速度位置要求下也不一致,而且这个不一致性是不可控造成,现象就是走一条XY轴的斜线会出现头尾拉弧,呈S型。插补呢就是在这中间插入若干数量的细化的补偿,这样其中的每一段虽然微观上看也是曲线甚至是阶梯折线型的,但从宏观看整条运行轨迹就是笔直的斜线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发明出来一个响应特性基本一致又可控的驱动执行机构部件,那估计就不需要什么插补功能了。。。

楼主:
凡夫俗子曰: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然后下一步再做高端欧系的。。。加油啊,兄弟们,。。。

严重支持!

楼主:
有网友 liuhongshan ,2007-8-8 20:21:00 发贴问:伺服电机好坏的判定方法? 原文为: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伺服电机容易坏吗?如果缺相(例如,压断一根线)能造成它坏吗?伺服电机好坏的判定方法是什么??
答:(综合刘、波版主及其他网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电,看它能不能平稳地转。
一般伺服驱动器有此保护功能,类似如缺相会出现报警,电机有抖动感,但不会坏。类似有如:伺服电机U、V、V三相接错,电机有飞车现象,不过最多一圈(360°度),出现位置超差报警。
一般的磕磕碰碰电机也没那么容易坏,(电)烧坏倒是更可能;但要注意看看磕哪里,是怎么磕的。电机轴,编码器还是不要磕的好。

网友S:
其实电机轴怕碰,主要也是因为其连着编码器。编码器脆弱啊!

网友G:
to“凡夫俗子”:基本同意兄台对国内技术市场现状的判断,诚然GSK和KND以及国内经济型数控系统能有今天的市场成绩,无不依赖与这种市况,正如兄台指出的,上位闭环与速度伺服的关系问题,无论从技术还是市场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相对复杂而且落后的技术,而且在国内经济型市场的竞争中,显然已经落败于脉冲接口型的位置伺服。这是现状,也是事实。
还是就技术和市场发展来看,脉冲型位置伺服毕竟难当高速高精的重任,所以总线化,串行化是控制器与驱动器接口发展的必有之路,这一点不仅欧美如此,日本的数控系统体系也是如此,而且国内数控企业也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开发了,比如大连光洋的Glink,华中数控的广播式以太网伺服控制接口,甚至连GSK和KND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开发。

网友R:
to:“波恩”兄,呵呵,正如兄弟所言,其实很多国外厂家早已在驱动器智能化和总线通讯上推出了很多成熟产品,大部分欧系伺服早已经做到了,而且这是大趋势,我们公司就代理了一些CAN总线转各种接口的产品,包括转USB,转PCI,转ISA的,CAN总线在欧洲应用比较广泛,CAN总线最早出现欧洲80年代末的汽车工业中,是由德国Bosch公司提出的,传输速率最高达到1Mbit/s吧,呵呵,以目前CAN的通讯速率做插补计算还是很勉强的,用其他高速总线可以做到较满意的插补传输,关键是成本问题。。。
日系产品也早已经在做智能和总线通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了,日系最强的代表安川YASKAWA已经有基于MECHATROLINK总线的驱动产品,MECHATROLINK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Ethernet +TCP/IP等各种开放数据通信协议而形成的INETERNET互联网,是一种高速的现场通信总线,包括通信速度为4Mbps的MECHATROLINKⅠ(旧称MECHATROLINK)和10Mbps的MECHATROLINKⅡ,实现了实时、准确地接受和发送用于控制的位置数据,速度数据,输入输出状态等信息,完成灵活的,高精度的运动控制,特别适用于需要各轴间的协调同步和插补控制的应用,除了控制机械所必需的转矩、位置、速度控制功能以外,还可实现要求精度极高的相位协调控制。。。。。。
国内现在流行的安川和松下的伺服产品都是在日本相对低端的产品,他们对中国的政策一向是这样。。。N年前我曾在安川工作过,前一阵有北京展览会,我从以前的同事那了解到的他们安川已经在做了上面的MECHATROLINK总线的产品,但想要投放到中国市场来估计得拖延些时间了。。。
智能高速总线通讯的驱动产品一定是大趋势,如果国内哪个企业能有技术和资金势力先前做好这部分工作,那将来完全就可以在新的一轮竞争中取得能公平一博的机会,否则只能越拉越远。。。日系伺服用低端产品在中国搞低价铺市场意图很阴险,就是要我们国内企业也只能为了抢市场去跟着搞低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想要搞高端伺服就必须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学学韩国人的精神吧,我这里代理销售基本都是欧系韩国和国产的产品,连安川的我也没有做。。。我只能尽自己所能尽量不给他们做棋子,咳,希望大家都能觉悟起来,中国的工控才有未来,,,谁掌握了客户和市场谁就赢得了今天,但谁掌握了先进的核心技术就一定会赢得明天。。。。

网友R:
根据所需功能及性能,现场网络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种:
1、运动控制现场网络:是一种注重多台伺服器间的精确同步控制及高速性的网络。具有代表性的有 MECHATROLINK,SERCOS 等。
2、I/O 现场网络:是一种注重与各类输入输出设备之间的连接性的网络,并不注重同步性。具有代表性的有 DeviceNet 以及 Profibus-DP,CC-LINK 等。
还有就是工业以太网Ethernet +TCP/IP一般做远距离信号传输多一些,例如远程监控和数据采集等。。。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G:
to“凡夫俗子”:兄台的上述观点和愿望与本人很有相通之处,希望有机会多多交流!
MECHATROLINK的中国协会设在沈阳高精,也就是过去大名鼎鼎的蓝天数控,真不知该真没夸这个靠国家资金养大的国字号数控企业!

网友R:
to:波恩兄弟,05年后我就忙的没时间很少过来了,最近闲一些想过来了解了解动态,呵呵以后有空常回来看看,也多向您多学习请教,。。。老刘咋没在呢?以前他总在的,呵呵
实际上MECHATROLINK的中国协会是沈阳高精,你再仔细问问,他们是没靠国家资金,可是要和安川合作啊,这个MECHATROLINK中国协会好象就是和安川合作的,而且他们同时也代理销售安川伺服的产品。对于这个合作,我也觉得正确,应该支持,确实比别人落后就该虚心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

楼主:
前面网友lg_006说:其实电机轴怕碰,主要也是因为其连着编码器。编码器脆弱啊!
既然编码器可能有些脆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改进的方法吗?以让伺服电机能适应更为恶劣的环境?这样也可以让伺服装置(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应用更为广泛些。。。
曾在展会上看到有伺服电机生产厂家,将其生产的伺服电机完全浸在大玻璃金鱼缸里,里面注满了水,伺服电机在水里通电正常运转,用以表明其伺服电机防护等级高、有真功夫;金鱼缸里还放了两条金鱼,游来游去。数控机床上用的数控刀架也有人这样展示过。

网友G:
你是运控论坛的前辈了,我只是个后来者,有幸来此做版主也才是去年年底的事,有机会很想与您多多深入交流。刘斑竹基本上每天都来,无论版务,还是技术,刘斑竹都是很棒的。
至于沈阳高精,不知是您有意为其开脱呢,还是另有其它什么原因。至少作为国字号三大“高端”数控企业之一,也许拿到的国家资助不如华中那么多,甚至也比不上航天,但是作为其前身的蓝天数控的起家史确为中科院(有没有伙同科技部,不得而知)当年瞒天过海,私自下拨国家科技经费用于数控,才硬闯进数控行当的。只可惜十几年来,一直不够争气,除了搭伙凯奇做做俄罗斯的数控系统硬件生意赚到有点说不清的名气外,到今天自己连一套像样的数控软件也没端得出来。高精于安川合作MECHATROLINK,作为产品战略无可厚非,但能否“虚心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很难讲了,个人估计:没戏!

楼主:
看了波恩、凡夫俗子两位的探讨对话,让大家更加明白伺服技术的发展方向。
更关心是目前很多企业已进行或正准备花力气搞研发生产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能否改变“脆弱”变的更“坚强”些、让其能“平民化”“大众化”些?原谅有点实用主义,可这也许关系到一部分人吃饭问题啊,呵呵。
从网上百度几下,找了些资料,拜读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超平行光编码器与传统编码器的性能比较。
因为有些小工程项目等原因,有时免不了要和编码器打打交道;也咨询了几位搞编码器的行家里手,将与其交流的情况整理了一下给贴出来,其中部分内容摘引自《超平行光编码器与传统编码器的性能比较》。
超平行光编码器与传统编码器的性能比较-尊重知识,注明出处-无锡瑞普:
当今微电子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而超平行光技术及矩阵技术是微电子领域国际上的高端技术。将超平行光及矩阵技术进行IC模块化集成,应用到光电轴角编码器上,和传统的光电池、光电管方案编码器比较,在技术上有了本质上的提高,是光电编码器技术领域的一次革命。
超平行光技术就是由一个带有专用透镜的发光二极管(LED)点光源,将光线校准为一束超平行光束。在点光源发射器的对面是由将光电池高度集成的专用ASIC芯片以及集成的检测器电路。按照矩阵(相位阵)排列的数套光电池及信号处理回路组成一个大的集成电路,超平行光束在旋转的光栅的明暗区切割下,形成平行光束按一定规律的通断现象,专用ASIC芯片感应光束的光能变化并将光能的微弱变化转化为电流变化,该信号处理集成电路对电流信号进行处理即产生数字式波形输出。
应用该超平行光及矩阵技术的编码器和传统的光电池、光电管方案编码器相比较,在产品性能上有着明显优势:技术含量高超平行光矩阵(相位阵)数据读取,应用温度范围宽,适应更恶劣工作环境,超长工作寿命(MTBF),抗干扰能力强。
1.超平行光矩阵(相位阵)数据读取
采用超平行光矩阵数据读取,其高质量的原始信号进一步提高了编码器的定位精度和运行速度。特殊的防尘技术,对污染特别不敏感,有实验数据表明在机床小截面防溅液污染对比测试中,原信号的抗污染性能表现优异。
2.应用温度范围宽
由于采用特殊材料IC集成模块,模块的储存温度以及模块的工作温度宽达: -40℃--140℃。考虑编码器其他部分材料如电子元件、电缆、连接导线等因素,产品保守标称为:工作温度为 -25℃--100℃,贮存温度 -40℃--110℃,满足了一部分用户对温度的特别要求。
传统的光电池、光电管方案编码器通常为:工作温度 -10℃--70℃,贮存温度 -30℃--85℃。
3.适应更恶劣工作环境
模块采用槽形设计,容许轴向游隙 +/-0.25mm、径向游隙 +/-0.04mm,产品保守标称为:轴向游隙 +/-0.1mm、径向游隙 +/-0.015mm;结合高抗污染性能、宽温度应用范围,这样就极大增强了编码器适应更恶劣工作环境的能力,同时也降低了编码器对轴承、轴系的使用要求。
而传统的光电池光电管方案编码器轴向动、静光栅间隙通常为0.08--0.1mm,不容许有轴向串动(如有轴向串动易造成动、静光栅刮盘或光栅撞碎导致编码器失效),轴向游隙必须予以消除。
 4.超长工作寿命(MTBF)
根据实验室的实验数据结论及推算,以及多年以来产品用户的使用、验证,采用超平行光编码器的工作环境适应能力大大提高,工作寿命(MTBF)大大延长。其工作寿命在常规工作环境下(+25℃,2000rpm):工作寿命MTBF≥50000h,传统的光电池光电管方案编码器工作寿命为MTBF≥5000h,提高了约十倍。
5.抗干扰能力强
a.抗环境变化,因超平行光编码器工作温度范围较宽,减少了因设备长时间连续运转、炎热夏天等高温环境下使用带来的温源干扰(温漂)。
b.电气抗干扰能力大大提高。
其开发生产出多个系列、多种接口电路的应用超平行光及矩阵技术的编码器。有应用于高端产品如绝对式编码器、多圈绝对式编码器的;有应用于中端产品如常规增量式编码器的;也有应用于低端简易编码器、分体式编码器的。已售出的数十万台编码器的遍布在各种工业环境下,如数控机床、印刷机械、纺织机械、电梯、电机、机器人、航空、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编码器工作可靠性能稳定,进一步验证说明了超平行光及矩阵技术编码器性能卓越。
随着规模化生产、生产工艺改进提高以及产能的扩大,超平行光矩阵数据读取、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编码器其价格也进一步降低,产品更加显得平易近人,编码器的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及,同时也推动了工业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进步。
后来咨询厂家技术支持人员,据其介绍,国内他们独家从德国引进超平行光及矩阵技术,经过4年多时间摸索、改进、提高、创新而研制成功,花费了数百万元在国外开微电子芯片模具,享有专有权的产品。超平行光及矩阵技术可用于增量式、绝对式及复合式编码器,是国内首家将此技术应用到产品上的生产厂家,已申请了数十项国家专利。
Basco关心的是,伺服电机编码器有没有、或能不能应用此技术的,以提高伺服电机适应更恶劣工作环境,使伺服电机变的“更坚强”些,更加“平民化”“大众化”些。当然这样也有利于伺服驱动、伺服技术的普及应用吗。呵呵呵
据那位工程师介绍,此技术已在其产品中大批使用,其中有包括用在伺服电机上的一款叫ZZU4.809的编码器,带UVW信号2500线4对极的,还可以有其他不同脉冲、不同极对数。目前每月有3、5千个数量供向市场,好像就有给GSK的,用户反应不错,其他的还有给谁他不是很清楚,估计搞市场销售的人要了解的多。

网友G:
更关心是目前很多企业已进行或正准备花力气搞研发生产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能否改变“脆弱”变的更“坚强”些、让其能“平民化”“大众化”些?原谅有点实用主义,可这也许关系到一部分人吃饭问题啊,呵呵。
=======================================================
楼主的上述心声是道出不少厂家的无奈,不过只要看看低端变频和步进的市场格局,就不难发现,国人的不懈努力是实现了变频和步进的“平民化”,但也仅只是“平民化”而已,高性能,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市场还在鬼子门手里,也许我们拿到了80%的数量市场,但是却可能只挣到了20%的销售额。我们就此是可以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但是这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低端竞争的动因(也许正是无奈)和借口。
在步进的将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政府行政意识的改变,所有高能耗,高物耗,低附加值的产品都将逐步受到税收和行业准入门槛的限制,社会经济水平和员工消费负担的提升,也必将逼着企业不得不告别低端重复竞争,走上个性化竞争或规模化竞争之路。那时即使你玩不动高端,也未必还有机会玩得起低端了。

网友G:
楼主说的编码器企业可以与你们同处一市的那个吹力大于功力的新兴编码器企业?
“已售出的数十万台编码器”vs“经过4年多时间...”,每年卖(将近)十万个?都是自产的所谓“超平行光”概念的?其矩阵技术是否有何独到之处?

楼主:
可能是版主对编码器市场应用了解不够,编码器是典型的小产品大市场。可核对数据,无锡瑞普销售2006.1月-12月,全部数量为17万多台;一光估约16万台(路途遥远,听说...)。瑞普2007.1月-7月,已完成销售16万多台。呵呵,一个城市里,信息灵通些。

网友G:
果然是本人孤陋寡闻了,见笑了!
“编码器是典型的小产品大市场”———总结得不错!

楼主:
昨天出差刚回。看了版主波思留言,觉得您过谦了。basco在运动控制论坛各处看过您的留言,拜读过您的大作。用一网友(一下子记不住名字了)留言说得好:版主波思,运动控制,见多识广,一网打尽!看看,我哪能笑您呐。。。。。好多地方还要向您学习的嘞。呵呵
我觉得论坛应该提倡:大家充分交流、充分沟通,在交流过程中,对自己来说也是不断消化补充提高的过程;对后面的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或是对此有心的人,在看贴子的过程中也是不断消化提高的过程。
本人就深有体会。。。,当然也要去伪存真,自己判断认为是对的就消化吸收为己用,不对的就放弃,有所选择。毕竟在交流谈话过程中,谁也不能保证自已说过的每一句都是真理。大家宽容些,技术交流容许有不同角度、不同看法,只要抱着对自已说过的话负责,不存在主观故意误导,应该提倡:百花齐放,求同存异。而且现代网络社会知识技术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快,这也同样有助与于技术普及和推广。
再说了,艺无止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这个技术坛子里常来逛的,有不少是从事工控行业多年或对工控领域感兴趣的高人,他们有从事在不同的领域,往往各人都有自己一两把刷子。。。。。。多走走、多看看,多听听、多学学,新手就变成了老手;然后再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在某个领域深入地多钻一钻,当然可能还要借助于书本+实践试验验证复核,一不小心就可能钻研出一个高手或专家了。。。。。。(我想大学生或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这两句应该是basco的肺腑之言呐。。。。。)
另,顺便给讲一下:不知是否有朋友有志于经营市场开拓的,对运动控制有一定了解,对开展交流伺服代理经销感兴趣的,如果有此兴趣的,不妨到网址 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 ==> 网站上去看看 ==> 新闻动态 ==> ****诚征合作伙伴** ;或许在此运动控制技术论坛外面,对于市场开拓精诚合作的事,咱们还可以进一步再谈一谈。。。
有一句话说的好:天道酬勤,商道酬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生意不成友情在,朋友,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

楼主:
对不起,报歉..,是版主波恩.....,非波思,笔误、笔误。想起在无锡有个商业银行的一句广告词:滴水之恩来自太湖,涌泉相报。。。。。。

网友T:
写得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T:
学了不少东西,还有
凡夫俗子曰: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然后下一步再做高端欧系的。。。加油啊,兄弟们,。。。
严重支持!!!

网友U:
楼主辛苦了!
我收下了!
要求不高,只要精确定位,位置控制比较方便。
[b][u]如果不带编码器能否精确定位?
谢谢楼主!

网友U:
求教:一台PLC有能控制两台司服电机么?

网友:
求教:一台PLC有能控制两台司服电机么?
看你的PLC规格和控制要求,控制一台、两台、三台……N台,原则上都是可以的

楼主:
(伺服电机)如果不带编码器能否精确定位?
To东方日出,你好,伺服电机工作需要自带闭环形成反馈,微观上实际到达位置和目标位置(伺服驱动器给的脉冲指令位置)进行比对,到达目标位置后形成动态平衡(锁定),从而实现精确定位(误差在一个脉冲范围,即电机机械角度360度x1/10000=0.036度 );大部分伺服电机用编码器来实现反馈,也可以用别的,如旋转变压器。

网友Q:
不带编码器而实现精确定位,不是一个梦想.据我了解,现在最少已经有三家公司研发出了相应的伺服驱动产品.至于原理,主要是驱动器和现有驱动器原理不同,具体的因为我也只是听说,倒不大好多说

网友V:
此帖真的不错,愿继续下去.

网友G:
“basco”客气了,相互学习交流了!
“滴水之恩来自太湖,涌泉相报”,太湖水系也是本人的初生故里,只是自小就客居他乡了,05年底去上海出差,车过浦口,进入江南后,却大有异乡之感,但是颇感彷徨与伤感。

楼主:
网络社会,沟通便捷;大家喜欢的就是工控这个平台,喜欢这个大家可以经常交流碰面的地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网友G: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网友W:
我对步进、伺服不太熟,请问哪有应用案例提供,供我们这些不太熟的人来借鉴学习。

网友X:
好东西应该多发,顶了!

网友K:
伺服与伺服阀有什么关系?哪位给我讲讲。

网友Y:
楼主说的精彩,顶一下

楼主:
To:myh,伺服与伺服阀有什么关系?哪位给我讲讲。
以前对液压阀类仅仅是了解(机、电、液,大学曾学习过但未经实践应用),对于伺服阀属于外行,查阅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整理,自解释如下,望朋友们指教。
抽水马桶就是一套最典型的伺服闭环控制系统,浮漂的高度调整就是设定值,浮漂的浮力本身又是传感器和执行装置,当水位达到设定高度后自动关闭水门,达到闭环控制的目的。
伺服系统分液压伺服、电动伺服、气动伺服、机械伺服。
液压伺服具有力量大、运行平稳,传递环节简单等特点,在大力量直线运动控制系统中获得广泛应用。
电动伺服系统有交流伺服系统和直流伺服系统,在旋转运动中应用较广,通常是通过电机上的旋转编码器输出速度和位置信号,将该信号送到计算机控制系统进行一系列处理后实现自动调节,使其速度和位置快速跟踪设定值,为了达到快速和高精度,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包括PID),为了预测策略的正确性,又出现了许多仿真,这就是所谓的软件处理。硬件上也作了大量的改进。
但是,电动伺服系统用在直线控制系统中却不便,它要通过机械减速和滚珠丝杆等转换成直线运动,机械部分转动惯量大,齿轮间隙等影响控制精度,结构也大,因而在直线运动中存在不足,所以也就出现了近来比较热的直线导轨,在一些高档机床如加工中心上已有应用,并引领潮流。
气动伺服在早期获得广泛应用,由于技术的进步,现在已经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
机械伺服系统在一些特定领域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如上面的抽水马桶就是一例。
数字液压伺服系统:这是新近发展研制成功的系统,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它把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控制技术、传感技术等都集成在液压缸内,把极为复杂的伺服控制系统变成了傻瓜型的开环控制系统,所有的控制调节都在油缸内部自动完成,完全不需人为干预,已经有大量应用。
在电液伺服阀实现的伺服控制中,主要特点是控制精度高、速度响应快等特点,是机电液一体化的技术,伺服放大器是电磁功率放大器,实现电流的控制放大,如果采用PLC实现,主要看所用PLC的模拟输出的电流输出范围是否适合电液伺服阀的放大器实现的电流调节范围。是否是电流匹配、功率匹配的问题,同时采用模拟放大器的动态响应频率较高,如果采用PLC实现数字计算机控制,则在编程实现的数字系统的动态特性应该大于模拟放大器的动态特性,否则在动态特性上有影响。
在电液伺服系统中一般不用的调节阀,用电液伺服阀(泵)和马达、油缸等构成动力机构,通过控制输入电流(或电压)来控制阀(电液伺服阀)的输出流量或压力,从而达到控制系统位置、速度、力等。当然在油源设计可谓花样繁多。电液伺服系统就是电液自动系统。
电液伺服阀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行业:(1)冶金行业:压下控制、纠偏机构、张力控制、电炉电极自动升降恒功率控制等;(2)轻工机械行业:注塑机、包装机等;(3)工程机械:高档挖掘机、推土机、振动式压路机、清洁车等;(4)电力工业:水轮及汽轮机调速机构;(5)火炮控制机构、坦克及直升机试车台;(6)航空航天工业:卫星、导弹、火箭、飞机的模拟加载装置等;(7)其它:游戏机、地震模拟车等各种模拟机。
价格不好说,国内的一般比较便宜,一般在7000--8500之间。国外的就很贵了,MOOG,力士乐等等有上20000的.不过大约比较了一下,国内的产品一般性能都能满足一般的要求。不过要用于疲劳强度大,频率,带宽高的还是建议选用一些品牌产品. 具体应用选型还是应该根据具体应用场合要求来选。

楼主:
昨天周日细细品读了《技术型的销售为什么就这么难找》作者: 民族英雄;《宝宝,五年了,累了,我想离开这个行业了》作者:林梢雁;都发表在《工控人生论坛》。
两位楼主,文采都不错,技术也应不错;但两位楼主心境大不相同,一个百折不挠,一个有一点黛玉葬花的味道。
有不少网友纷纷跟贴,发表评论,引用其中两位网友的发言:
人生就像一段旅程,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没钱想要钱,有钱又不知道想要啥。(是一位网友劝后一楼主,宝宝。。。)别想得太多,想到底若没啥好追求的,就会变的飘渺。假如都这样说的话,那些世界首富啥的不是活都不想了吗?有些事做的不是光为钱,是责任,自己够了也得继续努力带领同事下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兄弟,挺起腰杆,振作精神,努力向前;心态决定行动,消极传染消极,信心产生信心,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网友G: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好!又一位工控书生!

网友Z:
不带编码器而实现精确定位,不是一个梦想.据我了解,现在最少已经有三家公司研发出了相应的伺服驱动产品.至于原理,主要是驱动器和现有驱动器原理不同,具体的因为我也只是听说,倒不大好多说
TO whisper: 我曾经看过一些文献,是关于用开环的方式来达到高精度控制,其核心思想是利用误差补偿来提高精度,不过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AA:
真是受益非浅啊!我顶~~~~~~~~

网友G:
日系通用伺服如此!但三菱和Fanuc用于数控系统的专用伺服体系性能和档次未必很低。

网友AB:
下面引用由小吴在 2007-7-20 8:03:00 发表的内容:
  急停后,恢复动作,伺服电机能不能接着继续发没有发完的脉冲.有时为什么急停后电机就不动了,非得断电后,…
--------------------------------------------------------------------------------------------
有的伺服驱动器是可以记忆脉冲个数的。我在调试时就遇到过。在servo off时发送了脉冲,servo on后电机突然动作,差点弄坏了。后来在plc控制中加上了清空驱动器脉冲的指令。
你的情况会不会是因为这个脉冲太多了,电机执行不了自我保护了?清一下脉冲计数试试。

网友AC:
楼上所说太好了

网友G:
“有的伺服驱动器是可以记忆脉冲个数的....在servo off时发送了脉冲,servo on后电机突然动作,”———这种情况/设计非常不安全!

网友Q:
日系通用伺服如此!但三菱和Fanuc用于数控系统的专用伺服体系性能和档次未必很低。

版主,看得出您是主攻机床NC的,可能您对通用伺服还不是很了解.对于日系伺服,通用伺服一样用于NC,特别是三菱的,NC所用伺服和通用伺服是一样的,只不过NC是挂系统卖而已. NC的系统只不过是一个开发完善集成度很高的专用上位而已,和下位是否专用没有关系;其实欧美的也是如此.

楼主:
   另一只眼睛(角度)看进口牌子的通用伺服(比如日系富士、松下、三菱、安川。。。。。)

  问题的起由是接到不少朋友的咨讯电话,说进口的xxxxxx伺服驱动器坏掉了,能用你们的伺服驱动替换代用吗?
  要不然只能拿到上海去修,耽误时间还耽误事;打个电话问一下维修的地方,换一个新的要多少(钱)?问了、解释了半天,最后搞清楚是维修用户,对方开价单伺服驱动器一万多。。。。。。。,唉。。。
  遇到过这样事情的朋友不在少数,而且咨讯的朋友自已只能大概报出伺服电机是多少千瓦的,再详细点如扭矩=?安装法兰=?反馈编码器=?大多说不清。也难为了这些朋友,这些数据都是要查操作手册或量尺寸的。。。。。。,最后他老人家把伺服驱动器型号抄下来告诉你(伺服电机往往安装在特定位置不方便看到),问你,型号SSSSSSSS,能替换代用吗?
  那么,我问你,国产伺服驱动的能直接替换进口的吗?进口的伺服驱动相互之间可直接替换吗?为什么?
---------------------------------------------------------------------------

  细细查看了各类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形式,伺服驱动的工作电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参数,未能一一详察,只能请各位网友自己去钻研、深究了。。。。。。

1. 东元伺服(台系 TSDA30C 。。。)
   反馈编码器(2000P/R或2500P/R),编码器输出线为14芯(A.B.Z.U.V.W,A/.B/.Z/.U/.W/.W/,5V.0V),注:东元也有用9线编码器做反馈的。
   在位置模式下,经过伺服内部参数的调整,理论上国内的主流伺服驱动产品都可以实现伺服驱动直接替换而电机仍用原来的;但要注意其CN1、CN2的接口线的脚号定义往往不同(每一家交流驱动器生产厂往往有自己的定义,各不相同),需要做转换接口线。
  CN1  为50P密脚插头
  CN2   为20P密脚插头
  COM(RS232为9P,D-tipee插头,(可用于显示调整参数,其和伺服驱动自带按键功能同,大部分场合用不到;当然也有部分场合最好能具备,如教学时在手提电脑显示可投影放大,但用于的教学必竟是少数.)
  伺服驱动器的工作电压为:中/大功率三相AC220(+10%,-15%);小功率的可为:二相AC220(+10%,-15%);国内的主流伺服驱动产品工作电压都是如此。

  2. 富士伺服 (FALDIC-W series)
  反馈编码器(增量17位,即17Bit) 解释一下:  217 =131072脉冲,由编码器内部电子软件细分实现。
  富士的早期产品,原为2048x4细分=8192脉冲;现分析其为211x26=2048x26 (编码器内64细分)=217=131072,[也有不同说法,其电机编码器码盘是210x27=1024x27(在编码器内128细分)=217=131072,或更低28x29=256x27(在编码器内512细分)=217=131072,未去详察;打开伺服电机内的编码器,察看其码盘线数,立见分晓。。。];若单从编码器码盘的原始物理刻划角度看,似乎精确度还没有国内的主流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线高,国内的伺服电机较为实在是:2500x22=2500*4 (由伺服驱动器内部4细分)。经过电子细分后,分辩率较高。
  富士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是有通讯协议的(比如格雷码、余格雷码、奇偶校验码、二进制码等等,我想搞计算机通讯的朋友比我更专业。。。),国内生产的主流伺服驱动基本上都没有此通讯协议;同时也意味着若富士伺服电机或伺服驱动器坏了,只能到原厂去修或更换原厂新的;
  唉,价格贵也没办法,谁让当初买设备时未考虑到,进口的部件不准那一天也会坏的;若想更换为国内生产的则需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同时更换掉。
  单从分辨率角度讲(注意非精确度),在编码器内部经过电子软件细分后大幅度提高了分辩率,满足了一部分国人对分辨率的要求(不知是否有真正意义?大小步?误差?)
  富士伺服驱动其有2个通讯接口:
  ①(和东元同)可用于显示调整参数(和伺服驱动自带按键功能同),大部分场合用不到;当然也有部分场合最好具备,如教学在手提电脑显示可投影放大,但用于的教学必竟是少数。
  ②第二个通讯接口,具有485或232通讯功能,最大可联31轴进行调整参数。

  富士伺服驱动器的工作电压为:中/大功率三相AC220(+10%,-15%);小功率的可为:二相AC220(+10%,-15%);
国内的主流伺服驱动产品工作电压都为:中/大功率三相AC220(+10%,-15%);小功率的可为:二相AC220(+10%,-15%)。

3. 松下伺服 (A系列)
    反馈编码器分为3小类:
    (1)普通型2500P/R   增量式编码器,和国内的主流伺服驱动器厂家相同,进行四细分,即2500x4细分=10000脉冲;松下的早期产品,曾有2000x4细分=8000脉冲。
        在位置模式下,经过伺服内部参数的调整,理论上国内的主流伺服驱动产品都可以实现伺服驱动直接替换而电机仍用原来的;但要注意其CN1、CN2的接口线的脚号定义往往不同(每一家交流驱动器生产厂往往有自己的定义,各不相同),需要做转换接口线。
       (2)高精度型。增量式17位型(217) 和富士基本相同。具体描述为:
为211*26=2048*26 (编码器内64细分)=217=131072,[也有不同说法,其电机编码器码盘是210x27=1024x27(在编码器内128细分)=217=131072,或更低28x29=256x27(在编码器内512细分)=217=131072,未去详察;打开伺服电机内的编码器,察看其码盘线数,立见分晓。。。],从编码器码盘的原始物理刻划角度看,似乎精确还没有国内的主流伺服电机编码器2500线高,国内的较为实在是:2500*22=2500*4 (伺服驱动器内部4细分)。
     松下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是有通讯协议的(如格雷码。。。),国内生产的主流伺服驱动基本上都没有此通讯协议;同时也意味着若松下伺服电机或伺服驱动器坏了,只能到原厂去修或更换原厂新的;
    价格贵点也没办法,谁让当初买设备时未考虑到,进口的部件不准那一天也会坏的;若想更换为国内生产的则需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同时更换掉。
   但从分辨率角度讲(注意非精确度),在编码器内部经过电子软件细分后大幅度提高了分辩率,满足了一部分国人对分辨率的要求(不知是否有真正意义?大小步?误差?)
   (3)特殊型217位型(217)绝对式编码器,同时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也是有通讯协议的(如格雷码。。。)。国内生产的伺服驱动器无法直接更换。
    其217位型(217)绝对式编码器,也是通过编码器内部经过电子软件细分后大幅度提高后实现;从原始物理刻划角度看,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各位网友可细想一下,在大约直径40mm的玻璃盘上刻划131072个逻辑码道,那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电子细分)

   这也可能就是网友阿Q先生所说的伪绝对码吧。因这里牵涉到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带UVW增量码、增量码、伪绝对码、绝对码等不同概念,比较专业也有一点绕人,若您感到有点眯糊或想再进一步搞清,不妨到编码器论坛里细细看看下面几个精品贴子:

 1).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3742&page=1
 2).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33951
 3).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15246

  同时这里也牵涉到了所谓高端伺服、伺服产业、高端数控系统问题:
   据我了解,国内(217)绝对式编码器还没有谁家(工厂)形成产品,听说是有人在研制。退一步讲(并非推卸或借口),就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总算把高端伺服驱动器搞出来了,谁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可为其配套?再退一步讲,就算已经解决了伺服电机(编码器)配套问题。那么伺服装置(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准备给谁(整机厂)配套?市场在哪里?国内的整机厂的高端产品(如大型加工中心、四轴联动、五轴联动。。。。。。),已经习惯用simens、fanuc;欧州高端的很多用Haidenhan的,虽然国内很少见,使用习惯问题?性价比问题?可预见的,有谁会选用国内伺服装置(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吗?兄弟,现在可是市场经济哪,企业要自负赢亏的。。。。。。(办法还是有的,如国家为了振兴产业,大力扶持。。。。。。)

  所以凡夫俗子说的对,。。。谁掌握了客户和市场谁就赢得了今天,但谁掌握了先进的核心技术就一定会赢得明天。。。。
凡夫俗子曰: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然后下一步再做高端欧系的。。。加油啊,兄弟们,。。。。。。

  说的是事实,说的也很实在。我们需要志同道合、需要相互温暖、需要相互鼓励;我们更需要的是务实!更加务实!!从点滴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登!!

  继续。。。,松下伺服驱动其有2个通讯接口:
  ①(和东元同)可用于显示调整参数(和伺服驱动自带按键功能同),大部分场合用不到;当然也有部分场合最好具备,如教学在手提电脑显示可投影放大,但用于的教学必竟是少数。
  ②第二个通讯接口,具有485或232通讯功能,最大可联16轴进行调整参数。

  松下伺服驱动器的工作电压为:中/大功率三相AC220(+10%,-15%);小功率的可为:二相AC220(+10%,-15%);
  国内的主流伺服驱动产品工作电压都为:中/大功率三相AC220(+10%,-15%);小功率的可为:二相AC220(+10%,-15%)。

  4.三菱伺服 (J2系列)
   三菱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
   为217位型(217)=131072伪绝对式编码器,[也有不同说法,其电机编码器码盘是210x27=1024x27(在编码器内128细分)=217=131072,或更低28x29=256x27(在编码器内512细分)=217=131072,未去详察],在其操作手册(J2系列)中有详细描述,“。。。。。。只要在伺服放大器上另加电池,就能够成绝对位置系统,这样在原点经过设置后,。。。。。。。” 。
   当然,三菱是日系这几家操作手册做的最认真、最详细的,我在打印时电脑显示为380多页;三菱的工程师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当然,三菱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和伺服驱动器之间同样是有通讯协议的(如格雷码。。。),是否和松下相同或通用,只能去问三菱、松下了;同样国内生产的主流伺服驱动基本上都没有此类通讯协议;也就同时也意味着若三菱伺服电机或伺服驱动器坏了,只能到原厂去修或更换原厂新的;若想更换为国内生产的则需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同时更换。
   当然,假如您嫌价格贵也没办法,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一分钱一分货,只是未想到有时也会坏(事实上,天下从来没有永远不坏的东西,产品总是有保修期的、有使用寿命的!)。整机已经这样配置了,还能说什么呢。。。
   同样存在,从分辨率角度讲(注意非精确度),在编码器内部经过电子软件细分后大幅度提高了分辩率,满足了一部分国人对分辨率的要求(不知是否有真正意义?大小步?误差?)
   三菱伺服系列化较全,有10A、20A、40A、60A、70A、100A、200A、350A。

   三菱伺服驱动器的工作电压为:中/大功率三相AC220(+10%,-15%);小功率的可为:二相AC220(+10%,-15%);也有少许几款工作电压为:三相AC110(+10%,-15%);小功率的为:二相AC110(+10%,-15%),分析其应是为适应欧州市场,欧州有些国家电网是AC110。
   国内的主流伺服驱动产品工作电压都为:中/大功率三相AC220(+10%,-15%);小功率的可为:二相AC220(+10%,-15%);

  5.安川伺服
   下载的操作手册必须用密码才能打开———简直有点神经!假使有谁想买该产品,想要先了解一下操作手册说明书,可是一样也没办法———这、这。。。。。就是安川开拓市场的方式?不明白!无法打开,我也就无法从细判别,只能去问其经销商了,不过我想应和富士、松下、三菱差不多吧。

   6.请支持国货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愤青,但我有爱国的热忱。如果国内还没有这种伺服产品生产,而您又确实需要,可不妨先选用进口牌子的(如上面提到的:东元、富士、松下、三菱、安川;还有:西门子、施耐德、贝加莱等等),总不致于国内没有生产自己的产品就不做吧(无论您的产品是属于哪个行业的。。。)。
   如果国内已有生产,技术指标又符合您的要求,价格也适中比较实惠,您为何不选择国货?往大里说,选择国货还能为咱们国家省点外汇呢。
   如果您选择百科伺服装置(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我对您万分感激;如果您没有选择百科,而是选择国内生产的其他民族品牌,那也不错。对您自己来说,既支持了国货,又得到了实惠,何乐而不为呢?钞票就是选票,请支持国货!也请支持我们国家的伺服产业!!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们国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的进步,国家强盛了,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感到由衷地自豪;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外侮入侵、中华民族受到凌辱,我们的心情感到很沉重、也很难受。。。。。。,我们的国歌也就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诞生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再看看神六飞天、08奥运将在北京举办,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无比骄傲,因为我和大家是一样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有着一颗朴素的爱国心!!虽然你我可能不是神六直接参与者或竟技体育工作者,也可能未曾对神六奥运做出什么具体的贡献,可一样不影响我们极积地去关注、去参与!

  7.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技术可以撇开政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但不能完全避开商贸市场;因为技术最终要商品化,即所谓科技转变为生产力,服务于社会,要接受市场的考验!技术要过硬,质量要可靠,价格要适中,用户自然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打一个不太恰当比方:您刚装修好一个二室一厅的房子,在给房间配电器电视时,您在客厅里配了台42寸或37寸的液晶电视,您——选择正确!很好!气派、大方!但还有2个卧室呢,也是配42寸的液晶电视?还是再等一下?或是配个小点的?依我看哪,等一下可以,若还配42寸的也没这个必要;来个21寸纯平的电视看看也不错了,睡前看看新闻、看看经济半小时呗。当然,您也可以说,不行,我就要配42寸液晶的,那也可以,因为房间(房子)是您自己的,由您自个作主!

   但是伺服装置(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是工业用品,您的选择是用在自己设计生产的机器设备上,让伺服装置发挥作用,实现您的预定目标,还要加上别的相应的或辅助的功能动作,最终整机达到您的设计目标和要求;因为同样要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原因,要服务于社会,您和您的团队花了很多心血设计制造出来的产品,拿出去售给最终用户,要让它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发挥它的作用;可是若没有必要而无限增加成本,您的用户接受吗?您自己的产品不需要在满足技术要求、质量要求的前提下降本增效?您自己的产品怎么参与市场竞争?

   客厅(房间)就相当于不同的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的机器设备(生产线。。。),有不同的精度、工艺和要求,选择合适的就是最好的!俗话说,只选对的不选贵的,不是技术指标最高的就是最好的,可能有些地方用上步进电机也就够了;比如纺织设备上,快速上下运动的针头用上步进电机,可能就已满足要求了,价格还实惠;但在大的行程运动控制上还是伺服装置(伺服驱动+伺服电机)的好,要不然满足不了织机的工艺要求!必竟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相比较,伺服有相当多的优点,当然最终做决定还是您自己。

  送您一句话(也是给我自己的):根据需要,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 >>>>> >>>> >>> >> >
(您想要功能满足自己要求,价格又实惠的伺服产品吗,或您对伺服装置还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即致电百科伺服,我们乐意为您服务。Tel:0510-85572258/85572257,Fax:0510-85572255,E-mail:sales@basco.com.cn, 网址 http://www.basco.com.cn 欢迎光临 )

网友G:
 to“whisper”:通用伺服可用于CNC,这毫无疑问!至少国内的经济型CNC都是这么做的,包括西门子的801。至于和CNC紧密耦合的伺服系统的性能是不是一定和低端通用伺服完全一样,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还是看801,对比一下802D或者810,840的体系,多少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吧。

楼主:
无语了?沉默与深思。。。

网友AD:
下面引用由Tang dou在 2007-8-14 14:32:00 发表的内容:
  学了不少东西,还有
凡夫俗子曰:先把日系伺服赶出中国,然后下一步再做高端欧系的。。。加油啊,兄弟们…
--------------------------------------------------------------------------------------------

网友G:
愿望是良好的,道路是艰辛的!毕竟欧美日的工业化道路已经走了300到100多年不等,电子化也50~60年了,而我们的现代产业发展也就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才刚刚15年。
革命远未成功,国人尚须努力!

楼主:
    革命远未成功,国人尚须努力!版主说的对!
    那就继续做踏实的基础工作,做有关伺服装置的应用、伺服技术普及工作吧。。。

           步进电机的数控铣床改为伺服电机?

    有台数控铣床原先采用步进电机(85BYGH201,静态扭矩5牛米,满足加工载荷要求),现在准备要换成伺服电机,要满足同样的加工载荷要求,不知道该如何选型?伺服电机给出的指标是功率,功率选定后对应一个额定转矩和最大转矩,不知道该怎么和步进电机的指标对应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不太好准确测量要改造的数控铣床究竟需要多少扭矩,只能靠现有步进电机的扭矩来对应;但据说,步进电机的扭矩和伺服的扭矩不是一个概念,不知各位怎么看?要换成伺服电机一定要先换控制系统吗?精度达的到吗?
-----------------------------------------------------------------------------------------------------

     答:(经整理),日系伺服习惯把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绑定,让好多国内用户误认为,一个功率只是一种电机,事实上完全不是这回事,比如:110BCA04030E和110BCA06020E,同为额定功率1.26kw,前一电机额定转矩为4Nm,额定转速为3000rpm;后一电机额定转矩为6Nm,额定转速为2000rpm;转子惯量也不相同。但您可以粗算这样算一下:扭力(额定转矩)x额定转速/除以9550=额定功率。

     用伺服电机替换步进电机,必须考虑扭矩和惯量,其实和步进电机选型是完全一样的。一般步进电机的实际最大输出力矩只有静态力矩的80%,而且随着速度的增加还要减小;甚至有的步进电机随着速度增加下降的还很厉害,高速下(3000rpm)空载步进电机自己已带不动自己了,更别说再带负载了。
     伺服电机替换步进电机时根据经验,一般选择步进电机静力矩的60%作为伺服电机的额定力矩即可。因为伺服是相对的恒力矩输出的。如国内用户比较熟悉的松下中惯量750W的额定力矩是3.57Nm,国内如110BCA04020E额定功率为0.84kw,额定转矩4Nm,额定转速2000rpm,足够了。(Tel:0510-85572258/85572257,http://www.basco.com.cn)
     之所以选中惯量的是因为伺服电机在与负载匹配时不但要力矩合适还要惯量匹配,对于伺服电机来说一般负载惯量应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而且国内很多铣床整机厂在应用中都是用中惯量的电机。
伺服电机的输出钮矩在额定转速以下,基本上保持不变(即相对的恒力矩输出);有的甚至可以在最高转速附近还能保持80%以上的钮矩。

     要换成伺服电机一定要先换控制系统吗?精度达的到吗?

      不一定,国内多数经济型数控步进和伺服(脉冲口)是兼容的,即在位置控制方式下(脉冲口),是步进和伺服通用的;当然,在改造之前您还得仔细看一下数控系统的操作手册,尤其是接口部分。

      机床精度能否达到你的预期设计要求,这还跟您是否选用滚珠丝杠、丝杠精度等级有关系,同时还跟您是否加装减速箱(存在机械齿轮间隙)有关系;不过一般伺服驱动器内已有电子齿轮功能,已具备了减速箱的减(加)速比的要求,这样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就可通过联轴器直联,把减速箱给省下来了;但是要想得到特别大扭矩输出,是否用减速箱来实现降低速度换来大扭矩输出,还是要经过计算后做决定。
      精度通常应该是能满足的,经济型数控+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滚珠丝杠,整机如数控车床金属切削打表精度一般可达0.02mm内;以前(大概10年前)金属切削机床当时流行的都是步进驱动,并在经济型数控上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在改用伺服,完全能满足要求,伺服和步进比较有不少优点(看一下前面的伺服和步进对比介绍及讨论),改进升级换代为伺服装置是大势所趋。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金属切削机床行业,经济型数控大部分都是用国内生产的伺服装置(性价比有优势,又满足了整机技术要求);例如:沈阳一机、大连机床、宝鸡机床、济南一机。。。等等,南部的如重庆二机、南京二机。。。等等。

楼主:
复习一下。看贴回贴是美德!

网友G:
“伺服电机给出的指标是功率”———这是日系低端伺服给国人灌输的错误概念,看欧美系中高端伺服的选型手册,可知,伺服性能指标是:
1.首先是电机在目标温升约束下(60度或90度/100度温升)的堵转力矩
2.其次是电机的最大瞬时力矩(该指标取决于电机的材料使用量和磁路设计)
3.再次是电机在目标驱动电压下和温升约束下的额定转速和额定力矩

至于功率则是额定态下,转矩和速度相乘的一个参考结果,一般是不作为首选依据,因而个人以为,伺服选型依据:
1.首选依据是额定力矩和额定转速
2.其次是转子转动惯量
3.再次是安装和外形尺寸
然后是供电电压等

功率则是为电气安装和配电系统提供的参考数据而已

网友G:
“对于伺服电机来说一般负载惯量应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至于电机惯量的选择,华中数控的郑小年老师的观点值得借鉴:

电机惯量的选择,最终还得结合电机的力矩和系统折算惯量来考虑,看看力矩比总惯量是否足以满足机床或系统的加速能力和快速要求。

如果系统惯量大,则片面选用小惯量电机未必就能带来系统的高动态响应;
反之,如果系统惯量小,则选用中惯量或大惯量的电机,一样会损失系统的动态响应能力。

因此,电机惯量的选择,取决于系统的动态响应需求和负载惯量水平:
高动态响应的机床,负载惯量应小于电机惯量的2倍,甚至是0.5倍;
动态响应一般的机床,负载惯量可以放大到电机惯量的5倍;
作为基础切削机床,一般不主张更大的负载惯量比。

楼主(2007-09-04):
                运动控制类产品的大致分类

    运动控制属于一种控制执行系统,包含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力量控制。常见的能够全部或者部分实现上述三种控制的产品/方案包括交流伺服系统、交流变频系统、直流调速系统、液压/气动系统、机械凸轮/楔型滑块、齿轮箱,同时包括相关的控制器、驱动器、电机、反馈机构、机械机构和附属设备。
  机械方式是最早的运动控制解决方式,主要用于解决位置同步问题,其特点是系统刚性高,基本不用考虑滞后。缺点是设计和加工复杂,长时间使用会因磨损而降低精度。
  液压/气动在直线运动控制方面具有诸多的优点,如单位体积输出功率/力量大、力量控制精确,是力量控制最佳方案。其缺点是行程受限制,通常只能用于直线工作方式,附属系统复杂,维护量大。
  直流调速系统实现速度和力矩控制方便简捷,缺点是受限于电机结构,位置控制效果较差,有刷直流电机维护量较大,使用范围受限制。
  变频器目前使用的很普遍,速度控制是它的特长。变频器闭环使用常用于速度和位置控制,功率可以做到较大,成本较之伺服闭环控制要低。
  步进是为位置控制而产生的产品,低负荷/低速度负载的位置控制场合有优势,缺点是没有过载能力,高速性能下降严重。
  交流同步伺服装置是集以上各种优点于一身的产品,最近几年市场发展非常迅速。缺点是功率难以做大,目前价格和其他类控制产品相比较而言略高。

网友AE: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有了工控网,不怕学不到!

网友L:
同意楼上的楼上的.实际上日本是有好伺服的,可惜不卖给中国.

网友AF:
太经典了,学习。谢谢各位,小弟获益非浅。希望各位不吝赐教。顶!!!!!!!!!

网友AG:
楼主真辛苦了,有机会好好去http://www.basco.com.cn 学习!

楼主:
第4290学习,再温习一次,提高自己。。。。。。

楼主:
    有网友游击手2007-8-24 17:23:00发贴问:背景,现在我们一台设备需要改造。原来是用步进电机(型号57BYG250E)实现的,现在要求更换成防爆的,原型号咨询N多家都没有,放弃。进口的有防爆步进电机,太贵,放弃。机械传动部分到是可以考虑做小的简单更改。若还有要求,我想到的,再补充吧。
    要求能实现:1)频繁正反转控制,正反转幅度控制,速度控制等。2)防爆。3)便宜。4)小。(请对照原型号)
    现在急切求助了,并求教控制方式等相关技术问题,本人才疏学浅,还望高人指教,不胜感激,谢谢!
 ----------------------------------------------------------
    有若干网友进行了回复:不知是本安型防爆?还是有别的是什么特殊要求?频繁正反转控制伺服电机是可以做到的,伺服电机属于无刷类型的电机,原则上已经具备防爆能力,但做防爆认证的电机国内好象没有;型号57BYG250E应是混合型步进电机,但要要求小(请对照原型号)应是60型,国内做的少,机座能否做点变通,改大些?便宜,价格合适应没问题,可电话联系进行探讨(后来我们进行了电话沟通和探讨。。。)。
    大点到没关系,不行改那个机械的安装座呗,但就是不知道什么电机能否实现频繁正反转控制。事实上若原来用混合型步进电机能够实现频繁正反转控制,用伺服电机实现相同效果频繁正反转应该没有问题。但在做决定之前我还是建议楼主游击手再仔细复核一下上位机控制方法,尤其是接口部分。
    另有网友回复说,有进口隔爆型的,可以达到 EExdII C T5 的伺服电机,并可达到40HZ正反运动(正反一转运动), 可惜价格比较贵,也有可能不太适合你(楼主游击手)。
     贵是多少钱呢?。。。。。。

    另,在此也提示您,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也许您在看贴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在线网络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论坛、BBS、新闻评论)您上传到网站的内容;同时也即意味着您同意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免费的、非独家的和完全再许可的权利;同意以使用、复制、修改、改编、出版、翻译、据以创作衍生作品、传播和展示此等内容(整体或部分),和/或将此等内容编入当前已知的或以后开发的其他任何形式的作品、媒体或技术中。。。(但转贴注明出处,体现了对别人原作者的尊重)
     故而,在此也提示您,大家一般会以口头、电话报价或书面传真、书信报价,而我更倾向于书面传真、书信报价,以体现谨慎和认真负责;并且原则上不进行网上报价,以避免同行恶性竞争。。。

     我想版主会对此---原则上不进行网上报价,以避免同行恶性竞争。。。,予以支持!

网友G:
支持!广义的讲讲概念价格尚可,具体报价还是面谈更好。

网友A:
原则上不进行网上报价,以避免同行恶性竞争。
说得太对了,以后我一定参照。

网友AH:
 我们是一家印刷机械厂家,准备把我们的多轴印刷机改成全伺服控制。其主要功能要求是电子齿轮和印刷辊相位插补功能,考虑到在PLC上做插补可能速度要求达不到,听说现在有的伺服有带插补功能,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此类产品,我们的用量非常可观的,也希望相关供应商与我们联系!

  我的控制思路是不需要上位运动控制器,脉冲源我采用一同步脉冲分配器(现在市面上有此类成熟产品),由于是纯硬件产品脉冲频率可以达到1兆一上并且脉冲频率绝对一致。各印刷辊伺服驱动器接受到这个同步脉冲后通过其内置相同电子齿轮比基本保证了各印刷辊的同步速度,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纸张张力,UV受热不均以及机械配合精度问题造成各印刷辊在速度绝对同步的情况下相位有偏差,因此需要在触摸屏上进行相位微调,也就是脉冲插补,现在就是需要一种带插补功能的伺服驱动器,望各位帮忙推荐一下,最好是日系的,因为调试比较简单。

网友G:
这种功能恐怕不是简单的日系伺服足以胜任的。

楼主:
防爆电机和普通电机以及伺服电机

      前次在常州有一客户提出和网友游击手比较类似的问题,那是一家完全外资公司(美国和意大利投资的),工厂有相当的规模,国内除了常州有工厂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另一个好象在广东;主营业务是做大大小小的各种称量设备,大的如高速公路出入口的自动称量计重设备,小的类似自动电子台称;欧洲有其自己的销售通道,其在国内生产的产品有部分返销出口回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同时产品在国内也有销售。

      产品设计要求为,电机经过减速箱后(减速换得大扭矩输出),拖动的负载为500Kg,位置精度基本没有要求(+/-5mm),有时其产品应用在石化系统称量计重,会有防火防爆方面要求。。。。。,其设计工程师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之间做判断选择;若选择伺服电机,在进口伺服和国产伺服之间做判断选择。。。

      最后客户综合考虑了产品的设计要求、使用要求,供货商配套能力、物流、性价比、服务等多方面因素,选择了百科进行合作。。。

     回到“防爆电机和普通电机以及伺服电机”的正题:

       还有要补充一下的,通常若篇幅较长或有比较明确的小主题的,我会将小主题(或小标题)以兰色或黑色字体标出,一来可以醒目些、段落清晰些,二来可以提高后面看贴人的看贴效率,若认为内容对自己是有用的或感兴趣的可以细细看,和自己关联不大的或无关的可以一带而过或略过。

       毕竟,有一句话说的很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如前面所说,谁也不能保证自已说过的每一句都是真理。但可以肯定地说,大家会抱着对所说的话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将所知道的或消化吸收的,以比较专业、客观的角度进行介绍,至少不存在主观上故意误导。同时也认为:技术交流容许有不同角度、不同看法,应提倡百花齐放,求同存异。

       当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欢迎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交流探讨,自己的工作经验心得体会不妨讲来大家听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嘛。。。。。。

    一、简介防爆电机要求及应用(经整理):

  1 、防爆电机一般要求
    (1)防爆电机机一般应用在易燃易爆的场合。
    (2)防爆电机接线盒的密封较普通电机要好。
    (3)防爆电机防护等级最低为IP55,而普通电机有IP23、IP44、IP54、IP55、IP56不等,故而从外形可以分辨出。

   2、防爆电机的应用:
     防爆电机是一种可以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的一种电机,运行时不产生电火花。
     防爆电机主要用于煤矿、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和化学工业。此外,在纺织、冶金、城市煤气、交通、粮油加工、造纸、医药等部门也被广泛应用。防爆电机作为主要的动力设备,通常用于驱动泵、风机、压缩机和其他传动机械。
     随着科技、生产的发展,存在爆炸危险的场所也在不断增加。例如,食用油生产过去是用传统的压榨法工艺,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引进国外先进的浸出油工艺,但此工艺中要使用含有己烷的化学溶剂,己烷是易燃易爆物质;因此浸出油车间就成了爆炸危险场所,需要使用防爆电机和其他防爆电气产品。又如,近年来我国公路发展迅速,一大批燃油加油站出现,也给防爆电机提供了新的市场。

     3、防爆电机产品的分类
   (1)按电机原理分
      可分为防爆异步电机、防爆同步电机及防爆直流电机等。
   (2)按使用场所分
      可分为煤矿井下用防爆电机及工厂用防爆电机。
   (3)按防爆原理分
      可分为隔爆型电机、增安型电机、正压型电机、无火花型电机以及粉尘防爆电机等。
   (4)按配套的主机分
      可分为煤矿运输机用防爆电机、煤矿绞车用防爆电机、装岩机用防爆电机、煤矿局部扇风机用防爆电机、阀门用防爆电机、风机用防爆电机、船用防爆电机、起重冶金用防爆电机及加氢装置配套用增安型无刷励磁同步电机等。此外,还可以按额定电压、效率等技术指标来分,如高压防爆电机、高效防爆电机、高转差率防爆电机及高起动转矩防爆电机等。本文按防爆原理分类介绍。

   二、防爆电机的产品系列及其特点

    1、隔爆型防爆电机
      它采用隔爆外壳把可能产生火花、电弧和危险温度的电气部分与周围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隔开。但是,这种外壳并非是密封的,周围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可以通过外壳的各部分接合面间隙进入电机内部。当与外壳内的火花、电弧、危险高温等引燃源接触时就可能发生爆炸,这时电机的隔爆外壳不仅不会损坏或变形,而且爆炸火焰或炽热气体通过接合面间隙传出时,也不能引燃周围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我国当前广泛应用的低压隔爆型电机产品的基本系列是YB系列隔爆型三相异步电机,它是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机的派生产品。防爆性能符合GB3836.1—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通用要求》和GB3836.2—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隔爆型电气设备“d”,》的规定;电机功率范围为O.55—200kW,相对应的机座号范围是机座中心高为80—315nun;防爆标志为dI、dIIAT4、dIIBT4,分别适用于煤矿井下固定式设备或工厂IIA、IIB级,温度组别为T1—T4组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主体外壳防护等级为IP44,也可制成IP%4,接线盒防护等级为IP54;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为380、1660、1140、380/660、660/140V;电机绝缘等级为F级,但按B级考核定子绕组的温升,具有较大的温升裕度。
   □隔爆型电机主要特点:
    (1) 功率等级、安装尺寸及转速的对应关系与DIN42673一致,同时考虑到与YB系列的继承性和Y2系列的互换性,作了必要调整,更加有效和适用。
   (2) 全系列采用F级绝缘,温升按B级考核。
   (3) 噪声限值比YB系列低,接近YB系列的I级噪声,振动限值与YB系列相当。
   (4) 外壳防护等级提高到IP55。
   (5) 全系列选用低噪声深沟球轴承,机座中心高在180mm以上电机设注排油装置。
   (6) 电机散热片有平行水平分布和辐射分布两种,以平行水平分布为主。
   (7) 主要性能指标达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

   2、增安型防爆电机它是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产生电弧、火花或危险高温的电机结构上,再采取一些机械、电气和热的保护措施,使之进一步避免在正常或认可的过载条件下出现电弧、火花或高温的危险,从而确保其防爆安全性。
      我国当前应用的低压增安型的基本系列是YA系列增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它是Y系列(IP44)三相异步电机的派生产品。防爆性能符合GB3836.1—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通用要求》和GB3836.3—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增安型电气设备“e”》的规定;功率范围为O.55~90kW,相对应的机座中心高为80—280mm;防爆标志为eIITl、eIIT2、eIIT3,分别适用于工厂中具有温度组别为Tl—T3组爆炸性混合物并具有轻微腐蚀介质的场所;主体外壳的防护等级为IP54,接线盒防护等级为IP55;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为380V;电机采用F级绝缘。
     □增安型防爆电机特点:
    (1)满足增安型防爆电机的要求,采取一系列可靠的防止火花、电弧和危险高温的措施,可以安全运行于2区爆炸危险场所。
    (2)采用无刷励磁,设置旋转整流盘和静态励磁柜,励磁控制系统可靠;顺极性转差投励准确,无冲击;励磁系统失步保护可靠,再整步能力强;线路设计合理,放电电阻在工作中不发热;励磁电流调节范围宽。
    (3)同步机、交流励磁机及旋转整流盘同轴。整流盘位于主电机和励磁机之间,或置于轴承座之外。
    (4)外壳防护等级为IP54。
    (5)采用F级绝缘,温升按B级考核。
    (6)改变传统的下水冷为上水冷,即水冷却器置于电机上部。
    (7)设增安型防潮加热器,固定在电机底部的罩内,用于停机时加热防潮用。
    (8) 选优质原材料,电气及机械计算留有较大裕度,能满足运行可靠性和增安型电机的温度要求。
    (9)设置有完善的监控措施;主接线盒内设置用于差动保护的增安型自平衡电流互感器;定子绕组埋设工作和备用的铂热电阻,分度号为Pt100;设漏水监控仪,监控水冷却器的泄漏;两端座式滑动轴承分别设现场温度显示仪表和远传信号端子。

   3、正压型防爆电机
    正压型电机是正压型电气设备的一种。
    □正压型防爆电机特点:
   (1) 配置有一套完整的通风系统,电机内部不存在可能影响通风的结构死角。
   (2) 外壳和管道由不燃材料制成,并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3) 外壳及主管道内相对于外界大气保持足够大的正压。
   (4) 电机须有安全保护装置(如时间继电器和流量监测器),以保证足够的换气量,还必须有壳内气压欠压的自动保护或报警装置。
   (5) 外壳上的快开门或盖须有与电源联锁的装置。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正压型电机系列产品。

   4、无火花型防爆电机
     是指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会点燃周围爆炸性混合物,且一般又不会发生点燃故障的电机。与增安型电机相比,除对绝缘介电强度试验电压、绕组温升、te(在最高环境温度下达到额定运行最终温度后的交流绕组,从开始通过起动电流时计起至上升到极限温度的时间)以及起动电流比不像增安型那样有特殊规定外,其他方面与增安型电机的设计要求一样。
     无火花型电机符合GB3836.1—83和GB3836.8—87《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无火花型电气设备“n”》的规定。设计上注重电机的密封措施,主体外壳防护等级为IP54、IP55,接线盒为IP55。额定电压在660V以上的电机,其空间加热器或其他辅助装置的连接件应置于单独的接线盒内。
     目前,国内已研制、生产了YW系列无火花型电机产品(机座中心高度为80~315mm)。防爆标志为nIIT3,适用于工厂含有温度组别为T1—T3组的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混合物的2区场所。额定频率为50Hz,额定电压为380、660、380/660V,电机采用F绝缘,但按B级考核定子绕组的温升限值,具有较大的温升裕度及较高的安全可靠性,功率为0.55~200kW。

    5、粉尘防爆电机
    指其外壳按规定条件设计制造,能阻止粉尘进入电机外壳内或虽不能完全阻止粉尘进入,但其进入量不妨碍电机安全运行,且内部粉尘的堆积不易产生点燃危险,使用时也不会引起周围爆炸性粉尘混合物爆炸的电机。
□粉尘防爆电机其特点:
    (1) 外壳具有较高的密封性,以减少或阻止粉尘进入外壳内,即使进入,其进入量也不致于形成点燃危险。
    (2) 控制外壳最高表面允许温度不超过规定的温度组别。目前,已用于国家粮食储备库的机械化设备上。粉尘防爆电气设备的国家标准为 GBl2476.1—90《爆炸性粉尘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

   三、防爆电机的发展趋势

   1、矿用防爆电机
     (1) 发展大功率电机:目前世界上采煤机的最大装机容量已超过1200kw,其驱动电机功率达600kW;相适应的采区工作面刮板输送机的最大装机容量已超过1500kW,其驱动电机功率已达725kW。国内目前的采煤机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400kW,刮板输送机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315kW。
     (2) 发展3.3kV、6kV和IOkV级电压的矿用电机:这是因为普及综合机械化采煤机组后采区走向加长,导致电压降增大,同时大功率电机的使用也要求提高电压等级。
     (3) 发展矿用双速电机:为了适应煤矿输送机低速起动和高速运行的工作需要,国外矿用刮板输送机都是采用双速电机驱动的。但目前国产矿用双速电机的功率范围、性能指标及配套控制开关的性能等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均有一定差距。
     (4) 提高矿用电机的可靠性:矿用防爆电机的工况条件较差,电机频繁大负荷起动、负荷变化大、电压波动大、环境温度高且有一定的腐蚀性等,这些都影响电机的使用可靠性和寿命。
     (5) 加快矿用防爆电机的更新换代。
     (6) 统一矿用防爆电机的标准。

    2、石化系统用防爆电机
    (1) 增安型和无火花型电机的需求将呈上升趋势。石化系统的用户在使用实践中,已认识到发展我国增安型和无火花型电机的必要性。此外,大量20世纪70年代引进装置中配套的增安型、无火花型电机目前已到了采用合适的国产品替代的时候。
    (2) 防爆电机的可靠性已越来越被石化系统用户关注。石化企业发展日趋装置大型化、运行连续化,要求系统运行实现长周期、免维修或少维修。因此,防爆电机就成为保证上述要求的关键设备。
    (3) 防爆和高效变频调速电机已成为石化用户迫切要求开发的节能产品。近年已系列生产了YBx、YAX防爆高效电机,投入市场后很受用户欢迎。
防爆电机节能有两方面工作:一是研制高效率防爆电机产品,二是大量开发各种防爆调速电机的专用产品,尤其是将具有巨大节能潜力的风机、泵和压缩机配套的电机设计为调速电机。
    (4) 沿海石化企业的发展带来的新要求。我国沿海一带将建一批炼油厂,原油均需进口,而进口原油含硫量高、腐蚀性严重,因而要求防爆电机提高防腐性能;另外进口原油均需海运,其储油罐就需要配套高扬程大流量油泵的防爆电机。
    (5) 我国西部石油工业的大发展,要求开发适于沙漠干热环境的防爆电机产品。加氢装置配套用的中大容量的增安型无刷励磁同步电机的市场需要将逐年增长。

    四、交流伺服电机的防爆性能

    1、交流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

       交流伺服电机目前市面上流行的几乎都采用三相交流永磁结构,初级多为硅钢叠片铁心和绕制于其中的三相绕组,次级也多有硅钢叠片铁心以及或标贴于其上或内插于其中的永磁体。驱动多采用基于电压型逆变功率回路的SVPWM方法,多采用矢量控制,以保证初级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始终与次级转子永磁体形成的磁场正交,从而获得最佳出力状态。
        交流伺服电机有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交流异步电机等。而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的转子由永磁体构成,所不同之处是它们的供电方式,前者为正弦波,所者为方波。交流异步电机和普通的异步电机没有什么区别,变频器常和交流异步电机配合使用。
        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习惯简称为交流伺服电机:就是伺服电机的转子是由永磁材料构成,转动后,随着电机的定子旋转磁场的变化,转子也做响应频率的速度变化,而且转子速度=定子速度,所以称为“同步”。
        交流同步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伺服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自身,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上位机给定的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
        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额定转速的界定由电机本身的机械和电气特性来决定,比如伺服电机的反电势高低、电机铁心材料允许的驱动电流交变频率、额定转矩下电机的最大功率、最高温升,但最主要还是反电势。

     2、交流伺服电机的结构分析

        伺服电机由永磁材料构成的转子和定子之间是无接触的(有气隙、无电刷),仅通过深沟球轴承支撑转子和定子之间的联接;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其内部码盘的动、静光栅之间也是有十几丝的间隙(前面的一小节《超平行光编码器与传统编码器的性能比较》有详细介绍。。。),编码器的机械本体(即联接伺服电机定子机座)和编码器的锥孔轴(即联接伺服电机转子及轴伸)之间也是通过深沟球轴承来支撑联接的。
       所以从机械结构角度看整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轴伸及转子(编码器锥孔轴)是高速转动的部分,伺服电机的定子机座(编码器的机械本体)是固定不动的部分,高速转动的部分和固定不动的部分靠高速深沟球轴承来支撑,高速转动的部分和固定不动的部分之间除了深沟球轴承机械联接接触,无其他的机械接触(如无普通有刷电机的电刷等)。转动部分和固定不动的部分除轴承外没有其他机械接触,同样也就完全避免了因机械接触(如电刷。。。)产生打火星的可能(当然若是电路板虚焊等生产质量原因除外)。
        伺服电机后的反馈编码器,为加强对反馈编码器的保护,通常伺服电机会在反馈编码器的外部再另加一个开模件保护罩壳;保护罩壳(铝件或塑件)上接有编码器的反馈输出接口(螺口公母接插头,通常为十六芯脚==A、B、Z、U、V、W差分为12芯,再加编码器电源+5V、0V、屏蔽计为3芯,另空1脚);伺服电机另一个螺口公母接插头(通常为四芯脚==U/V/W/地线PE)是用来接收经过频率调制后的AC220V的(也有AC380V或AC110V),从伺服驱动器给伺服电机的U/V/W/是调制后的AC220V频率,其频率的变化决定了伺服电机转子轴伸的转速快慢。
        从机械结构上讲,编码器一般采用本安型;而动力电缆线有煤矿防爆型的可供选择,都属于防爆系列。

      3、交流伺服电机的使用环境

        伺服电机工作的使用环境:温度:0-55℃;湿度:小于90%(无结露);防护等级通常为IP65,超过防爆电机防护等级最低为IP55。(您知道吗,我也只是想推荐给您真正需要的东西;若您对产品感兴趣请致电无锡百科Tel:0510-85572258/85572257,Fax:0510-85572255,E-mail:sales@basco.com.cn,网址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

     4、交流伺服电机的防爆认证

        无刷类型的电机原则上已经具备防爆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属于无刷类型的电机,原则上已经具备防爆能力了。我所知道的,目前国内交流伺服电机做防爆认证的好象没有。
        在华东地区,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仪器仪表及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就具备产品防爆认证的资格。我曾为产品认证方面的事情去过上仪所,也对类似的有如:产品可靠性、电磁兼容、浪涌、IP防护等级、防爆认证等方面事宜做过交流。
        石化系统,如大家常见的高速公路休息区里的加油站(普通公路边的加油站也是一样),加油站是有防火防爆要求的。比如中国石化的加油站内的加油机(好象叫正星,郑州产的),加油机的加油枪对着汽车油箱口拉一下板手,就可以加油了,加油的数量和合计金额在加油机的显示窗口不停地闪跳,而在其加油机的内部,就用到防爆电机,也用到编码器,本安型防爆。
        进口的伺服电机好象有隔爆型的,有的可以达到 EExdII C T5,但价格较贵。

         Basco百科---科技改变生活,品牌成就价值!因为专业,所以更好!

网友AI:
谢谢大家!受教了!

楼主:
晚上在MSN论坛(民间往往体现民意)看了不少文章,真是经典!努力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国家强盛,发展才是应道理!这是每一个工程师要做的事,~~~~~~~~~~~,下线了

网友AJ:
服驱动器接通电源后正常,CNC启动后服驱动器便1号报警请问是怎麽回事,应如何解决?信浓伺服驱动器报警代码含义是什麽?型号为:BOSA016B-C075F
 报警代码具体如下:
   1.OC  2.VF 3.OV 4.OH 5.OL    6.OS  7.UC 9.PG
   A.WD b. CPU  C.MP   d. PCON   E.OT    "."GC

请回复,在此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位置超差报警?~~~~~~猜,,,报歉,不清楚,手头没有信浓手册。

建议:
1)细细看一下操作手册,通常操作手册内有报警代码,报警代码的含义以及引起报警的一般原因及处理办法。
2)去找其销售商解决,或找其售后技术支持。收了钱就完事?售后服务也太那个点了吧。。。。。

网友AK:
有没有谁比较熟悉FESTO的伺服啊,给我讲解一下。谢谢。wdlxtogether@126.com

网友AL:
请问,如果我要设计一个传动带系统。需要选择一个电机作精度定位。
如果马达轴和卷带器轴的速比为1:1卷带器轴,卷带器半径30毫米,带子一步走8毫米,由于系统要求的频率非常的高,即30毫秒走8毫米,然后停30毫秒,然后继续走。所以在30秒之内,电机要从0速到最高速,然后再到0速。所以要求的加速度非常的大。假设加速,匀速,和减速运动各用了30毫秒,那么我要的加速度就要是40米/秒方。角加速度是不是应该是a/r=40/30*0.001=1300rad/秒方?
有可能选到这种电机么??电机的加速度大小和什么有关系呢?谢谢。

楼主:
        to文文:不知道在30毫秒之内,电机要从0速到最高速,最高速=?
        还有目标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额定转速=?转子惯量=?额定功率=?还有安装法兰,因为不同的伺服电机这些主要参数是有不同的。
         以110BCA06030E伺服电机为例,额定转矩=6Nm,额定转速=3000rpm,转子惯量=0.718x10(-3)kg.m2,额定功率=1.88kw,安装法兰为110。具体外形可以到我们网站上看一看或传真地址过来先寄一份资料给你看看。

         我们做过测试,空载电机从0----2500rpm,50ms完全没问题;不同电机转子惯量不一样,发热(温升)不一样,曾做过0----3000rpm----0----3000rpm---0----3000rpm---0----。。。,反复连续1个多小时,温升后的伺服电机把电机下面垫的白色泡沫都化掉了,电机还在正常运转;后来就赶紧把电机给停下来,有点破坏性测试。

         另外提醒:高速连续频繁正反转必须考虑伺服电机强风散热。

网友G:
“1.OC”———望文生义是:过流。

“30毫秒走8毫米,然后停30毫秒,然后继续走”———1秒内做幅度8mm的16.7次起停,不容易!

网友A:
为什么要从0速到最高速,然后再到0速?
你只需要“30毫秒走8毫米,然后停30毫秒,然后继续走”,计算得到每30ms只需要走15.28度。很轻松就能做到了。

网友AL:
嗨~~basco,不好意思,我是个菜鸟,请不要见笑了.我这里没有传真机,你是否可以把你的网站地址和资料发到我的邮箱?我的邮箱是:jijizhaowenwen@hotmail.com.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AG:
学到很多,辛苦了啊楼主.

楼主:
   to文文:能够上网就可以了,你可以先到我们网站上看看,而且网址已做了链接,就直接点击下面的网址就可以了。
   网址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技术支持----资料下载-----,就找到你要的电机、伺服驱动的资料了,可以直接下载、粘贴、打印等等,你先看一看,熟悉一下吧。。。还有文文你先细细看一下现在这个贴子的前面一些内容,可能很多问题和疑问已迎刃而解了。。。

   版主,先打个招呼,谢了。

   谢谢踏遍鄂豫皖的支持,我曾在武汉呆过四年,很怀念武汉武昌鲁巷的小吃。。。现在还有不少朋友同学在那边的。。。

网友D:
"电机要从0速到最高速,然后再到0速。"
理论上,如果是三角型速度曲线,最高速大概170RPM,要留点整定时间,大概要200rpm以上,实在不需要到两千多转的速度。

楼主:
  “2007中国无锡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无锡新体育中心举行,展览面积近12000平方米,室内展位近600个。
    展期从07年9月13--9月16为期四天,是“第五届中国无锡太湖博览会”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
    “环保、节能、高效”为本次展会的导向,服务于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地方经济。在本次展会上拜访了部分客户,并进行了交流。。。

     无锡新体育中心靠近太湖边,在太湖大道西段北侧,外形为流线型钢结构幕墙现代建筑,离无锡工业设计园创意园很近,大约800米。

网友AM:
没注意,真不错的帖子。

楼主:
雅斑竹也来点评了,,,谢谢支持!

楼主:
伺服电机+滚珠丝杠,往往要用到联轴器来连接。请问: 联轴器的连接方式分为几种?何谓硬连接,何谓软连接,两靠背轮间连接时,是不是一定要加橡皮垫?

楼主:
     这是一个机械问题, 联轴器的找正很重要,电动机(包括伺服电机)和类似丝杠的从动端的联接,几乎都要用到;连轴器的连接方式有很多种,总的来说分为硬联结和软联结。

     可以这样理解:硬连接,也指刚性连接。联轴器自身无弹性,联轴器的材料可用刚性材料做成的,比如:钢,铁,尼龙棒料等之类的;硬连接通常对被联结件的同轴度要求较高,而软连结允许有一定的偏心,偏心量具体要看联轴器的类型而定。
     软连接,联轴器自身有弹性。联轴器材料可以是波纹管、金属膜片、链条式、弹簧螺旋式等做成的。
     楼上所提到的加橡皮垫应是为了缓冲,否则震动和噪音较大,并且联轴器容易损坏。要说明的是:硬连接一般都加缓冲垫,但缓冲垫往往有能量损失,配合精度也会有所降低,高精度的连接不加缓冲垫.

     正因为刚性联轴器对于两轴间同心度的要求非常高。故软(弹性、柔性)联轴器被广泛地使用。一般弹性联轴器的分类为:橡胶式联轴器、金属性联轴器。常用的有:波纹管、金属膜片、链条式、弹簧螺旋式、梅花垫式、香蕉树脂、轮胎式、弹性柱销式、永磁式、万向式等等。

     曾有人反映在一种水泵上用六角形的橡胶式联轴器,损坏很厉害,据说好像2周就要换一个;分析为,那可能是橡胶垫不合适(间隙太大了)或是质量不过关。注: 橡胶式连轴器不推荐用于频繁启动的场合。

     当然,若想了解的更详细,不妨查阅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有联轴器的分类,特点,应用,计算和性能,参数和尺寸。

楼主:
呵呵,顶一下,看贴回贴是美德!~~~~~

楼主:
     好象大家对机械应用方面反应不是很积极吗,?,还是继续进行普及吧。。。

     介绍一下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经常用到的关联产品:大扭矩弹性联轴器
     联轴器的选择基准:

     联轴器是以传递扭矩或旋转角为目的的机械零件,但分别具有不同的固定特长。请根据所需的特性为基础,选择正确的联轴器。
决定种类之后,请参阅轴孔径组合并根据产品的尺寸,性能决定零件号。
     最后确认所选零件号的额定扭矩、最高转速、尺寸等是否满足机械装置的条件。

     联轴器使用注意事项:

     请在装置的联轴器等旋转部位安装保护罩以确保安全。
     如果轴心偏差超出允许值或施加过大扭矩,则可能会使联轴器产生塑性变形而缩短使用寿命。
     如果运转时出现异常声音(金属声音),则请立即停止运转,并对校准、轴的干扰以及螺丝松动状况等进行检查。
     对于负载变动较大的装置,为了防止螺丝产生松动,请涂抹粘结剂或将所使用的零件号提高一个档次。

     联轴器校准调整:

     联轴器进行旋转角或扭矩传递时,允许存在一定的轴心偏差,但如果轴心偏差超出允许值,则可能会产生振动而导致联轴器寿命急剧降低。因此,请务必进行校准调整。
     轴心的轴心偏差包括偏心(两轴心的平行偏差)、偏角(两轴心的角度偏差)、以及轴向振幅(轴的轴向移动)。
     请对轴的校准状况进行调整以确保轴心偏差处在本公司产品目录的尺寸、性能表记载的容许值以下。
     尺寸、性能表记载的轴心偏差容许值是指偏心、偏角、轴向振中只发生一项时的情况。同时出现2个以上的轴心偏差时,相应的容许值分别减半。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建议将轴心偏差设定为容值的1/3以下。

    有关联轴器的术语说明:

技术参数                              定义和解释:
联轴器许用额定扭矩                    在允许的速度范围内连续运转所能传递的力矩

联轴器许用最大扭矩                    在联轴器的整个工作寿命中传递力矩大于105次(10的5次方)
动态载荷或5x104次(5x10的4次方)交变载荷的许用扭矩

从动端的最大扭矩                      从动端的受冲击时的最大瞬时扭矩如制动时产生的扭矩

    常用弹性联轴器选型推荐:

      当然各种不同的弹性联轴器,有如中间弹性体弹性联轴器、波纹管弹性联轴器、狭缝弹性联轴器、弹簧钢弹性联轴器、不锈钢弹片弹性联轴器、工程塑料弹性联轴器、聚胺脂弹性片弹性联轴器等。各有其自身不同的特点、许用额定扭矩大小、外型尺寸以及不同的应用场合。

      连接类似伺服电机及丝杠之间(大扭矩、频繁正反转、有同步精度要求),能实现弹性联接的,推荐选用:①波纹管弹性联轴器;②中间弹性体弹性联轴器。等。。。

      连接类似小步进电机、从动端为完全轻载,类似有如编码器之间(小扭矩、有一定正反转、有同步精度要求),能实现弹性联接的,推荐选用:①狭缝弹性联轴器;②不锈钢弹片弹性联轴器;③工程塑料弹性联轴器。等。。。

      连接类似小电机、丝杠之间(中扭矩、有一定正反转、无同步精度要求),能实现弹性联接的,推荐选用:①弹簧钢弹性联轴器;②波纹管弹性联轴器;③中间弹性体弹性联轴器。等。。。

     (对产品感兴趣的朋友、或有需要联轴器选型样本资料电子版的,可以自行直接下载;具体方式为点击---网址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技术支持-----联轴器----下载即可。当然您也可以直接致电讯问0510-85572258,我们乐意为您服务。)

网友AN:
可以,不过有案例更好

网友AO:
一正、反转设备。没有用软性连轴器,机械工程师随便做了个连接装置。调试设备时候没有及时停止加上速度很快,滚珠丝杆卡死了,一下把伺服电机PG后面的编码器打坏了。
教训啊

网友AM:
都说你的网名是个公司名,是么?LZ能不能规避一下呢?比如改为Qbasco?

楼主:
先试用一下WXbasco,看看是否已被注册,,,谢谢老雅!照顾一下各方感受吧。。。。。。

网友AP:
中华大地,人才辈出啊!咋一个不小心,就蹦出了这么牛的一个公司?希望有机会用一下贵公司的产品。

网友G:
"WXbasco"确实是一位业内难得的技术性营销人才,至于其服务的 公司是否也真的很牛,恐怕还不要急于下结论,公司的牛与否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验证的。

网友AQ:
过两天就要用到伺服电机了,正好用到.

楼主:
     版主你也太小气了点,难得让您删贴,,,,,本来是月到中秋送给看贴的各位网友的,想要善意地给大家调剂一下心情,愉悦一下,避免有些朋友感到看纯技术贴子有些费劲,枯躁无味。。。。。。

      可是,也许版主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觉得应该发表到工控人生论坛。。。,就给删了,抗议啊版主。。。。,一份好意和善举都得不到支持,,,唉。。。。

       感兴趣的,想要调剂一下心情愉悦一下的朋友,点击下面的链接就可以了,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5669窗外有星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版主要是再删这个链接,我可就要怒了。。。

      (提示,容许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存在,那才叫真正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网友G: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要看在何处,容/纳何内容哦!:-)

楼主:
佩服,佩服。。。,谢谢,谢谢。。。

网友AR:
不错不错,!,看了后让我收益非浅!!,真希望能够和前辈们多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AS:
四伏控制顶

楼主:
      “海纳百川。。。”,还要看看哪条川,哪条江, 哪条河。?。,呵呵,口水战就先不打了,不影响后面看贴的朋友。。。,(调侃一下,开个玩笑了。。。)

--------------------------------------------------------------------------

      to:姑苏城外,谢谢,过奖了。我也只不过把熟悉的或相关的东西,整理了一下,用文字表达出来,我想这样至少是对一部分人,在产品应用时或做判断时是有益的。
      听您口气,肯定是某一方面行家,欢迎与您多交流,而且苏州无锡也离的不远;若能有机会用我们的产品,那我先多谢了。

      to:漫步人生路,“过两天就要用到伺服电机了,正好用到”,不知是用到这方面的文字介绍?还是其他什么。。。

--------------------------------------------------------------------------

      生活是美好的,空气是清新的,心情是调剂的,工作是愉快的,朋友是可爱的~~~~~~ 你快乐 我快乐 生活多美好~~~~~~ 呵呵,拈来的。。。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看纯技术贴子有些枯躁无味,咱给加了一点点“调料”。。。, 也可能“调料”引起了版主的误会或误解,误认为我要将这个技术贴子引向娱乐版,,,假如是那样话,只能说是版主误解我的初衷了,技术贴子的大方向,大家是很清楚的,而且我也会尽可能地增加点这个贴子的含金量。。。,我的初衷只是想给技术贴子增加点可读性,增加点吸引力,让看贴的朋友能够轻松点,或者能有——。。。心有灵犀,会心一笑。。。

     码文字有时是很辛苦的。。。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5669窗外有星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贴上去的文字“窗外有星光。。。”可是原创的,,,只是离技术远了点而离生活近了点,,,也许吧,在工控人生论坛发表更加合适些。

     只是这样的话,对现在这个技术贴子感觉有一点阻滞、有些行文不畅了。。。

     强烈建议,给技术贴子增加点可读性,增加点吸引力!!!

     同时也招呼所有正在看这个贴子的朋友,在将要到的中秋、国庆,大家快乐舒畅的十一黄金周,祝各位网友能够,天随人愿,工作顺心、节日愉快!愿大家旅途顺畅,有个好心情,玩的开开心心!

     事实上,生意、工作、技术、生活,还有亲情、友情、爱情,对个体的人来说是集成的,不可能完全分割。在一个人的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环境、甚至一天的不同时段(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对一个个体的人,其内容重点有所侧重罢了。

     前面文字里提到的,渔父岛、百米高喷,还有高子水居、十八湾、蠡湖公园、蠡湖中央公园等是免费向市民开放的,无锡真是个好地方。建议大家有空和家人朋友一起,多亲近亲近大自然,欢迎您来无锡旅游!

     再贴几个无锡旅情太湖美景的网址链接,送给斑竹和喜欢工控网论坛的朋友,图片都是热心的网友自己拍的,自游自拍自欣赏,然后自己贴到网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呵呵。。。

    1) 链接http://post.baidu.com/f?kz=167890992太湖明珠无锡
    2) 链接http://post.baidu.com/f?kz=261905064山顶看无锡夜景灯火辉煌
    3) 链接http://post.baidu.com/f?kz=6009849无锡盛产风景、院士以及创造财富的奇迹
    4)链接http://post.baidu.com/f?kz=91788399太湖明珠—无锡美景(我老公的家乡)
    5) 链接http://www.17u.com/blog/article/12012.html太湖美景无锡鼋头渚
      太湖美景,湖光山色,还有风景中的人,当然包括心存感激正在欣赏品读的你我,不错的。。。,向斑竹各位网友同事同仁,致敬问候,开心你我,分享欢乐,梦想成真!
----------------------------------------------------------------------
      累并收获着,痛并快乐着!——积极的生活态度,也希望传递给所有细细看贴子的朋友。。。
       我相信,我的文字,会对一部分人有益,哪怕是五年十年后。。。
       透过字里行间,希望这个帖子除了能有一些技术经验可取外,还能有少量的、适当的一点点生活的感悟,同时也希望这个帖子能带给大家些许欢乐和美的享受!能引导看贴子的朋友有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向上的力量!!!
     (虽然每个人的生活中,会有喜怒哀乐。。。,我和您也是一样的,。。。)
      还有要告诉您的是,和您一样一直在关注这个贴子,从贴出来到现在两个多月,有160多人回复,6000多次点击,您的每一次点击意味着您在关注,您的每一次回复说明您在参与。。。虽然国人的传统观念,情感表达以含蓄为美。。。
       但请相信——您自己的感觉,您是最棒的!心态决定行动,感谢您所给予的所有关注!也很想寻找,和您一起在线交流互动的感觉!,,,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网友G:
老雅可算找到知音了!

网友AT:
非常不错的文章,我想问一下驱动器的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反馈脉冲信号输出oa,ob,oz以及oz的集电极开路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G:
驱动器的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反馈脉冲信号通常给上位控制器做位置闭环控制或监控补偿,Z信号的集电极开路信号通常是给PLC或上位控制器的I/O做为参考标记用。

网友AU:
谢谢!回去慢慢消化。

楼主:
     To:波恩,呵呵,“王顾左右而言他。。。。。。”,~~~~~~~~~~~~~~~~~

      。。。多一些技术和行业介绍和分析,既可以起到很好的技术普及和推广作用,又。。。客观上与总版精神完全吻合。。。。。。

       呵呵,咱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小方向略有差别:我除了技术普及,还有要让好经验好产品好理念让大家分享,顺带介绍一下产品的任务。。。,咱们版主除了技术普及,还有要参与大部分贴子的提疑回复,顺带维持一下运控论坛秩序的任务。。。

       所以,有些事情静下心来,站在对方角度立场想一想,都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是不容易的。。。,老波同志,对不?。。。呵呵,理解万岁!

       还有,多谢谢波斑竹给予的点点滴滴的关心和支持,无论是批评的、还是褒扬的。。。,这个贴子里,您给予的点评也是最多的。。。;经常是早上打开电脑,,,运控版已经是一排一长溜波恩的点评。。。您也是敬业的。。。,发自内心的,诚挚的,也是朴素的祝福,,,您和您的家人中秋愉快!

      (这一小节,希望您能多读几遍,,,再回味一下。。。。。。)

楼主:
            运动控制类产品的知识需要普及

     虽然运动控制产品(伺服系统、步进系统)在国内的应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技术也比较成熟。但是各种数据表明这还是一个相当初期的市场。相对于PLC、变频器等广为人知的产品而言,用户端对运动控制产品的知识相当匮乏。如数控机床、纺织行业、包装设备、机器人领域、印刷机等市场空间很大。

   而巨大的潜力市场空间构成了运动控制市场增长的主要原因。也使得对运动控制产品的市场预测,未来几年预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除此之外,新旧技术的交替也形成了市场的另外一个重要驱动力:在加工制造领域,伺服取代步进,是运动控制市场最主要的趋势。

   1)应用领域基本相同,但伺服的控制精度占据明显优势,形成单向取代。
   2)从材料耗费上看,伺服与步进较为接近,并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伺服系统的价格进一步下降,目前市场上某些型号的伺服产品的价格已经低于相同转矩的高端步进产品。
   3)用户已经逐步接受伺服,许多OEM开始提供装有伺服装置的设备,或者在配置中提供伺服这一选择。
   4)国内主流步进供应商已经将研发重点转移到伺服,并且逐步开始有一些批量产品面世。

   当然,考虑到国内庞大的中低端市场需求。步进市场仍将继续缓慢增长。伺服替代步进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

网友AV:
有时间要好好的学习学习了!

网友AW:
to basco 先進:
    文章寫的真好,小弟欽佩.感謝你.

楼主:
To  陳瑞昆,过奖了,不客气,同样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AX:
好贴收藏了又学了不少知识呀

网友AY:
好文章!
顶下!

网友AZ(2007-10-04):
问个问题:

有一数控车床,国庆节休息时,打扫了一下电气箱里的卫生,用气泵吹的。
今天上班就出了故障:414
一交流伺服单元的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我看说明是:NOT READY
另一交流伺服单元的液晶示屏上显示“8.”,好你也不正常。
测量了一下输入电压,3相220V,正常。
请问是什么原因,拜托各位大侠,车间等着工作呢。

网友O:
两台同时出故障,内部问题的可能性很低,找外部原因吧?可能是门没关好等等?

楼主:
别人的经验教训(引用,变频器的清洁除尘):

      请不要用压缩空气吹变频器:今天东莞一家塑料厂送一台F540-110KW变频器来维修,原因是电工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吹尘,压缩空气一般含有水气,加上变频器尘比较多,开机后变频器没显示,经检查电路板有短路而损坏电源!给变频器吹尘最好用电吹风!

      。。。。

     今天又见到有人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清尘时,把变频器主板弄坏了,可能是把脏东西吹到主板上引起短路而搞坏的,压缩空气通常带有水份,而且风力太大,最好用电吹风,没有经验的就不要去清理电路板,只清理风扇及散热铝片的尘就可以了。

     伺服驱动器的清尘清洁工作和变频器的要求较为类似。提醒一下,尤其是逢到较长的节假日,工厂往往要搞车间现场整理,机床保洁时要注意,脏东西尤其害怕如:细小铁丝、铁屑、金属粉尘什么的。

网友G:
不错的引用经验!不过楼主的ID似乎又犯规了,呵呵!

网友BA:
绝对编码器标定“0”后,掉电后这个“0”是否还有效?

楼主:
     呵呵,笔误,那就改一下。。。

     既然朋友们有需求,就继续介绍点伺服装置日常维护保养方面的一般要求:

    *** 保养与维护
    伺服驱动器在保修期间按如下规定:
    保修期间出厂后18个月内或交给最终用户1年内

    *** 注意事项
    电源接通/切断操作应当由操作人员自己动手;
    电源切断后有一段时间内电路保持着高电压充电状态,检查工作应当在电源切断后面板上的LED灯熄灭后约5分钟开始进行;
    不要进行绝缘电阻测量这样将损坏驱动器;

    *** 日常检查
    在系统正常动作的状态请确认如下项目
       1  环境温度湿度是否正常是否有尘粒异物等
       2  电机有否异常声音及振动
       3  有否异常发热或有异味
       4  周围温度是否过高
       5  面板是否清洁
       6  是否有松脱的连接或不正确的引脚位置
       7  输出电流监视表示是否与通常值相差很大
       8  伺服驱动器侧/下部安装的冷却风扇是否正常运转

     ***  定期检查
     定期保养时请确认以下项目:
       1  是否存在松开的螺丝
       2  是否存在过热迹象
       3  是否存在灼伤的端子

     ***  部件替换指南
      注意  为了检查或修理零部件的拆卸工作,应有生产制造公司或销售代理来实施,零件替换周期取决于实际运行条件和设备的使用情况;失效的零件应立即调换和修理。
        设备 零件     标准替换周期    备注
        滤波电容器    约5年
        冷却风扇      约3年
        驱动器印制板上的铝电解电容器  约3年
        电机轴承   3-5年
        油封    5000小时
        电机编码器    3-5年
        这里所提示的替换周期仅供参考,不管标准替换周期如何,任何零件一经发现失效应,立即替换或维修。

       (是一般的要求,基本上适用于大部分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当然也包括无锡百科伺服了)

楼主:
   To T22:绝对编码器标定“0”后,掉电后这个“0”是否还有效?

    按物理刻划的绝对式编码器的工作原理,掉电后这个“0”应是有效的,重新上电若机床自身无机械移位,应仍是“0”。

    “伪绝对编码器”掉电后“0”是否也是如此,不是很清楚,未试过。

网友G:
日系靠电池维系的伪绝对,系统掉电后,估计移动量超过一圈也照样会丢。

楼主:
           2007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伺服装置掠影

      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2007)共为期4天,于2007年9月26日——9月29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本次展会共有9个场馆,展出面积突破十万平方米,有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等19个国家和地区206家海外企业,我国境内1071家缝制机械生产企业参展,有上工、申贝、飞跃、标准、中捷、杰克、宝石、通宇等等国内知名缝制设备整机提供商悉数上阵。

      在本次展会上明显感受到伺服装置作为缝制类设备运动控制的一个发展趋势。(缝制类设备总的发展方向,无油直驱、自动化、智能化、集成化、高效节能、环保等发展方向,代表着当今世界缝制机械发展方向和最高水平,限于篇幅一笔带过),缝制类设备运动控制的发展趋势从下面几个小点可看出:

      1)工业缝纫机中已主推无油直驱式,电脑平缝机(伺服驱动),电脑直驱平缝打扣机,逐步替代原来老式机械式离合器电机的动力方式。如:大一些的工业缝纫机整机提供商,其展出新式无油直驱式和老式机械驱动式,从展出面积台数规格基本上新式老式平分秋色,各占50%,而新式无油直驱式往往在醒目位置,也是各家宣传的重点。
     对整机用户来说,无油直驱式(伺服)优点在于:直驱无油结构,极低线张力,令线迹更加完美,节电约40%,省人工降成本,提高工效,尤其在嗓音振动、节省空间上,更加合理。
     只是工业无油直驱缝纫机所用的伺服属专用伺服,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分辩率也不高(360ppr,1024ppr),但对缝纫机来说已够用了;工业缝纫机的伺服驱动器,已将缝纫机的一些缝制工艺针迹花色集成到伺服里去了;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有些产品种类已基本上和国际同步。

     2)直驱高速电脑包缝机(产品已推出,如杰克),符合工业缝纫机机电一体化发展的大方向,目前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属先进之列。

     3)电脑锈花机普遍采用伺服驱动装置。其控制系统中可将图案(图片)通过软件转换为可执行格式;绣出的产品(作品),装裱在镜框中可以当作画来出售(如山水,油画,书法,人物肖像等等)。
    (展会后,算是更加明白,前次买的几件刺绣作品是怎么出来的了,看来苏州刺绣的市场是免不了要受到影响了。。。)

     4)衍缝机。就是用来缝每个人家里被子的机器,大型超市家纺区常会有这样被子卖的,如七孔春秋凉被等等。目前正由步进驱动方式向伺服装置驱动方式过渡。

     5)电脑横机。就是用来织羊毛衫的机器(估计冬天我们每个人都穿过的),由步进改用伺服装置驱动方式,已得到比较多的应用。

     6)服装自动裁切机器。如展会上见到激光无接触切割打样机,高速多层布重载型自动裁切机,已普遍采用伺服装置作为进给驱动了。

     无锡百科作为伺服功能部件制造商在本次展会上参展。

网友AM:
楼主不错,还是从善如流的。作论坛也是好贴不断,好人。

楼主:
谢谢敏行,大家都一样,好人好梦,只是讷于言而敏于行,好人会有好报。我相信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T:
我刚入门,我想请问一下,
1:  对于一般的驱动器,如果不接编码器输入信号,能不能使驱动器输出电压驱动电机,还是说必需接编码器驱动器才会输出电压驱动电机.

2: 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入端一定要接电机上的吗,如果接装在导轨上的光栅尺信号是不是也可以.

3: 松下的电机,编码器有增量式5线的,绝对式的7线的,这中间传输是不是有什么协议,因为我看到有些电机的编码器要输出a+,a-,B+,B-,Z+,Z-等,这样就不只5跟线了.

网友BB:
很长的文章。

网友BC:
看了一页,先顶了再说.

楼主:
To 刘建新,你好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9 13:02:00
1、 对于一般的驱动器,如果不接编码器输入信号,能不能使驱动器输出电压驱动电机,还是说必需接编码器驱动器才会输出电压驱动电机。
2、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入端一定要接电机上的吗,如果接装在导轨上的光栅尺信号是不是也可以。
3、松下的电机,编码器有增量式5线的,绝对式的7线的,这中间传输是不是有什么协议,因为我看到有些电机的编码器要输出a+、a-,B+、B-,Z+、Z-等,这样就不只5根线了。
------------------------------------------------------------------------------------------------------------------
1)对于一般的伺服驱动器,必须接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1套伺服装置,自身形成一个小闭环,才能正常工作。若不接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则伺服驱动器提示报警,不能工作。
2)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入端一定要接伺服电机上吗?是的。如果接装在导轨上的光栅尺信号是不是也可以?不可以。
控制系统CN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构成半闭环控制。
控制系统CN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导轨上的光栅尺,构成全闭环控制。导轨上光栅尺的信号是直接反馈到控制系统CNC进行处理的。
3)松下的电机,编码器有增量式5线的,据称是省线式的,若采用A、B、Z、U、V、W,Vcc、0V信号方案,并用5线联接,推测是有串行口通讯协议。
但不确认,未仔细研究过,最好问其代理。或许会有业内同行同仁来补充。
绝对式的编码器7线的,中间传输一定是有通讯协议的。
国内主流伺服电机的反馈的编码器,通常是14线的,即A+、A-,B+、B+,Z+、Z-,U+、U-,V+、V-,W+、W-,Vcc、0V,信号对称差分输入以提高抗干扰能力。(无锡百科的就是如此,点击网址http://www.basco.com.cn内有不少基础知识可以看看,欢迎光临)

网友BD:
收获不少,谢谢各位了!!

网友BE:
刚开始学习伺服,好帖子 ,跟各位学习了。

楼主:
呵呵,看来把业界各路高手都吸引过来了
在这个市场上,很多产品不是说做不出来,而是一个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是市场、是利润,是生存。但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如果需要生存,必须是走差异化的路线,在一些别人无法或暂时无法模仿的东西,就是你的生命点。我相信这也就是在针缝领域,有些伺服厂家做的很成功的真正原因。
所以有些人在无法得到这个差异点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差异点抹杀或者是抹黑。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讲,任何的学习、仿造都是值得尊重的,不然到现在还只有遂人可以用火烧熟食吃,其他人只能吃生肉。中国的火药也不会传到欧州去,西方的蒸气机(瓦特发明)也不会到中国来;我看大家上下班还是步行或坐四个人抬的轿子吧(那是中国发明的),火车、汽车、飞机通通停运(因为那是西方发明的),您说,可能么???
大家有时间的话,有个片子叫《大国崛起》,建议找来看一看,感受一下,什么叫忧国忧民,怎么样让民族复兴、强国之梦。。。
当然,对社会的短时间发展来讲,仿造是有缺陷的,有几个原因:一、仿造的成本会低,所以人会等别人做好再去仿造;2、仿造的质量会有所降低,因为仿造的人无法理解或使用原始设计者的相同理念的配件。其实五十年代的日本,六十年代的台湾,七十年代的韩国都是仿造大户。但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就会引起量变到质变的地步。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仿造到进一步的改进,再到进一步的创新,那就是另外一片天空了。在日本起步的时候原始的开发很少,可以说基本没有,但是他们从其他国家得到技术和产品后不是简单的仿造,而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进一步开发。
从这个贴子贴出起,从跟贴上看,总体是是受到大家欢迎的,我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更不是天下之事无所不知,也只是抛砖引玉。跟贴的就有不少是做进口伺服的朋友(如西门子、伦茨、三菱的。。。),至少在技术普及上是有合作也有竞争。良性竞争,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就会固步自封。
做伺服百科不是一个全新的引导者(请问一下,世界范围谁是?),但百科是一个专业的制造商,在做积极的市场应用普及和推广。而且我的发言也是负责任的,尽可能以专业客观的角度进行介绍,还有我也强调一下,谁也无法保证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包括我自己。
但有一点,在伺服技术普及应用上,至少在普及的理念方法上可以不谦虚地讲,我是一个引导者至少是有一个好的创意方法,愿意与大家分享经验。至少目前在伺服技术普及这一块,还未发现有谁受到如此礼遇,贴子从加精再到置顶,当然也非常非常感谢斑竹的鼎力支持。
请问楼上路过的朋友,您认为伺服产品应用技术应该如何普及?国产伺服和进口伺服应该如何参与竞争?国产伺服生产厂家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生存下来?
可您的发言,总有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相煎何太急的感觉。
还有感谢也欢迎您的参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需要高温炉火+波澜壮阔胸怀的大海的海水(淬火)来炼成。
呵呵,还得强调一下,提倡礼貌待人,文明发贴。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反之亦成立。

网友BF:
学习了,强烈支持楼主技术普及,BS说风凉话的人,建议你另开一个帖子

楼主:
还有,
我对将伺服技术从国外引入国内,对所有参与研发的工程师表示无限理解和尊敬,因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和努力。
但是我也有疑问,国家花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投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也是纳税人之一,因为经济的无限分解,所以国家每投入的钱,也就是某某分之一的每一个纳税人钱的总和),现在国内市场怎么样?
如果自认为是老大,或自认为是元老,那就应该做做老大的样子,扯起民族产业的大旗,多学学海尔的张瑞敏,迟早有一天将民族的产品推到国外去,去赚老外的钱,那是企业界人士学习的榜样。
(如果不认为是老大,是个前进中的兄弟,那就需要向很多人虚心学习,需要不断努力,也只有这样才会不断进步。。。,百科需要学习需要进步)
不要每每提起工控的不同领域,到处充斥着进口牌子的产品,让好多的业内人士面露羞色。。。。。。

网友O:
支持一下斑竹

网友BG:
本人希望学习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方面的知识,因为我的工作将从事伺服控制系统和伺服电机的调试,希望各位给我点建议,我该看什么书,从何入手,本人是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但是并无实际工作经验,谢谢给位了.

网友BH:
同意楼上的,抵制日货!

网友G:
抵制日货,要靠产业界的真功夫,家电市场就是先例,由低端开进,到普及型,再拼中高端。

楼主:
我相信,生活需要张弛有度,生命更需要执着,风雨无阻,永不言弃。
这个贴子是我发起的,我也是楼主。现在我也想知道,这种互动的、有众多业内网友参与、共同分享经验的方式,是否还要继续?是否还受到大家的支持?
因为有人提出了疑异,向我发出了挑战,是否我发表的演讲太多了?
如果您认为还需要将这种方式继续下去,那么请您站出来,讲一声,支持一下,也给我一个信心。
如果没有人支持,那么,我在这个贴子里将从此闭嘴,不再发表任何言论。
认为这种分享经验、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交流互动的方式,应该继续下去的朋友,请站出来,说一声。请给我支持,也给我信心!

网友BI:
我觉的现在的国人都有这种思想,不管做什么东西都要求降成本,偷工减料,只要能用就好,就是价格因素,就简单的来说,一个接触器来好了,标的同样大小的电流的触头你跟进口的比一下,差得远了,还有机床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导轨,你像进口的人家80年代的产品,到现在基本上他的磨损很少,精度还达的到,像国产的你新的买过来用个一两年,他就磨损的很厉害了,就达不到要求了,要大修了,不是说我媚外,就同样的东西你进口的买过来10W,而国产的只要9W就够了,你用了两年之后,你把这两台东西卖掉的话,进口的假如说能卖个6W,而国产的就只能卖个4W了,这个是现实的,当然国产也有好东西,不是全盘否定,假如说你是投资者,你会选择哪能一样呢??????就国产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你的只有2500线,而且要接上十几根线才能用,而进口的有好几W线,只要区区四根线说好用了,你说会用哪一种,国产伺服啊,你不要老是模仿,你要走创新,牌子倒是多,可东西呢,还不是只有一个,汤换药不换有什么用?????说起来到是好听,我公司也会做伺服了,!·!!!!!??什么全新啊,全系列化啊???真晕??我宁愿晚几年来投放市场,也要拿好产品,新技术出来?你要想把话讲响,就不要说什么我仿别人是为了降成本啊,减少开发成本啊??????

网友BE:
路要一步步走,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我们应该谅解!
我们大都还是应用人员,不是研发人员,开发新产品研发人员应该好好努力。

网友BE:
问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直流伺服电机,是不 是直流电机和直
流伺服电机就是一回事啊??
见过直流调速器,西门子的6RA70系列的,这个直流调速是不是就是
直流伺服驱动啊???
一直迷惑,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BF:
支持一下楼主,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J:
顶一下,对我这种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G:
直流电机本身的伺服特性就很好,所以就电机而言,直流电机与直流伺服电机的差别并不大。但是直流伺服和直流调速器的区别就大了,伺服的速度控制为闭环,调速器则为开环。国内桂林星辰的直流伺服应该不错。

网友BK:
下面引用由whisper在 2007-8-10 11:11:00 发表的内容:
  粗略的看了看,楼主发的这些帖子很好,都是基础性的常识,对于普及伺服应用很有帮助.
但是,也可看出,楼主关…
--------------------------------------------------------------------------------------------
精彩!

网友AM:
希望更深的探讨。门户之见,害人已深,别再多说!

同志们,冲啊

网友:
学到很多啊,新手要发问了,希望各位不吝赐教,从头学伺服电机需要哪些方面的书籍啊?或者有什么网站有详细介绍的?我是刚出来的学生,用单片机控制伺服系统,可是到目为止搜遍了互连网,也没发现啊!!我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误打误撞到了工控行业,才发现连个伺服电机以前都没听说过!灰心。。
希望各位大虾们帮帮忙!多谢大家了!

网友BL:
文章很精辟,介绍的很详细,辛苦了,谢谢!

楼主:
      呵呵,看来还是有不少朋友支持我的,谢谢,谢谢,看来作为楼主,我还可以继续讲话。

      那么,请波斑竹也明确表个态,(雅斑竹已经明确表态了),是否还要继续?支持或反对。因为有几个自认为还可以的贴子,我自己也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贴。

      上,还是不上?

      继续,还是暂停?

      支持,还是反对?

      顶,还是放弃?

      认为这种分享经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交流互动的方式,应该继续下去的朋友,请站出来,讲一声!请给我支持,也给我信心!!!

      同时,希望您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一看,有更多的业内网友互动分享,相信这个贴子,后面一定会是好戏连台,精彩连绵不断!

      还有,要记住哦,您感觉好的时候,也别忘了顶一顶。 :-)

网友BF:
顶一个,好东西应该多发

网友BM:
鼓掌!给楼主纱发!

网友G:
表态?那就继续吧!

网友BN:
很专业啊,学学先!

网友BO:
不知道大家对LENZE的伺服了解吗?怎么样?

网友BE:
波恩大哥,谢谢你的解答,但是‘伺服的速度控制为闭环,调速器则为开环’这一点我有点疑问,上次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改造的设备,直流电机后面就装了测速发电机作为反馈,这不是闭环的吗??

网友BF:
再顶一顶,楼主快一点,大家等着吶

网友BP:
向大家学习了,我现在在广东佛山分公司,我的联系电话是15916586056,Q是31740304,邮箱是zhougui8012@163.com

网友BQ:
楼主说的很好 受教了 感谢

网友BR:
步进电机转速能到3000转.

网友BS:
最近正好在能伺服电机,学习中~~

网友BT:
上次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改造的设备,直流电机后面就装了测速发电机作为反馈,这不是闭环的吗??
-----------------------------------------------------------
若沒記錯 該加上編碼器 才構成閉環

网友BE:
    上次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改造的设备,直流电机后面就装了测速发电机作为反馈,这不是闭环的吗??
-----------------------------------------------------------
若沒記錯 該加上編碼器 才構成閉環

----------------------------------------------------------
不同意你的说法,编码器和测速发电机都是反馈元件,为什么加编码器就是闭环,而加测速发电机就不是闭环了呢!!

网友BF:
顶一个,爱我中华!!!!!

网友BT:
to:Linas
測速發電機 他的訊號都接在驅動單元 僅構成半閉迴路 所以須加編碼器回授給控制器才能說是全閉
在EDM設備中多是類似這樣作法 不過他們外接光學尺做回授

网友BU:
真是不错的参考资料,虽然有些看的不是很明白,但解决了我很多模糊的概念,得益匪浅,谢谢搂主和各位大侠了!

楼主:
    请那位斑竹给回话,为何要删贴?请给个合理的解释,是否是攻击性太强了?连“模拟一下对话情景剧场”演出都不让,让人怎么活。要求回复语气温和。

    或给我,斑竹的电话Tel=?,直接进行电话沟通,我Tel=0510-85572258。否则别人这么多的问号,不回复是不合适的!

    否则,还要给发上来的。

    在线,谢谢。

网友BV:
是个好帖,就是现在没时间看完。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有时间常来溜达溜达。兄弟,问你一声,斑竹今天都到那找乐子去了?一个没见。。。

网友G:
to"linas":如你所言“上次用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改造的设备,直流电机后面就装了测速发电机作为反馈,这不是闭环的吗??”
================================================
按这个情况看,应该是构成的速度检测,但具体是不是构成了速度闭环,还是只做了检测和补偿,还要看控制器的具体结构。我没有用过6RA70,建议您查看它的手册确认一二。

网友G:
to“WXbasco”:不知您所说的帖子是何时发表的?原内容是什么?如果真是如您所提的“模拟一下对话情景剧场”,恐怕不适合在技术论坛分布,可以去工控人生论坛。
    另,可处理运控版的版主除了我和刘版主,总版主“如火”等人,估计不低于5位。虽然版主大都是义务的,但也必需执行总版的版务规则。
    建议遇事冷静一点。

楼主:
    老波,刚才和李总版通了下电话,沟通沟通交流交流了下,先给自己冷静点。。。

    最好那天和波斑竹也沟通一下。呵呵,直到目前,从来都是只见其字,未闻其声的。。。。。。

网友D:
"请那位斑竹给回话,为何要删贴?请给个合理的解释,是否是攻击性太强了?连“模拟一下对话情景剧场”演出都不让,让人怎么活。要求回复语气温和。"
是我删的。原因就是非技术内容且有人身攻击。如果您模拟技术服务现场,我没有意见。

网友G:
要学习什么?“模拟一下对话情景剧场”以非技术内容进行人身攻击?这不符合总论坛的宗旨。合理删贴是版主的版务工作内容,确有疑义可想总版申述,没必要说这等脏话吧!

网友BW:
我说话过头了点。在这里说声对不起,我也希望好的东西流下!求助MR-A40A的资料!谢谢,

网友BX:
看到这里后,有很多的感想
   学习了.

网友BY:
发现个问题..好奇的问一下...百科的伺服电机怎么和深圳众为兴的这么象?..连面板到接线脚顺序到外观都几乎一样...都是号称自己研发....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孤陋寡闻!

   “百科的伺服电机怎么和深圳众为兴的这么象?”,我真的不清楚。而且我未见过深圳众为兴的电机是何样子。

    网友小江能否先发个资料让我看一看。sales@basco.com.cn

网友G:
国内伺服的功能和接插件面板布局等多仿照日系通用伺服,所以十个看着九个像。

网友BZ:
请问一下各位大大。雕刻机台达伺服器出现错误信息ALE02是什么意思?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G:
有台达的伺服说明书吗?查查ALE02的错误信息好了。

网友CA:
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CA:
有个问题问楼主:
    用FX20GM+MR-J2S-70A,实现电机轴上的精确定位(有电眼到位控制)。现问题是
  ,在低速时定位可以,但在高速时,不能实现定位。
  有上升加速,是中断控制停止,高速有时不停,位置会过冲,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速度越快,过冲越多.

网友G:
单靠中断控制停止,高速必然停不准,出现位置过冲是原理使然。解决办法:
1.如事先可预测停止位置,就提前减速,在减速后的低速区以中断控制停止,可大大提高定位的准确度。
2.如事先不可预测停止位置,以中断控制启动减速定位停止,需合理设置中断触发点的安装位置,为减速区预留足够的减速距离。

网友CB:
长见识了,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CA:
TO:波恩
   停止位置是由光电检测的,程序上就是检测到光电信号后,就让伺服停止,但是会出现高速有时不停,位置会过冲,速度越高,过冲越大.
可不可以通过修改伺服的参数来解决

楼主:
 To  剑芯33,你好

     可以试一下,把伺服电机的刚性调低,可以改善过冲现象。

     一般的伺服驱动器有“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时间比例增益”,调参数会有明显效果,注意调到合适为止。电机刚性可以调强/或调弱(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你所说的型号是否如此,可以试一下。

网友G:
单纯依靠伺服参数恐怕很难完全奏效,为什么不按我前面的建议试试呢?

网友BY:
马达过冲,可以将积分时间常数的参数调大,如果在刚性够用的情况下尽量放大这个值.....

网友D:
“停止位置是由光电检测的,程序上就是检测到光电信号后,就让伺服停止,但是会出现高速有时不停,位置会过冲,速度越高,过冲越大.”
要停止,总要有个刹车距离的,刹车距离也总是随着速度加长的。

如果是脉冲控制的,在停止脉冲的同时,再给个清除信号可能会好一点,不过,电机可能会抖几下。

楼主:
             促进国内伺服市场快速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国内伺服市场快速增长前景可期,那么促进市场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呢?

        分析促进伺服市场增长的因素有:

        1)国内工业自动化基础较薄,伺服产品的使用率和普及率较低。在国内以伺服为主的运动控制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产品并没有普遍运用,大量低精度和低效率的运动控制方式依然存在,例如机械凸轮、楔型滑块、同步带、同步轴在印刷、包装等行业大量存在。这些老的运动控制方式对于使用者而言,维护量、精度和能源效率上都远远落后于伺服产品,被伺服产品取代只是时间问题。

        2)相对于国外先进水平,国内在机床、印刷、纺织和包装等行业的伺服配比还比较低。对于设计人员而言,以伺服为主的新型运动控制产品设计起来更加方便快捷,设计周期大幅度缩短,功能实现更加容易;因此,众多新型设备在设计时就采用了运动控制的解决方案。

        3)从运用的范围广度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各类机械产品的产量将持续增加,伺服市场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基础。随着更多的用户认识到伺服产品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伺服产品的价格迅速降低、更多的自动化工程师掌握了伺服产品相关的应用技术,伺服产品在机械领域的空间更加广阔。

     4)在2006年,市场的增长由于一些OEM行业的增长受到了限制,例如纺织、印刷等行业的增长不快,国内对相关生产设备的需求减少,尽管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但是国内相关生产机械产品的产量基本持平,伺服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相关产品伺服配比的增加。尽管这些行业在2007年有好转的趋势,但是市场的增长不会有大的变化,市场的增长估计在15%左右。

---------------------------------------------
---------------------------------------------
---------------------------------------------
---------------------------------------------
---------------------------------------------

        (时间过的真快,一周又过去了,看来一番龙争虎斗的内部战争,硝烟已渐渐散去,并慢慢地归于平静。。。。。。)

★★★    几点申明:

       1、 ■■  尽量避免“用贴子搧耳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若想了解,可自行点击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1548链接)

       提倡并强调:礼貌待人,文明发贴。希望自己在发贴时,能考虑一下可能引起的,别人的感受。

       2、 ■■  爱国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体验,请不要指责我是沽名钓誉。

        前面有几段文字写出的时候,曾感慨良多,心潮起伏,久久难平。。。。。。,情绪波动几个小时后,才得以慢慢平静。(性情中人,很正常的,唉,没办法。。。,阅读时,如果您没有这种感受,那也不强求,但请您给予理解。。。)

        还有,您尽可以另开贴子,针砭时弊,或对贪官污吏进行抨击,讥讽,甚至侮辱(我非常支持您!)。但是,在现有的这个贴子中,是不可以的。

        再有,我对“行家”、“同仁”、“朋友”、“网友”。。。等等,和对应于“向别人发出挑战,自己又不知天高地厚,发言又完全没有分寸的小学生”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对待前面的朋友(“行家”、“同仁”、“朋友”、“网友”。。。等等),我会是:礼貌待人,文明发贴,待人客气。或是待为宾客、彬彬有理,或是宽厚待人、温和有加。。。。。

        而对后面的人士(“向别人发出挑战,自己又不知天高地厚,发言又完全没有分寸的小学生”),我会是:剑走龙蛇!!!,宝剑出鞘,寒光凛冽。或是温柔一剑、点到为止,或是雷霆万钧、不留情面。。。。。。(力争做到:礼貌待人,文明发贴)

        并且,在这个贴子里我还会继续呼吁,热爱这片土地,呼吁大家支持国货。

        3、■■  理解万岁并换位思考。

        无论是技术、工作、学习、生意、生活。。。,就象一个人对他(她)的父母心怀感恩,不管父母是殷实或清贫,是人中龙凤或朴实平凡。。。。。。

        对我来说,亲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是不需要理由的。。。。。。

        而亲情或不同的人,对于这片中华土地,同样,也只是一种情感体验。

        但是,我也知道,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和我感同身受。。。,那么,就请您换位思考和理解万岁吧。

       (社会上,也有妯娌不和,兄弟反目,父子陌路的。。。,可以理解的。)

       (可您自己,对这几句话,细细多读几遍,仔细想一想,再慢慢回味一下呢。。。。。。)

       4、■■  请您注意,这个帖子是采用网友互动、相互学习、经验分享方式

        要提示您的是,在论坛里发表言论,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一些分寸(包括我自己)。并请您记住一个原则:不要用诋毁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这样可能要遭到别人的反击。

         一个良好的习惯:说自己的好,不说别人的不好。(当然,相互开个玩笑,或一般地说说,肯定是没问题得啦。。。,注意不要太过分,就可以了。)

         若指出别人不足,希望您点到为止,并能有理有据,那叫做服气,让人心服口服!假如我说错了,或指出您的不足,说声对不起,也没问题,请您给予更多的谅解。试问一下,谁能够,做的说的永远没错?。但是,我会注意文字、口气、语调的分寸。

         我相信,天地自有良心在,天地自有公道在!

        5、 ■■  万丈高楼平地起,而今迈步从头越!朋友们,继续前进吧。。。。。。

        (这一小节内容,虽然与技术介绍直接关联可能不大,但是,提出了这个贴子走向、方式、方法。

         请您能够给予,更多的,理解与支持!!!,谢谢。)

---------------------------------------------
---------------------------------------------
---------------------------------------------
---------------------------------------------
---------------------------------------------

       另外,还有一个呼吁

          (这个“呼吁”,因“模拟一下对话情景剧场”同时被删。但我坚持认为,“呼吁”放在这里是合适的,虽然与技术介绍直接关联可能并不大,但至少,有利于这个贴子后面能健康有序进行,少受干绕!。若再删,我坚持再贴。。。,当然,我更希望能得到,斑竹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也说声,谢谢您了。)

           因为这是一个技术专题帖子,相信感兴趣过来看的,大部分是科班出生的,至少也是因工作或其他需要受过专门培训的,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至少也是各司的骨干份子。是一群中华民族的精英,或社会的未来的精英,因为工控网的目标用户群就是工程师的家园。

          所以,可以不谈如何如何的忧国忧民,但至少也会有爱国的热忱。我想大部分的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也是希望透过这个帖子传递给大家的。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是从事国外产品的代理或经销,我的有些文字对他们来说,可能是要吃一点点亏的,替他们讲话的机会比较少,也是可以理解的,(先工作再生活)。而且也是各有各的细分市场,良性竞争呗,无法回避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影响饭碗,怎么办?理解万岁,那就在其位谋其事吧。

         但是,在工作下班以后呢,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喜好,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难道卖日系伺服的朋友就该到处挨骂?就不能去南京感受一下,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希望大家各方,都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理智一点,心态端正就可以了。(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少说为妙,这样可以少挨板凳的。。。)

         工作可以更换重找,大不了甩袖子走人。假如国内的产品有一天做到世界领先了,把国内的产品代理到国外去,去赚老外的钞票,渠道还比别人顺畅优先,现在做国外产品代理的朋友,不是照样赚钱?可能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的艰辛努力,也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

        (中国的古代文明,曾辉煌过,也曾领先过。。。,只是近代落后了,希望现在和未来,也包括看到这个贴子的民族的、社会的、未来的精英,通过业界的不懈努力能迎头追上。。。,而大约五百年前,在五月花号船到达以前,美国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可现在的美国呢。。。,如今呢?)

         您也可以去聆听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来自祖国心脏北京的声音(十七大)。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做为一个普通人,发自内心的,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还有,“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刚刚进行了成功发射(昨晚,2007/10/24,约18:05)。对普通百姓来说,可能关系并不大,但至少是一件好事情,说明国力增强了嘛。落后就要挨打,是毛老人家说的;国家强盛了,至少想来欺负我们的人,得仔仔细细掂量掂量下。

         代理可以放弃,工作可以更换,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可以更换吗?生我养我的这块中华大地能改变吗?即使申请移民,身体里流淌的血液能改变吗?

         所以,不管社会有多少风云变幻,还是呼吁大家,热爱这片生我养我的,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也是先辈们曾经遍撒热血的,土地!!!

网友G:
真是拿“WXbasco”没办法,楼主应该向老雅学学,多去工控人生论坛开立些主题,发表感慨和挥洒文墨,聚集人气。在技术板块中过多的舞文弄墨未必合适,而且个人以为即便是对于楼主自己的这个帖子也未必有太大的裨益,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也为可知呀!

楼主:
谢谢提醒。只是有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又不能“还手”,并要遵守自己所提倡的:礼貌待人,文明发贴。有时,真是有一点点的郁闷。 不多说了,希望这个帖子后面带的大家的,是更多的有益的分享与欢乐。。。

网友D:
“只是有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又不能“还手”,”
之前让您遭到了攻击,以至于需要还手,是在下这个版主的错误,有一段时间,对这个帖子里的回帖都没有仔细看。

网友G:
刘版主的自我批评着实让在下惭愧了!

楼主:
哎吆,俩位斑竹再此比谦虚呢。抱歉,刚才在欣赏老雅的文彩,刚给回过神来。。。,惺惺相惜,大家还是理解万岁吧。。。

网友AM:
被攻击不是坏事。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

网友D:
"被攻击不是坏事。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
这个所说的攻击。是指人身攻击,而非技术辩论

网友G:
“这个所说的攻击。是指人身攻击,而非技术辩论”———是啊!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总有些人喜欢越过技术范畴,信口雌黄。不过在这个论坛应该是不允许的。

网友CC:
1.打包机开机后电机转个不停是什么问题????????

2.打包时只是出一尺长带.手动可以出带.我换了电板.换了出带调节开关.还换了滚轮侧边的那个黑黑的圆圆的有四根电线的朔料壳.还是不行???????????

楼主:
    1、“打包机开机后电机转个不停是什么问题?”

     是伺服电机么?还是普通电机?
     若是伺服电机,外部是否有大的干扰?若有大的干扰信号不停地进来,可能会误认为是指令信号,从而伺服电机转个不停。消除一下干扰试一试。

    2、“打包时只是出一尺长带.手动可以出带.我换了电板.换了出带调节开关.还换了滚轮侧边的那个黑黑的圆圆的有四根电线的朔料壳.还是不行?”
    估计真正原因还没有找到,找到真正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楼主:
     也许,攻击>=<还手,事情本身的对话的过程,希望是坏事变好事,让部分人从中受益,吸取有益的部分,发言时能注意分寸,别太过了。也许,有利于现有这个贴子,后面健康有序进行。

     秋意渐浓,天气一天天的变凉,我们无法改变天气,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情吧!开心你我,分享欢乐!愿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楼主:
      相互学习无罪,经验分享有理!。呵呵

      另外,怎么也得积极响应一下刘、波斑竹的号召,技术贴子多发些技术交流的内容上来。同时也欢迎朋友们,进行斧正或有益的补充。

------------------------------------

      前面有一网友刘建新(2007-10-9 13:02:00)提到,并由其话题也引申到,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

      能介绍一下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吗?若在机床上用闭环控制系统有哪些优缺点?还有光栅尺磁栅尺的优缺点及特长,通常光栅尺磁栅尺在哪些地方应用?

--------------------------------------

      回复如下:(经整理)

      控制系统大致分类:按控制原理的不同,自动控制系统分为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

      1)开环控制系统

      开环控制系统是指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对控制器的输出没有影响。在这种控制系统中,不依赖将被控量反送回来以形成任何闭环回路。

      2)闭环控制系统

      闭环控制系统的特点是系统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会反送回来影响控制器的输出,形成一个或多个闭环。闭环控制系统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若反馈信号与系统给定值信号相反,则称为负反馈,若极性相同,则称为正反馈。一般闭环控制系统均采用负反馈,又称负反馈控制系统。

      3)开环、闭环控制系统的各自特点:

       在开环控制系统中,系统输出只受输入的控制,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特性都相对比较差。

       闭环控制系统是建立在反馈原理基础之上的,利用输出量同期望值的偏差对系统进行控制,可获得比较好的控制性能。通常大多数重要的自动控制系统都采用闭环控制的方式。

      闭环控制系统按控制和测量信号的不同,又可分为连续控制系统和离散控制系统。控制信号连续地作用于系统的,称为连续控制系统。控制信号断续地作用于系统的,称为离散控制系统。此外,在工程中,自动控制系统也有按所控制变量的物理属性进行分类,如速度、位置、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等。

     4)闭环控制系统的应用

       自动控制系统已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工业方面,对于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物理量,包括温度、流量、压力、厚度、张力、速度、位置、频率、相位等等。

       应用例子有很多,人类使用自动装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和铜壶滴漏,古罗马人家庭水管系统的简单水位调节装置都是自动控制系统的萌芽。

        比如人自己就是一个具有负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眼睛便是传感器,充当反馈,人体系统能通过不断的修正最后作出各种正确的动作。如果没有眼睛,就没有了反馈回路,也就成了一个开环控制系统。再如,当一台真正的全自动洗衣机具有能连续检查衣物是否洗净,并在洗净之后能自动切断电源,它就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在军事技术方面,自动控制的应用实例有各种类型的伺服系统、制导与控制系统等。在航天、航空和航海方面,除了各种形式的控制系统外,应用的领域还包括导航系统、遥控系统和各种仿真器等。

        5)机床制造领域的闭环控制应用

        机床制造领域的闭环控制应属各种闭环控制系统中的一类。

       随着数控技术在机床制造领域的普及,现代机床在加工速度,加工精度和可靠性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作为数控机床核心技术之一的光栅测量技术对保障现代机床的各项性能指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解现代光栅测量技术的发展趋势,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光栅测量系统对机床设计和机床用户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精密丝杠和编码器构成的半闭环控制系统对于如机床热变形等因素,导致的机床加工误差无法进行补偿。在过去的十余年中,采用数学建模预测变形或通过实时测量温度变化来计算变形等尝试,在技术上和经济性上都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采用全闭环控制结构的机床,机床传动部件的热变形处于位置控制环之内,误差自动得到补偿。与半闭环系统不同是,由于采用增加光栅尺(磁栅尺)作为机床的最终位置反馈,构成了机床全闭环系统,其补偿效果几乎不随机床工况,磨损状况及加工程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机床可以长期保持初始加工精度。这对于机床生产厂家和用户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6)采用机床全闭环系统有哪些好处?

       采用全闭环系统好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缩减机床非生产时间

       为了对机床的机械运动部分进行保护, 通常采用行程开关来确保机床各部件的运动不超出允许范围。行程开关长期处在恶劣环境之中(冷却液,金属屑等),极易损坏。加上机床正常运行时较少使用到行程开关,所以无法随时确定其功能是否仍然正常。为了保证工作安全,用户将不得不定期检查行程开关的状态。

      ■提高机床可靠性

        机床的可靠性直接决定零件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性。机床每分钟的故障时间对用户而言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因此,机床设计的一个趋势是对重要部件的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再先进的机床,没有高可靠性就无法为用户创造效益,就不会被市场接受。与机床用户被迫停工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为提高机床重要功能部件可靠性的投资是微小的。

       ■提高机床安全性

        为了对机床的机械运动部分进行保护,通常采用行程开关来确保机床各部件的运动不超出允许范围。行程开关长期处在恶劣环境之中(冷却液,金属屑等),极易损坏。加上机床正常运行时较少使用到行程开关,所以无法随时确定其功能是否仍然正常。为了保证工作安全,用户将不得不定期检查行程开关的状态。

        采用光栅尺的机床可以在任何时间确定机床运动部件所处位置,通过在数控系统中作相应设置可以省去行程开关。这样节省了机床用户的设备维护时间,同时也避免了行程开关损坏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提高了机床使用时的安全性。

        当然,要注意的是,光栅尺有绝对式光栅和增量式光栅之分;应用也略有不同。

        7)光栅尺(磁栅尺)通常有哪些地方应用,各有什么特点?

        光栅尺以精度见长,量程在长度0---2米范围性价比有明显优势,应用如金属切削机床、线切割、电火花、测量光学投影仪等等。因光栅尺生产工艺的原因,若测量长度超过5米,生产制造将很困难(两块玻璃尺要45°斜角对接以增加长度,用于玻璃尺镀铬机空间有限),价格会很贵。

       (就在前次九月份的无锡工业品展会上,有电脉冲电火花整机厂,展示其技术走向:原CNC+手动+滚珠丝杠+光栅尺反馈+数显,闭环手动方式;改为数控CNC+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半闭环自动方式)

        磁栅尺以耐水耐油污耐粉尘耐震动性见长,长度在2米以上性价比优势愈加明显,并且长度越长优势越明显。磁栅尺的量程可达30米。在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如大的镗床、铣床,水下测量,木材石材加工机床(工作环境粉尘很重),金属板材压轧设备(大型成套设备)等应用方面有明显优势。

       8)运动控制系统框图

         运动参数 => .控 制 器  □ .驱 动 器
 。。。。。。。。。。。。。。。    .伺服电机  □ .减 速 箱  □ .动力传动装置  => 载荷
 。。。。。。。。。。。。。。。。。 . 反  馈

       根据用户的需要,以及用户的运动控制要求,为您可以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伺服电机,减速器,联轴器,反馈编码器,伺服驱动器等。

       集成商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行业经验,帮助客户有效的使用产品,以发挥其更好的性能,更容易的安装,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低的成本控制。可根据客户要求,推荐选配上位控制器如运动控制卡、PLC、CNC等,利用编码器反馈或光栅尺磁尺反馈,配上用户您专用的动力传动装置,构成整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对产品感兴趣的朋友、或有需要光栅尺/磁栅尺选型样本资料电子版的,可以自行直接下载;具体方式为点击---网址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技术支持-----光栅尺/磁栅尺----下载即可。当然也可以直接致电讯问0510-85572258/85572257,我们乐意为您服务。)

网友BE:
伺服驱动的输出U、V、W和伺服电机的U、V、W为什么必须一一对

应,不能接错了。大家都这么说,但是为什么啊??

接错了会怎么样啊??

变频器和电机就没有这个限制。

楼主:
      “伺服驱动的输出U、V、W和伺服电机的U、V、W为什么必须一一对应,不能接错了。大家都这么说,但是为什么啊?”

       这和伺服电机内定子线圈有关,以及反馈编码器的的UVW相位有关,和伺服驱动器内的算法也有关系。原谅就不多说了,也算是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厂家一点技术小密秘吧,不宜在网上公布的。从用户使用角度来讲,知道这些已经够了。

      “接错了会怎么样啊?”

       伺服电机U、V、V三相接错,电机有飞车现象,不过最多一圈(360°度),出现位置超差报警。一般伺服驱动器有此保护功能,类似有如缺相会出现报警,电机有抖动感,一般不会坏。

网友BE:
WXbasco:谢谢你的回答。

总算有个大概的理由了,不用成天面对着一个想不通的问题了。

嘿嘿

网友CD:
请教: 系统急停被按下时, 会断开伺服驱动器的电源, 再上电时我想让机器继续完成前面剩下的运动, 如何能实现? 用增量型编码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CD: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解决问题的吧? 但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输入很麻烦, 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G:
“伺服驱动的输出U、V、W和伺服电机的U、V、W为什么必须一一对应”———其实没什么秘密可言,讲伺服原理的书籍多数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楼主有些在此故弄玄虚了。

楼主:
     呵呵,是吗,没注意(用手挠头。。。),给别人有这种感觉。不过若细细讲来需要图纸配合才能完全讲清,非一句话两句话能说的清楚,只能适可而止了。(有些图纸不宜网上公布的)
     建议能给推荐几本书名,或给个链接,这样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CE:
学习!持续顶一下!

网友BE:
这个星期天到书店看看伺服方面的书,希望更找到更详细的答案。

谢谢 波恩大哥

网友G:
倒真是三言两语讲不清!
其实关键在于磁场定向控制,要求绕组的电流矢量必须和转子的永磁矢量成特定空间关系,即正交,因此必须要求绕组以固定顺序通电,否则矢量错位,电机无法正常运行,具体原理可参阅沈阳工业大学郭庆丁教授编写的现代永磁交流伺服系统(大致名称)一书。

而在异步电机的变频驱动中,不存在固定的转子磁场,所以相序接错至多会引起方向错误,电机的感应运行还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好,支持一下楼上的!

网友BE:
谢谢 波恩大哥解答,在我大脑中答案越来越清晰了。

真的很感谢,也要谢谢WXbasco ,我打算把那本书买下来好好研究

一下,伺服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从网上找的资料都说,伺服电机定子

绕组中有历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对这两个绕组单独控制,就可以控

制电机了,但是这样要四个接线柱吧,而现在的都是U、V、W三个接

线柱,这是为什么啊?还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BE:
是不是现在的伺服定子绕组不那种方式?有了改进,象普通电机是绕组 了啊

问题可能很弱智,还请原谅!

嘿嘿

网友G:
你说的“绕组中有历磁绕组和控制绕组”那是很古老的控制用伺服机,类似于什么自整角机的,现代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就用三相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F:
这么多专家在这儿,我真是收益非浅啊

网友CF:
现在我有个问题,麻烦大家帮着给选个电机,看看以下背景资料够不够:1、xy直线运动系统为龙门结构,y轴垂直放置,X行程3.5米,Y轴行程2.5米。2.Y机构上安装机械手,用来搬运物体,Y机构加物体总重100公斤,要求平均运行速度2米/秒。3伺服电机直连同步轮,同步轮周长180毫米,使用20毫米滚动直线导轨。大家看看这个设计可行不可行啊?

网友CF:
有错字了,呵呵,受益匪浅,见笑

网友G:
2米/秒,龙门行走,就已经很困难了,还要用同步带驱动,这样就更不容易了。

网友CF:
波恩老师,两边用同步轴连接起来能行吗?

网友CF:
用什么驱动方式更合适呢?

网友G:
“两边用同步轴连接起来能行吗?”———不明白你想怎么连?

精度要求如何?单看2米/秒的速度和龙门行走,个人以为最好用直线电机直接驱动,加高性能的同步控制器。

网友AM:
越来越精彩了,这里有很多波恩的努力。

网友CF:
精度要求不高,在 1毫米之内就行,同步轴(可能用的词汇不准确):我的意思是,两侧都配同步带,同步轮刚性连接,保持同步

网友CF:
我做的是一个类似立库的设备,直线电机是否太贵了?

网友CG:
顶   very good!! 做的非常好  有助于提高!  LZ辛苦了 !

网友CG:
好  很好  有助提高!!

楼主:
  过奖了,谢谢支持!外出刚回。。。

   “精度要求不高,在 1毫米之内就行,。。。,我做的是一个类似立库的设备,直线电机是否太贵了?”

   似乎贵了点,有点杀鸡用牛刀。最好大家能集思广益,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液压能否可行?或还有其他?

网友CF: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对设计背景补充一下,实际上我要搬运的物体有13公斤重,是铁路货车用的圆弹簧。我只是大体估算了一下Y轴系统的重量。加负载一共100公斤是不是估计得有点重?

网友D(2007-11-03):
“我做的是一个类似立库的设备”
“精度要求不高,在 1毫米之内就行,同步轴(可能用的词汇不准确):我的意思是,两侧都配同步带,同步轮刚性连接,保持同步”

应该够用了

网友CF:
刘老师,够用了是啥意思?能详细一点吗?用同步带够用还是用同步轴连接方式对于1毫米的精度够用?

网友CF:
我的说明有错误,特此更正一下:以前说的Y轴应该是Z轴,是个垂直轴。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运动惯量的,Z轴的惯量(估计值)是否就是z轴的质量与同步轮节圆半径平方相乘的积呢。

楼主:
龙门两侧各用一个伺服装置的建议

      To  cnjet:你好,细细看了下前前后后的条件,建议如下:

      1) 龙门两侧各用一个伺服装置,伺服电机直联上下运动平台,上下方向的滚珠丝杠及导轨速度,能否满足2米/秒需要细算一下。精度满足在1毫米之内,没有问题。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减速箱,目的是用减速箱换得较大扭矩,可适当降低成本。

      类似案例:大型立式龙门铣床的上下运动的切削主轴;同样类似的,大型立式龙门车床上下运动的切削车刀。

       2)龙门两侧各用一个伺服装置,上下方向用同步带传动,同样,上下速度能否满足2米/秒需要细算一下。精度能否满足在 1毫米之内需要细察;不用滚珠丝杠及导轨可适当降本,但同步带传动精度会有所降低。

      类似案例:载人或载货的电梯(1T、2T、3T),曳引机+编码器+钢丝绳滑轮组+载人或载货轿箱+平衡块,能够做到准确平楼层。(非精确平层,精度满足1毫米?,需要细察一下)

      速度满足2米/秒,估计问题不大。普通载人电梯,额定速度1米/秒;普通载货电梯,额定速度0.5米/秒;高速载人电梯,额定速度应远超过1米/秒。只是类似电梯的方案,有点把问题复杂化了。

      3)龙门两侧用各用一个液压缸装置,上下速度能满足2米/秒需要细算一下,估计会有问题,精度能否满足在 1毫米之内,也需要细察一下。液压装置日常使用维护较麻烦,估计成本也不便宜,设计生产出的产品,在市场是否有竟争力,需要细算考察一下。

       4)直线电机直接驱动,加高性能的同步控制器。速度满足2米/秒的速度和龙门行走,应该没有问题。但估计成本也不会便宜,同样设计生产出的产品,在市场是否有竟争力,需要细算考察一下。

      呵呵,暂时就想到了这几种方案,若有再来补充。其他朋友若有更多更好的建议,不妨进一步的补充。

网友D:
“够用了是啥意思?能详细一点吗?用同步带够用还是用同步轴连接方式对于1毫米的精度够用?”

我觉得,用同步轴连接对您的应用应该够用了。

网友CH:
不错收藏了,有空认真学习

网友CF:
我们是倾向于使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驱动同步带方式的,这样有助于降低成本,现在的问题是1、龙门X.Z方式,X轴用同步轴同步是否可靠(精度、寿命)2、Z轴加负载是否运动惯量太大?这样对选择电机和同步带又提出了更高要求。
    波恩老师的观点是龙门结构要求2米每秒的速度有点困难,可能是我提要求太笼统了,具体是这样的:我要建一个大概3.5米长2.5米宽的类似立库的机构,由栅格组成,可以存放圆筒零件,零件重13公斤左右,机械手固定在Z轴上,要求10秒取放一个零件,由于机械设计的原因,零件上架前在X轴的一端,在Z轴中间。精度1毫米。
    大家可以把我以前提的要求放一放,根据我的需求,提一个综合的建议,不管XZ轴啥结构,不管同步驱动还是丝杠、齿条、气缸。就要一个实用的系统。

网友G:
原来是用于立体库,而且精度可放大为1mm,则2m/s的速度和龙门式驱动就都不再是大问题了。

网友CF:
不再是大问题?还是有问题,波恩老师可以给提一些注意事项吗?

网友G:
个人以为同步带不是太好的选择。

楼主:
“我觉得,用同步轴连接对您的应用应该够用了。”
  “个人以为同步带不是太好的选择。”

   看来大家意见不完全统一,也是很正常的。看来只能cnjet自己细察一下,咨讯一下同步轴或同步带的专业生产厂家后,再做决定了。

网友CI:
在这边的使用情况下看,我们国内的工控人,需要多多支持国内的技术,开展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自己的技术。

网友CJ:
好贴,学到不少东东。自己原来做机械设计,现在从事直驱电机(直线电机,力矩电机)的应用工作。提议讨论下力矩电机的应用及控制方面。

网友G:
欢迎楼上的开立主题贴讨论。

楼主:
      有网友大头菜05-10-21 15:28:00发贴问,如何计算负载惯性动量?其问题为:发现伺服的负载惯性动量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但不知如何计算?
      有众多热心网友进行了回复。细细读后,觉的放在现有的这个贴子里,会对有些朋友有借鉴意义。

----------------------------------------------------------

      经整理回复如下:

      在伺服系统选型及调试中,常会碰到惯量问题。其具体表现为:

      在伺服系统选型时,除考虑电机的扭矩和额定速度等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先计算得知机械系统换算到电机轴的惯量,再根据机械的实际动作要求及加工件质量要求来具体选择具有合适惯量大小的电机;在调试时,正确设定惯量比参数是充分发挥机械及伺服系统最佳效能的前提。

      在要求高速高精度的系统上表现尤为突出,这样,就有了惯量匹配的问题。

     一、什么是“惯量匹配”?

       1、根据牛顿第二定律:“进给系统所需力矩T = 系统传动惯量J × 角加速度θ角”。

       加速度θ影响系统的动态特性,θ越小,则由控制器发出指令到系统执行完毕的时间越长,系统反应越慢。如果θ变化,则系统反应将忽快忽慢,影响加工精度。由于马达选定后最大输出T值不变,如果希望θ的变化小,则J应该尽量小。

      2、进给轴的总惯量“J=伺服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JM + 电机轴换算的负载惯性动量JL。

      负载惯量JL由(以平面金切机床为例)工作台及上面装的夹具和工件、螺杆、联轴器等直线和旋转运动件的惯量折合到马达轴上的惯量组成。

      JM为伺服电机转子惯量,伺服电机选定后,此值就为定值,而JL则随工件等负载改变而变化。如果希望J变化率小些,则最好使JL所占比例小些。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惯量匹配”。

      二、“惯量匹配”如何确定?

      传动惯量对伺服系统的精度,稳定性,动态响应都有影响。

      惯量大,系统的机械常数大,响应慢,会使系统的固有频率下降,容易产生谐振,因而限制了伺服带宽,影响了伺服精度和响应速度,惯量的适当增大只有在改善低速爬行时有利,因此,机械设计时在不影响系统刚度的条件下,应尽量减小惯量。

      衡量机械系统的动态特性时,惯量越小,系统的动态特性反应越好;惯量越大,马达的负载也就越大,越难控制,但机械系统的惯量需和马达惯量相匹配才行。

      不同的机构,对惯量匹配原则有不同的选择,且有不同的作用表现。 不同的机构动作及加工质量要求对JL与JM大小关系有不同的要求,但大多要求JL与JM的比值小于十以内。一句话,惯性匹配的确定需要根据机械的工艺特点及加工质量要求来确定。

      对于基础金属切削机床,对于伺服电机来说,一般负载惯量建议应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波恩在前面的一小节中已有介绍。(本贴前面第3页,2007-8-31 11:06:00)

      惯量匹配对于电机选型很重要的,同样功率的电机,有些品牌有分轻惯量,中惯量,或大惯量。其实负载惯量最好还是用公式计算出来。常见的形体惯量计算公式在以前学的书里都有现成的(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

      我在试验室曾做过一试验,在一伺服电机的轴伸,加一大的惯量盘准备用来做测试,结果是:伺服电机低速时停不住,摇头摆尾,不停地振荡怎么也停不下来。(惯量不匹配,过大)

      后来改为:在两个伺服电机的轴伸对接加装联轴器,对其中一个伺服电机通电,作为动力即主动,另一个伺服电机作为从动,即做为一个小负载。原来那个摇头摆尾的伺服电机,启动、运动、停止,运转一切正常!(百科伺服Basco网址http://www.basco.com.cn欢迎光临)

      三、惯量的理论计算的功式?

      惯量计算都有公式,至于多重负载,比如齿轮又带齿轮,或涡轮蜗杆传动,只要分别算出各转动件惯量然后相加即是系统惯量,电机选型时建议根椐不同的电机进行选配。

      负载的转动惯量肯定是要设计时通过计算算出来拉,如果没有这个值,电机选型肯定是不那么合理的,或者肯定会有问题的,这是选伺服的最重要的几个参数之一。至于电机惯量,电机样本手册上都有标注。

      当然,对某些伺服,可以通过调整伺服的过程测出负载的惯量,作为理论设计中的计算的参考。毕竟在设计阶段,很多类似摩擦系数之类的参数只能根据经验,不可能精确。

     理论设计中的计算的公式:(仅供参考)

     通常将转动惯量J用飞轮矩GD2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J=mp^2= GD^2/4g
     式中  m与G-转动部分的质量(kg)与重量(N);

     与D-惯性半径与直径(m);

     g=9.81m/s2  -重力加速度

     飞轮惯量=速度变化率*飞轮距/375

     当然,理论与实际总会有偏差的,有些地区(如在欧洲),一般是采用中间值通过实际测试得到。这样,相对我们的经验公式要准确一些。不过,在目前还是需要计算的,也有固定公式可以去查机械设计手册的。

     四、关于摩擦系数?

      关于摩擦系数,一般电机选择只是考虑一个系数加到计算过程中,在电机调整时通常都不会考虑。不过,如果这个因素很大,或者讲,足以影响电机调整,有些通用伺服,据称有一个参数是用来专门测试的,至于是否好用,本人没有用过,估计应该是好用的。

      有网友发贴说,曾有人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设计时照搬国外的机器,机械部分号称一样,电机功率放大了50%选型,可是电机转不动。因为样机的机械加工、装配的精度太差,负载惯量是差不多,可摩擦阻力相差太多了,对具体工况考虑不周。

      当然,黏性阻尼和摩擦系数不是同一个问题。

      摩擦系数是不变值,这点可以通过电机功率给予补偿,但黏性阻尼是变值,通过增大电机功率当然可以缓解,但其实是不合理的。况且没有设计依据,这个最好是在机械状态上解决,没有好的机械状态,伺服调整完全是一句空话。

      还有,黏性阻尼跟机械结构设计、加工、装配等相关,这些在选型时是必须考虑的。而且跟摩擦系数也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加工水平不够才造成的摩擦系数不定,不同点相差较大,甚至技术工人装配水平的差异也会导致很大的差异,这些在电机选型时必须要考虑的。这样,才会有保险系数,当然归根结底还是电机功率的问题。

      五、惯量的理论计算后,微调修正的简单化

      可能有些朋友觉的:这也太复杂了!

      实际情况是,某品牌的产品各种各样的参数已经确定,在满足功率,转矩,转速的条件下,产品型号已经确定,如果惯量仍然不能满足,能否将功率提高一档来满足惯量的要求?

      答案是:功率提高可以带动加速度提高的话,应是可以的。

网友D:
我觉得,这个帖子太长了,如果能拆成不同主题的多个帖子,应该更便于阅读。

网友CF:
好的,我另立了一个帖子,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下

楼主:
  斑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围绕伺服装置及其紧密关联的产品,认为合适的,就作一些适当介绍,这样方便部分人,一个贴子看到底,省得东找西找。

    当然,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理解一下了。

    这两天到上海工博会看了下(2007.11.6-11.10),也到工控网展台去了,见到了如火总版,相互交流了下。只是到的时侯晚了点(下午),遗憾,未见到老雅、虫子等斑竹的风彩,据介绍这次有几百名网友现场参与互动。

网友BF:
运控论坛呼唤超级大贴。借鉴变频器调速论坛的某些经验,学习《变频器维修与应用》。呵呵,个人意见。

楼主:
经验分享,积极参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呵呵

心若在,远在天涯也相知;心若离,近在咫尺也枉然。。。

网友AM:
我也觉得续一个帖子不断更新较好,这样显得认真。不会不方便阅读。想看了到处找不到才烦,有一贴多发,赚积分之嫌。
不要多发了,就这一贴。
这次刘岩利、波恩都没来,楼主下午到的我们也没见到。憾甚!
这次是上海聚会人数最多一次,坐满了,据说有160多人参加,后来我们都没领到帽子。
可见上海工控人的热情工控网也没想到。
工博会,机床占了2个专门展厅,我参观了三届工博会,发现机床参展的比重一年比一年大。

网友AM:
大家知道,光大汇展中心的每2年一次机床展衰落了,渐让位于北京,那么工博会的机床比重应该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北京和上海都有了“国际”级工业“机床”展:)

网友D:
怎样方便,这完全是个人感觉问题,我比较习惯明确的主题,并按照主题检索。既然大家认为目前这种方式比较好,那就是比较好了。

楼主:
谢谢,理解万岁!

楼主:
树欲静而风不止! (某另一话题,在人生论坛)

网友CI:
关于日系的跟欧系的比较来说,日系更关心的是国内的一个市场率。在实际使用情况下,个人认为日系的表面上面更好像是简化调试结构简单,其实其功能使用上面没有不简化的更有利于设备调试。欧系的使用起来其具体的一个参数的细化使运行曲线更平滑。

网友D:
"欧系的使用起来其具体的一个参数的细化使运行曲线更平滑。"
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用户没有细化参数的能力。

楼主:
支持一下斑竹,看贴回贴是美德

     每个人自己的帖子总希望能有人回复,也是很正常的。 哪怕别人在回复里什么也不说,只是一个字、一个笑脸,也会让我们深深感到被关注的幸福。那么将心比心,您是否也该回复一下别人的帖子呢?

     论坛是交流互动的地方,没有对别人的回复,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帖子,那么您如何跟人交流?不交流,如何取得进步?所以,看完帖子后,无论您感觉是好还是坏,都请告诉作者。因为,无论您说什么,都比冷漠要强!

     写手是论坛的生命,工作在不不同领域,长袖善舞、妙笔生花的高产写手,更是论坛的珍贵财富。但是,与只发贴不回复的写手相比,更希望能看到写手朋友们对别人的回复,以及您在论坛上对其他话题的热情参与。因为好的帖子对论坛一如美丽的鲜花,若没有绿叶的衬托,它将注定枯萎而失去生机;所以,为了论坛之树常青以及您自己的思想之花长葆活力,也请写手朋友们能同时兼顾着关注一下别人的帖子。

     相信真正能做到每天日有所感,下笔千言的人实在稀有,所以,没有作品的网友也大可不必因此感到失落。有时,论坛的精华全在于跟贴中,一贴精彩的回复,其魅力并不低于任何一个精华主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跟贴中往往才最能流露展示——我们最真实动人的一面!

     回复的多了,语言表达能力自然提高。“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时间久了,写作能力也就自然而然在不知不觉中得到锻炼。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一切重在参与!

     热点帖子是人人关注的,回复也多,动辄就是50——100的回复数。可是别忘了,那些冷门帖子,它们也可都是作者字字心血的凝聚啊。给他们一个关注的回复,远比您给热点帖子的数个回复,更能让人铭记住您的热情!

    (呵呵,另外替斑竹招呼一下,纯广告的要避免,免得看了心烦,否则。。。,公益性的,大篇幅相关技术介绍,然后一点点。。。,要让看贴的人觉得,物有所值哦。。。)

    看贴回贴是美德!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相聚08北京,倡导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开心你我,互相学习,分享经验,重在参与!!!

网友BE:
刚开始喜欢日系的,后来就慢慢的喜欢上欧系的了,欧系和日系的思路不一样,熟悉了欧系的思路用起来就好了。

楼主:
欧系、日系、中系,各有各的细分市场。

“喜欢某一系”,我理解也只是个使用习惯问题。

建议选型,首先是考虑满足整机产品设计技术参数、使用环境等要求;其次是产品的性价比(自己的整机产品最终也是要参与市场竞争的);然后是其他(可靠性、品牌、交货及时性、售前服务、售后服务。。。等等)。

楼主:
顶下,也是在参与

楼主:
      纺织机械行业运动控制产品,应用比例会有较大幅度上升

      纺织行业在很多机型上使用了伺服和步进产品,主要用于张力控制。

      在纺机中的精梳机、粗纱机、细纱机、并条机、捻线机,织机中的无梭织机和印染设备上的应用量最大。细纱机的集体落纱和电子凸轮用到伺服电机,但是并非标准配置,对于用户而言是可选功能,在三、四年前(约2003年)只有不到4%的细纱机选用了伺服电机。

      而经过几年的发展,近精梳机、粗纱机、并条机、捻线机都开始使用伺服产品来控制张力,只不过使用的比例还是非常低,不超过30%。无梭织机的电子选纬、电子送经、电子卷取也用到伺服和步进产品,主要应用于喷气织机、喷水织机和剑杆织机。

      另外,纺织产品的染整工序也会使用到伺服产品,尤其是在印染设备上会使用到类似印刷行业的高端运动控制产品。与变频器不同的是,伺服和步进产品在化纤行业的应用极少,只在个别生产设备和一些试验设备上使用。

      主要的纺机厂都开发出或者正在开发新的产品系列型号,这些新的型号属于原有产品的升级产品,具有更高的自动化水平和生产精度,易于更换产品品种,产品的品质得到提升,并且具有更高的单机生产能力。

      在这些新开发的或升级产品中,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取代了传统的机械机构,因此具有非常好的性能和功能。

      目前,成本是运动控制产品在纺织行业大量使用的一个主要的障碍。对最终用户而言,使用带伺服的纺织机械的一次性投资较高,多数纺织企业宁愿多购买几台低端设备以增加产能,只有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的企业才会选用带伺服的高端产品。

      尽管目前本行业的运动控制产品的使用比例较低,但是运动控制产品在纺机上的大量应用是发展的趋势。

    促进运动控制产品在纺织行业应用的驱动力主要有:

    1)市场竞争加剧,要求纺织生产的灵活性增加,要求设备能生产多品种的产品并能迅速更换工艺;
    2)市场全球化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产品来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
    3)伺服产品因竞争加剧,价格不断走低,降低了应用门槛。

      其他一些自动化产品,在纺织机械行业中的应用分析

      纺织是典型的物理加工生产工艺,整个生产过程就是纤维之间结构的整理和再组织的过程,在化纤的产生和织物的处理方面也包括一些流程工艺,传动是本行业控制的重点。

      纺织行业的环境特点是高湿度和多粉尘,现场使用的自动化产品都必须考虑到以上两点,否则难以长期稳定运行。尽管纺织行业应用自动化产品的比例和其他行业相比落后,但目前在纺织设备上几乎使用到所有种类的自动化产品,主要包括控制系统,传动控制,运动控制,人机界面和传感器:

   控制系统:DCS(主要用于化纤)、PLC、IPC、专用控制器(主要由嵌入式产品开发)、现场总线、逻辑继电器
   传动控制:变频器,直流调速系统和软启动器
   运动控制:伺服装置,步进装置,运动控制器
   人机界面:文本显示器,数码管,触摸屏,平板电脑、图文终端
   电器元件及传感器:光电开关,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行程开关、中间继电器、接触器、负荷开关等

   2006年中国纺织机械行业自动化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20亿元。其中,传动控制、控制器和低压电器的销售额的比重最高,分别占44%、31%和26%。(供参考)

网友CJ:
每次来这里看看,都有收获。一起努力!
回帖是美德啊!

网友CH:
不愧是加精帖,收藏了!

网友BU:
期待楼主更多的技术及信息资料

网友CK:
不错的学习资料。我接触伺服不久,并且由于工作的关系,时常是关于维修的。在此想请教下各位:伺服驱动器可以拖普通交流电机吗?或者通用变频器可以拖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吗?谢谢

网友BE:
楼上是问题 偶不知道,也想知道,还请高手解答!!!嘿嘿

网友G:
一般概念上的伺服驱动器不能用于普通交流机
通用变频器则一般可以拖伺服电机,不过电机就浪费了。
步进电机一般不用变频器拖动,有专门的步进驱动。

网友CL:
同意楼上

网友BY:
伺服驱动器比较挑剔的.只能拖自己固定型号的电机...普通的电机或者其他品牌的伺服电机都拖不了...

网友G:
日系如次,不过未必都是如次!日系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的配套产品线。

欧系不少伺服可以拖其它品牌的电机,比如KEB,Lenze,
国内伺服厂家也有,比如上海精威,桂林星辰等

楼主: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小电机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举行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小电机展览会,于2007年11月21-23日(展期3天),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西馆一、二楼举行。

      本次展会,有众多电机及关联设备生产厂家参展。如微型电机、汽车用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等。相关联产品有如驱动器(步进驱动、直流伺服,交流伺服。。。等等);电机用磁性材料,电机用漆包线等;电机生产工艺设备如自动绕线设备,自动化生产设备,硅钢片连续冲床设备,冷冲模具等等。

      无锡百科本次参展;我和参展人员一起在展会现场参展,进行技术交流与参观。

网友G:
已经结束了,据说还去了不少电机测试系统厂家或代理商。可惜没机会去看。

楼主:
     是的,也去了不少电机测试系统厂家及代理商,波斑竹您去那儿方便么?

     因场地面积等因素,限制了规模。据参展人员回来说,第三天中午12点就限制参观人员进场了,下午就开始撤展了。

网友CM:
受益非浅

网友G:
我离上海太远了。

楼主:
是吗,在哪个城市?,或哪个省份?(好奇,想知道一下,呵呵。。。)

网友G:
东经116.23度,北纬39.54度。呵呵... :-)

楼主:
绝对经典回复!  呵呵,,,我得去找地图喽。。。。。。

网友G:
开个玩笑!是在北京。

网友BG:
看了楼主的帖子感动的恸哭流涕,我是新接触伺服的,一些问题捆扰了我好久,终于能搞明白了.

楼主:
楼上您客气了。。。

波恩兄,说说,白相相~~~~~~,呵呵,笑一笑十年少!。。。。。。

网友BG:
我没有客气,我想每一个刚接触伺服的都要好好学习楼主您的帖子.

网友AM:
兄弟,把你帖子正文中最后一段广告内容删除好么?不然是个坏榜样。

楼主:
接受批评与建议。
原正文中最后一小段广告内容删除,重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
相互理解下了,,,并请多多谅解、谅解。。。。。。

网友CN:
谢谢楼主的好帖,通俗易懂,眼睛都看花了^_^

网友CO: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
两轴能否共用一个编码器,前提是两轴同步,动作相反。

网友D:
"两轴能否共用一个编码器,前提是两轴同步,动作相反。"
如果同步确实有保障,就少装一个编码器,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G:
“两轴同步,动作相反”———不如直接用一级反向齿轮省钱省事。

网友CP:
正在写论文,需要伺服方面的资料.楼主的帖子正是雪中送碳

网友G:
这碳最好自行处理一下再用,否则很可能会变成火。

楼主:
波恩,您幽默。。。,谢谢

网友CO:
谢谢刘老师和波恩老师的指点。

网友CO:
各位前辈,请教两个问题。
我用安川伺服,由上位机提供模拟指令。
1 指令未发出,仅仅伺服ON,电机就转动,他们说是零漂,可以通过自整定来消除,问:零漂是怎么产生的?
2 给出1v电压,电机转动,但电压撤销,电机依然转动,且转速只降低少许,什么原因呢?

网友G:
1.模拟指令下的零漂源自控制器和驱动器信号零点不准确性和不一致性。多数伺服或控制器可以提供零点偏置调整来尽可能降低零漂。
2.电压撤销很久之后,电机依然转到吗?若是,则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D:
2、建议先检查一下电压是不是真的撤消了。

网友CO(2007-12-03):
To 刘老师:
电压已经撤销。
TO 波恩老师:
电压撤销5分钟了,算不算很久?

网友G:
当然算久,对于伺服而言,5秒都算久。和1V电压对应的转速有可比性,则已远非零漂可比,估计是哪儿有问题。

楼主:
拜访了几个客户,有是CNC生产制造厂家,交流了不少。。。

请多,支持一下国货。

楼主:
和CNC生产制造厂家的经理,交流了不少。。。,说的比较中肯。

国货,进口产品,从不同角度看(货期、售前服务、售后技术支持、最终用户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生了故障、故障排除的及时性、性价比、品牌、功能参数。。。),确实是各有优缺点的。

选型的朋友,建议咨讯、细察,多方面综合考虑自己的实际需求后,再做决定。

网友CQ:
是够经典的!
我还有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华中数控系统外部电子齿轮比和反馈电子齿轮比到底是什么?二者关系如何?

网友AM:
昨天偶尔看电视,有一段介绍某镶锆手表的,表带上都是。
说是CNC打孔镶嵌工艺,打坏了就废一条表带。

拈花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