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ups电源电池实际性能如何测试

楼主(2007-07-05):
ups电源使用过程中电池实际性能如何测试?不然等到市电断电才发现电池容量不行的话,可能就比较被动了

楼主:
难道没人肯帮忙吗?

网友:
如果是想测电池的好坏,有两种办法:第一就是放电试,把市电断掉,测一下每块电池的电压是多少,然后每隔半小时测一次或十分钟左右测一下,看那块电池电压下降的快或电池电压比较底,那块就有问题,还有就是用电池检测仪或电池电压测量表检测,电池电压底的就有问题了

网友A:
比较准确电池质量检测是测量电池内阻。在线的也可以用自动巡检方法:根据电压和当时的放电电流计算内阻以确定电池状态。

网友B:
楼上的答案十分正确,监测方法只要检测放电电流的大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