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SLC500问题

楼主(2007-07-05):
我在看程序时发现,有一行程序前面的点都上,但是输出点却没上,为什么?
dljjs@163.com

楼主:
补充:输出点是B3/XX,
O点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A:
内部继电器,是不存在的,但在编程过程中需要,所以有B3/XX

网友B:
未JSR至這個副程式

网友C:
查找一下,是否在其他地方也以输出的方式使用了这个输出点

楼主:
我是在LAD3中用,原来是B3/0-B3/2,我扩展到B3/50,我用B3/5的时候,B3:5/1,B3:5/2,显示正常,B3:5/5(OTL)点,前面条件都成立,但OTL没有上单独用的一个点,为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D:
看一下程序扫描的顺序,只有最后使用的逻辑才有效,就是通常说的“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