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KF2与Intouch设置

楼主(2007-07-05):
Inouch7.1版本,Logix500,Rslinx,abkf2,
  我想用一根ABSLC500串口线,在实现Logix500通过Rslinx通讯的同时,也能通过abkf2实现与Inouch7.1通讯,
  请问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请告诉我错在哪?
  我遇到的问题是:
   1 Logix500通过Rslinx用串口通讯(com1)正常时,
   abkf2(设定com1)没有数据显示,为什么?
   2 Logix500通过Rslinx用串口通讯(com2)正常时,
   abkf2(设定com1)有数据显示,但是与intouch通讯不可以,为什么?
  ABKF2的Topic Name与Intouch的ACCESS NAME,Topic Name的名称相同,
  ABKF2的ConnectType : Driect
  Intouch的ApplicationName: abkf2
  请斑竹及各位给我指点一下,ABKF2与Intouch如何设定才能正常工作
  dljjs@163.com

网友A:
设定INTOUCH的IO数据部骤
1.装好IO驱动
2.设定ACCESSNAME TOPIC NAME
3.根据相应驱动的说明书,设定访问项的项目名称
如AI00001点,类型为IO REAL,访问名称在第2步设定,如为ACCESS1
ITEM xxxx TYPE
则对应的数据流为

   <现场设备>- <IO DRIVER> - INTOUCH
               ACCESS1.xxxx TYPE  <-> INTOUCH.AI00001

楼主:
我想用一根ABSLC500串口线,在实现Logix500通过Rslinx通讯的同时,也能通过abkf2实现与Inouch7.1通讯,
  请问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请告诉我错在哪?

网友B:
我所做的工程里,用AB plc 连了有3000左右个点,请问我怎样更好的把它们与IAS中的对象相连,不会一个一个的建UDA吧,请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