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问题:S7200的模拟量在组态王中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7-07-05):
求助各位:
西门子EM235模块,模拟信号4-20MA输入到235一对模拟量输入中,例AIW0中,在PLC的接线端也可以测到电流信号,编程把AIW0的值MOV到v0中。
在组态王中设置一个字符为模拟量输出显示,并和PLC中的V0相连,只读,可以确定的是,组态王和PLC已经连上。(因为组态王显示连接成功,而且有示数,而不是问号)
问题是:当组态王VIEW时,数值显示一直是零,不管模拟信号怎么变。不知道问题在哪?
谢谢各位。

网友A:
先确定VW0是否有数据。

网友B:
1、在这种故障状态下,应当首先确定PLC的VW0中是否存在数据;
2、检查组态王的画面/数据设置,该变量的动画连接一定要设置为“模拟输出”,否则不会动态显示。

网友C:
用浮点数输出看看。

网友D(2009-09-21):
求助各位:怎么用组态王通过S7-200的235模块控制阀门(4到20毫安)的输出?请给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如何?

网友E(2010-06-13):
很简单啊,数据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