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线的发热量怎么计算?

楼主(2007-07-06):
我只知道电线的发热量的计算公式好象是Q=I*I*R*t(电流的平方*线阻*通电时间),
就以1卷(100m)1平方的铜线通10安的电流10个小时为例,它的发热量是多少列?请教大家了。

楼主:
1米1平方铜线线阻是0.0175欧,100米就是1.75欧
那么好像就是10*10*1.75*10=1750焦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铜在20°时的电阻率为0.017mm2/m 比如100米铜线,电阻R=0.017欧姆*mm2/m ×100米÷1mm2=1.7欧姆
消耗功率=电流平方×电阻
        =10A×10A×1.7欧姆
        =170W
详细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8676

楼主:
二楼心力的意思是170W的功率消耗在了铜线上,但它所产生的发热量能否算出?

网友A:
消耗功率=电流平方×电阻
        =10A×10A×1.7欧姆
        =170W
发热=功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