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本身问题?

楼主(2007-07-06):
触摸屏型号为台达DOP-AG57GSTD,原韧体版本为1.031的,是两年多前够买的,人机使用了宏指令,一直运行正常。但最近出现死机问题,按SYS键也不起作用,后来使用1.0564的软件更新了韧体版本到1.068,好了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又出现死机现象,且屏幕左上角出现“Abr+30270D64"的字样,
但是死机出现后只要将人机断电后重新上电一切恢复正常可以正常操作,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谁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YI YI :
支持一下,呵呵.大家帮忙啊!

楼主:
呵呵,谢谢暮木支持,不过为什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B:
你说的现象我没有见到过。是不是电磁干扰影响的。如果一开始正常,在软件件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让设备接地良好,控制柜接地良好。给PLC和HMI加EMI输入滤波器。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C:
这问题真没见过,而且很难说出到底哪不好。

楼主:
今天人机又出现这个死机问题了,这回屏幕左上角的乱码是
我们认为大体就是人机的问题了,不过还是打算和另一台机器将人机调换一下再观察一下,看看结果怎样。 有谁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D:
看样子是韧体的问题。用新版的人机软件重新更新韧体试试。

网友C:
有这个可能,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2007-08-29):
大概是内存有问题,重新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E:
此现象我遇到过,是人机的问题,我们发现是环境温度高而引起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TO zhengbangwei:那就是说只要环境温度保持合适的话,人机就不会再出现那样的问题了??

网友E:
我们用的那只10寸屏,的确在空调制冷时,死机现象消除,但机柜内温度升高后,就有死机发生的可能,总的看来是人机的问题.

楼主:
噢知道了,谢谢回复。

网友F:
是温度过高影响的,温度过高后人机的电压就不稳定了,只要你控制人机的温度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