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06):
怎么把线圈电压为交流24V的接触器用作直流24V。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二者不可互换吧,原因如下:
1. 二者的铁心构造不一样。交流考虑减小涡流,直流不必考虑;
2. 二者的线圈阻抗不一样。交流感抗为主,匝数较少;直流电阻为主,匝数较多。
3. 二者的吸合电流变化不一样。交流由大到小,直流不变。

网友B:
换线圈
一般的该可以换的,我看到西门子的一款在人家仓库里拆换的

网友C:
我也有这个疑问,为了省钱,直流线圈的接触器贵很多呀。

网友D:
见过AB的直流接触器,线圈做的挺大

网友E:
  同意“河北赵: ”的观点。工作原理不同在制造的时候工艺也不相同。不可以互换。

网友F:
二者不可互换吧,原因如下:
1. 二者的铁心构造不一样。交流考虑减小涡流,直流不必考虑;
2. 二者的线圈阻抗不一样。交流感抗为主,匝数较少;直流电阻为主,匝数较多。
3. 二者的吸合电流变化不一样。交流由大到小,直流不变。

也是,可以改,不过费用太高
有直流24V的接触器,买个不就得了
要不用24V直流继电器再推动接触器

网友G:
 换直流接触器

网友H:
还是直接更换线圈或者直接订购直流24V线圈的接触器比较好。
施耐德直流线圈接触器比较流线圈接触器也贵不了很多,应该可以接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在济南根本买不到直流24V的线圈。定作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来不急了。

网友F:
除了DC24V没有交流电
你主要控制什么?

网友F:
如果仅仅利用接触器的大电流
继电器也有大电流的,30A不够?

网友F:
如果控制交流高压,可以用三相固态继电器,输入24V直流就可以控制380V三相交流

网友A:
按照心力的说法,增加一个DC24V继电器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