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的电源开关柜发热问题

楼主(2007-07-06):
中频炉供电的开关柜柜体发热,温度约有50℃,柜内的电流互感器也热,如何解决,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A:
柜体发热有可能是中频母线离柜体太近的缘故。

网友B:
我们高频机高频线号部分如果用铁螺丝就会熔化

楼主:
希望诸位能提供解决的办法.

网友B:
贵体改成非磁性材料,如铜 铝等后 柜体发热应该立马降下来
不锈钢不知道是不是磁性材料?

电流互感器铁心是磁性材料,当然也发热

网友B:
距离大一些也可以较低温度,增加柜体尺寸

网友C:
   “中频炉供电的开关柜柜体发热,温度约有50℃,柜内的电流互感器也热,如何解决”

1、中频炉供电的开关柜,其负载是中频电源系统,是一个存在严重高次谐波的非线性系统;
2、建议在中频电源的工频输入侧串联滤波电抗器,阻断高次谐波进入工频电网系统;

网友A:
心力:  不锈钢不知道是不是磁性材料?

含镍的是导磁的,只含铬铝的不导磁。

网友C:
1、只要含铁、钴、镍,均为导磁材料, 不锈钢当然是导磁材料;
2、过去戴的防磁手表,外壳不锈钢就起导磁而对机芯防磁的作用;

网友A:
铬不是导磁材料, 所以有的不锈钢磁铁不能被吸住。不锈钢不当然是导磁材料;

网友B:
不锈钢有的是导磁
有的不导磁
与合金成分有关

网友C:
不锈钢的主要成分是铁,所以是导磁材料!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开关柜柜体发热,柜内的电流互感器也热,显然是高次谐波惹的祸,应该在中频电源的工频输入侧串联滤波电抗器,阻断高次谐波进入工频电网系统;

网友C:
铬:三氧化二铬,都是磁性材料,如录音磁带里的铬带盘;

网友B:
串联滤波电抗器
电抗器也有铁心
除非用空心线圈或磁芯线圈

网友D:
如是新设备,采用如上方法或许会起效果,如旧设备以前不发热,可能是冷却系统不好,也许冷却水不对,水路堵塞.造成的.

网友C:
   “电抗器也有铁心”

1、串联电抗器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2、就是利用电抗器的感抗与频率成正比的特性,让工频正弦交流电通过,对高次谐波呈高电感即高阻抗,使高次谐波在电抗器上产生很大的压降;
3、所以滤波电抗器会发热,就是因为它消耗了高次谐波的能量,使高次谐波在电抗器上产生很大的压降所致;
4、是否用铁芯,主要决定于高次谐波的频率,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5、电视机220v工频输入端串的电抗器就是空心电感;

网友D:
大家讨论的问题,忽略了好多的问题,不合格厂家能出厂吗?中频感应加热炉是成熟技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不正确.

网友D:
 高频感应加热炉的热量是产在炉里,不是产生在电控箱里

楼主:
有谐波成分串入电源是主要原因,因同样两台炉,发热不同,现正要测,估计发热的那台有故障,谢谢大家的热情支持,有结果再发。
    另外就箱体问题,我们曾考虑过用铝或不锈钢,太贵了;还考虑用薄铁板做一个内衬,可屏蔽电磁场,目前没实施。
    不锈钢材料有不导磁的,俗称不锈铁的才导磁。放到电磁炉上不发热的就不导磁。

网友A:
西安有一家是在柜子发热部位挖补成不锈钢解决的发热问题。

网友B: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17:18:00
    西安有一家是在柜子发热部位挖补成不锈钢解决的发热问题。
周公既然怎么说,楼主还是改不锈钢算了
如果有铝板改也是不错的

网友C:
  “柜体发热有可能是中频母线离柜体太近的缘故。”

1、这个发帖者的观点是,中频母线电流的磁场在导磁框架里产生的热量,导致开关柜发热的;
2、这个发帖者的观点是,如果框架不导磁,框架里就不会产生热量,开关柜就不会发热;

网友C:
 “柜体发热有可能是中频母线离柜体太近的缘故。”

1、这个发帖者的观点是,中频母线电流的磁场在导磁框架里产生的热量,导致开关柜发热的;
2、这个发帖者的观点是,如果框架不导磁,框架里就不会产生热量,开关柜就不会发热;
3、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原因是:
(1)中频母线电流的磁场是高频交变磁场;
(2)高频交变磁场中的导体内,会产生涡流,涡流在导体电阻上发热;
(3)也就是说,框架只要是导体,在高频交变磁场中就会发热,而不是导磁不导磁的问题!

网友C:
“西安有一家是在柜子发热部位挖补成不锈钢解决的发热问题。”

1、这个厂家的工程师肯定是初中毕业的,因为他根本不懂柜子发热的原因;
2、他认为涡流是发生在磁体内,不会在非磁体内发生!
3、只要他是高中毕业的,他就学过,导体内有交变磁通时,导体内会产生涡流,导体会发热!

网友A:
该设备经过改装后已经在银川投用。谁不懂设备说了算。

网友E:
过去很多高频柜外壳都是用铝板做成的,包括输出线的屏蔽。现在出于成本考虑都用铁板了。很多的冷却水管的捆扎用铜丝,如果用铁丝就会发热把水管烫坏,事实上处于高频交变磁场中的任何金属都会发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就像带钢能焊成钢管,而铜带就很难了 ,这是因为金属的比重和比热不同。因为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和临近效应,所以大的高频电流能给附近的金属升温,也直接造成了高频能量的损耗,当达到一定的频率和能量,还能把附近有水的木头烤着,加电抗是可以的,应该说把外壳改成铝板是很有效的。

网友C:
我真相信你说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说明了骗局的存在,说明了无知加愚昧的可悲!

网友C:
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他真的不明白,都会翻开电工书,找到涡流产生的原理,把它弄明白,而不是继续说白话!

网友E:
像楼主的设备如果是一买来就是这样,可能是主回路布局不太好,如果是后来才这样的,可能是电容的配置不好,造成频率过高,或是谐波太大《中频和高频设备都是会产生谐波的》

网友C:
事实上处于高频交变磁场中的任何金属都会发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个说法是对的!

网友C:
 事实上处于高频交变磁场中的任何金属都会发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与那些因素有关系???

网友E:
 我真相信你说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说明了骗局的存在,说明了无知加愚昧的可悲!------------------------------------------------------------------------------------------------不明白刘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骗局啊,我原来搞高频设备的组装和调试,现在主要是现场维护,只不过发表一下个人意见,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为什么铝板可以。西安现在是全国中频设备的主要生产地之一,行业企业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实践经验。

网友B: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21:12:00
    我真相信你说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说明了骗局的存在,说明了无知加愚昧的可悲!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1 21:15:00
    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如果他真的不明白,都会翻开电工书,找到涡流产生的原理,把它弄明白,而不是继续说白话!

刘老师:
   不要拗了,你好多东西没有见过
   我们有2台高频机(焊塑料的,4KW 5KV~7KV高压 电子管电路)外壳都是铜皮做的,高频通路也都是铜和铝做,铜螺丝
   没有铜螺丝我们用铁螺丝,用不久铁螺丝就烧坏了
   高频机频率27MHz左右
   为什么铜螺丝可以,铁螺丝不行?

网友C:
   事实上处于高频交变磁场中的任何金属都会发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与那些因素有关系???
1、若高频交变磁场一定,金属内的感应涡流电势一定(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与金属的性质无关;
2、若高频交变磁场一定,金属内的感应涡流电势一定,涡流的大小与金属导体的体电阻有关,电阻率大的导体涡流小;
3、若高频交变磁场一定,金属内的感应涡流电势一定,电阻率大的导体涡流小,发热少!

网友C:
   事实上处于高频交变磁场中的任何金属都会发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与那些因素有关系???
1、若高频交变磁场不同,金属内的感应涡流电势不同,发热不同!
2、在空间中,若金属导体是导磁材料,则高频交变磁场强,金属内的感应涡流电势大,发热多!
3、在空间中,若金属导体是非导磁材料,则高频交变磁场弱,金属内的感应涡流电势小,发热少!

网友E:
  事实上处于高频交变磁场中的任何金属都会发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与那些因素有关系???----------------------------------------------------------------------------------------不同的金属具有不同的比重和比热值,所以发热不同也是应该的,这些数据在一些热处理方面的书籍中有介绍,我也记不好了

网友C:
看来我错了,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虽然涡流发热存在导体内,而导体内交变磁场的强弱与导磁率有关!

网友C:
向各位敬礼了,我注意了事物的一面,没有注意另一面!

网友E:
难得大家讨论的这么热闹。

网友A:
李纯绪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该单位和经理的电话,我给他们配过红外测温模块和测控设备,是比较好的朋友。你们同行直接交流更好,省得出现搅局的。 大华在线: 如果制管设备需要控制就给我打招呼。我做过弯管机控制方案。

网友E:
好的周公

楼主:
谢谢周公!谢谢诸位的热情支持!此项目是引进设备,正与外方交涉,还没结果,设备现停运。
  我们的讨论很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网友F(2007-10-20):
刘工的观点无法让人苟同.不锈钢在中频磁场中几乎是不发热的,因为它的导磁率极低.磁路中有磁阻,照样遵循欧姆定律,也就是说当磁阻足够大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不导磁的,既不导磁,何来涡流?

网友G(2007-12-14):
中频炉供电的开关柜柜体发热,温度约有50℃,柜内的电流互感器也热。我认为是正常现象,室温多少?7月份三十多度!!!高个十几度非常正常,成百上千个KW不发热才怪!!依我的经验,你的散热已经很好!一般进水水温〈35℃,出水〈60℃,请你多看看说明书!!!!!!多推理!到底正常与否?不要听别人说啥就信,同事们要笑掉大牙的,我的QQ:472061619,有事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H:
中频炉的滤波补偿我们有经验,天津的一个客户用一台1250KVA的变压器带一个3吨的炉变压器不超载功率因数在0.95以上

网友I:
检查一下负载电流是不是过大

网友J:
正常,我厂的也热,但不太高,最好,把配电柜离中频电源柜,远一点,在3米一外》

网友K(2008-07-23):
中频炉油管用铁的,为什么会发热冒烟?怎么解决?

中频炉电容器支架是否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