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源干扰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7-07-06):
我公司设备控制柜使用西门子S7-300系列模块(包括321\322\331\334等),晚上因电源受干扰,损坏了321输入模块(具体表现为输入点指示灯闪烁,然后模块冒烟,损坏),后在控制柜电源前加一隔离变压器及滤波器后虽然仍有影响但设备已可正常工作.后电工提出变压器功率有些小,换一大的隔离变压器(400W换为1000W),换上后没多久就又损坏321输入模块( 321是220VAC输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是不是电压过高造成的

楼主:
有稳压器,电压一切正常应该是谐波造成的

网友B:
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解决方案实在太多。
有两点建议:
隔离变压器功率太大就起不到滤波作用,应该观察一下电源干扰的具体特性,对症下药。
最简单的就是321模块的电源入口加滤波器

楼主:
我在整个控制柜电源入口加有滤波器,是220VAC,50/60HZ的滤波器,控制柜电源是220VAC,50HZ的

网友B:
1.滤波器要与他后面的负载相匹配,
2.要观察干扰源的频谱选择相应种类的滤波器
3.滤波器位置:如果只有321受干扰,就只在他的电源入口加,如果别的也有可能,总电源入口也要加
4.隔离变压器:功率与后面的负载匹配即可,不要过大。
5.考虑是否有空间电磁场干扰?是否有必要部分零部件屏蔽?

网友C:
高频加电抗器

网友D:
附近有没有变频设备呀? 隔离做的好么?

网友E:
1.滤波器要与他后面的负载相匹配,
2.要观察干扰源的频谱选择相应种类的滤波器
3.滤波器位置:如果只有321受干扰,就只在他的电源入口加,如果别的也有可能,总电源入口也要加
4.隔离变压器:功率与后面的负载匹配即可,不要过大。
5.考虑是否有空间电磁场干扰?是否有必要部分零部件屏蔽?
说得,非常好!
但我要补充的是,滤波器除了考虑阻抗匹配,还要考虑滤波器频段以及滤波深度。
我们是做电源滤波器,有时也遇到客户说用了滤波器不管用,我试问一下,如果干扰是高频段选择低频段滤波器能解决问题吗?如果干扰很严重,需要衰减80db,你选择个最多只能衰减30db的滤波器,干扰当然还在。我们选择滤波器要对症下药,不是市面上随意买个滤波器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解答客户提出的干扰问题根据客户问题,给他选择适当的滤波器。头痛用头药,脚药肯定不管用。

网友E:
比如说我们公司有滤波器频段在3khz-10Mhz范围的,也有10khz到100Mhz的,有的可以抑制开关频率100k以下开关点源的干扰,有的可以抑制300k开关电源干扰。
选型很关键。
需要帮助可以电话13811253311
刘渊正
www.hugeton.com(公司)www.dothink.com.cn
个人

楼主:
刘先生,你好.目前是我们手头上没有测量工具,如何测量干扰频段呢

网友E:
你在哪里?我这周去河南,过两天回北京。我们的ht4560系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给我电话13811253311

网友F:
http://suncheng1988.b2b.hc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