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同步带极限转速!!!

楼主(2007-07-06):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现在用直流无刷电机,电机出来用同步带传动,现按实际需求,要求电机最高转速8000rpm,平均转速5000rpm左右,同步带选的是日本的
不知道同步带能否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周围环境洁净,温度适中)
能的话寿命怎样?
不能得话,同步带一般的极限转速是多少??
请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2007-09-16):
就本人的工作中用的同步带都是美国的~机器24小时运作(室温高于外界5左右,机器为CNCP30数控车床)如果是伺服电机用的同步带一般在3个月左右就会变形延伸影响精度或断裂,如果是编码器同步带则一般于1个月断裂。

网友A:
o对了,转速最高时为3500/分,不过我们公司转速转换频繁对同步带影响也不小的

网友B(2011-09-13):
http://www.nbpstbd.com/archives/271pu同步带以低强度延展的化纤涤纶先绳或镀铜钢丝绳为骨架,甲酸乙酯原料浇注成型,它具有的特性有:传动精准、平衡稳定、噪声小等优点。带的工作表皮覆盖着齿形(单面齿形、双面齿形)与齿形带轮啮全传动,它的运作就是带齿与带齿轮的吻合传动进行工作,因此带有齿轮传动,链带传动和带传动三者的综合性能对比,确保了传动时轮与轮间是以非常精准的无滑差的同步运行,可获得相对恒定速度,传动速比可达到1:10,传动速度可达45M/S,传动功率理论上可以达到几千瓦,传动结构设计相对简洁轻型,并且无需人工使用润滑剂,不需要大的初张力,轴负载小维护简单,更换方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