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远程测量我办公室内的一段导线的电阻值

楼主(2007-07-06):
谁能远程测量我办公室内的一段导线的电阻值?

导线尺寸
此导线为内径1.1mm的多股高温导线,长度约:120mm,实际电阻为:2.441毫欧姆
(导线的实际电阻会随室温变化而变化,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电阻温度系数:0.00385)

电源开关
1、闭合电源开关:"#0001"
2、若成功,则返回:"!0001",说明此时开关已闭合,导线电阻有1A电流通过
3、开关闭合后,若5秒内没有收到信号"#0001",开关自动断开,以保护恒流源

读电压值
1、    读电压:”#150”,若成功,则返回:”>+00.000”,”>”是标设符,它后面的数值就是导线两端的电压值,单位为:mV
2、    根据欧姆定律:R=U/I,由于电流为1A,则:R=U,也就是此时导线两端的电压值就是导线的电阻值

测量步骤
1、    在闭合电源开关前,先测量一次导线两端的电压值,U1,单位为:mV
2、    闭合恒流源的电源开关
3、    再一次测量导线两端的电压,U2,单位为:mV
4、    计算导线的实际电压:U=U2-U1,单位:mV,由于恒流源的电流为:1A,此电压值就是导线的电阻值,R=U,单位:毫欧姆

实例:
1、    第一次测量电压:发出“#150”,返回:“>+00.003”,U1=+0.003mV
2、    闭合恒流源电源开关,发出“#0001”,返回:“!0001”,说明12V电源送到恒流源
3、    第二次测量电压:发出“#150”,返回:“>+02.445”,U2=+2.445mV
4、    计算:U=U2-U1=2.445-0.003=2.441mV,则:R=2.441毫欧姆

此实验有效期为15天,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到时根据网友的需求再定,谢谢!

王金根
mosa@vip.sina.com

楼主:
由于图片无法上传,internet IP:221.12.59.195 端口:5004,须用TCP连接

网友A:
我测试的记过为:2.447

楼主:
完全正确,单位是:毫欧

网友B:
我发送"#0001"后,返回的是"=0001"啊,然后再发"#150",没反应

楼主:
我在办公室,继电器是成功吸合了,
可能你的程序有点问题,下面是我的例子:
Dim DATA As String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ATA = ""
Winsock1.SendData Text1.Text & vbCr
Do
  DoEvents
Loop Until Len(DATA) >= 6
Text3 = Text3 + DATA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ATA = ""
Winsock1.SendData Text2.Text & vbCr
Do
  DoEvents
Loop Until Len(DATA) >= 9
Text3 = Text3 + DATA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Text3 = ""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Winsock1.Connect
    Do
     DoEvents
    Loop Until Winsock1.State = sckConnected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Unload(Cancel As Integer)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Winsock1_DataArrival(ByVal bytesTotal As Long)
Dim strData As String
Winsock1.GetData strData
DATA = DATA + strData
End Sub

网友B:
只返回>+00.005,怎么弄都加不上电

网友B:
>+02.453嗯读到了,但是打开电源后返回的还是"=0001",嗯,挺有意思的.向楼主学习.

楼主:
12V电源送上之后,必须在5秒内读导线两端的电压,否则继电器会自动断开的

楼主:
对,但它不是实际电阻值,还得减去:0.005,实际导线电阻为:2.453-0.005=2.448毫欧姆

楼主:
1、本次实验已连续运行15天,共有2位网友通过INTERNET连接到我办公室的设备并准确测量出导线的电阻
2、今天,21日我准时将所有设备拆除
3、我的联系方式:mosa@vip.sina.com 0574-63601368-8003 1361678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