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7-07-06):
谁给讲讲质量流量计的原理和安装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搜索了。有人发过帖子的。

网友B:
科里奥利力或又简称为科氏力,是对旋转体系中进行直线运动的质点由于惯性相对于旋转体系产生的直线运动的偏移的一种描述。

目录
1概述
1.1认识历史
1.2物理学中的科里奥利力
2科里奥利力产生的影响
2.1在地球科学领域
2.1.1傅科摆
2.1.2信风与季风
2.1.3热带气旋
2.2对分子光谱的影响
3科里奥利力的应用
3.1质量流量计
3.2陀螺仪
4参见

[编辑]概述

[编辑]认识历史

旋转体系中质点的直线运动科里奥利力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1835年,法国气象学家科里奥利提出,为了描述旋转体系的运动,需要在运动方程中引入一个假想的力,这就是科里奥利力。引入科里奥利力之后,人们可以像处理惯性系中的运动方程一样简单地处理旋转体系中的运动方程,大大简化了旋系的处理方式。由于人类生活的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旋转体系,因而科里奥利力很快在流体运动领域取得了成功的应用。

[编辑]物理学中的科里奥利力
科里奥利力来自於物体运动所具有的惯性,在旋转体系中进行直缐运\动的质点,由於惯性的作用,有沿著原有运动方向继续运\动的趋势,但是由於体系本身是旋转的,在经歷了一段时间的运动之後,体系中质点的位置会有所变化,而它原有的运\动趋势的方向,如果以旋转体系的视角去观察,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离。

如右图所示,当一个质点相对於惯性系做直缐运动时,相对於旋转体系,其轨迹是一条曲缐。立足於旋转体系,我们认为有一个力驱使质点运\动轨迹形成曲缐,这个力就是科里奥利力。

根据牛顿力学的理论,以旋转体系为参照系,这种质点的直缐运动偏离原有方向的倾向被归结为一个外加力的作用,这就是科里奥利力。从物理学的角度考虑,科里奥利力与离心力一样,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力,而是惯性作用在非惯性系内的体现。

科里奥利力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为科里奥利力;m为质点的品质;为质点的运动速度;为旋转体系的角速度;表示两个向量的外积符号。

[编辑]科里奥利力产生的影响

[编辑]在地球科学领域
由于自转的存在,地球并非一个惯性系,而是一个转动参照系,因而地面上质点的运动会受到科里奥利力的影响。地球科学领域中的地转偏向力就是科里奥利力在沿地球表面方向的一个分力。地转偏向力有助于解释一些地理现象,如河道的一边往往比另一边冲刷得更厉害。

[编辑]傅科摆
摆动可以看作一种往复的直线运动,在地球上的摆动会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只要摆面方向与地球自转的角速度方向存在一定的夹角,摆面就会受到科里奥利力的影响,而产生一个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的扭矩,从而使得摆面发生转动。1851年法国物理学家傅科预言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且以实验证明了这种现象,他用一根长67米的钢丝绳和一枚27千克的金属球组成一个单摆,在摆垂下镶嵌了一个指针,将这个巨大的单摆悬挂在教堂穹顶之上,实验证实了在北半球摆面会缓缓向右旋转。由于傅科首先提出并完成了这一实验,因而实验被命名为傅科摆实验。

[编辑]信风与季风
地球表面不同纬度的地区接受阳光照射的量不同,从而影响大气的流动,在地球表面延纬度方向形成了一系列气压带,如所谓“极地高气压带”、“副极地低气压带”、“副热带高气压带”等。在这些气压带压力差的驱动下,空气会沿着经度方向发生移动,而这种沿经度方向的移动可以看作质点在旋转体系中的直线运动,会受到科里奥利力的影响发生偏转。由科里奥利力的计算公式不难看出,在北半球大气流动会向右偏转,南半球大气流动会向左偏转,在科里奥利力、大气压差和地表摩擦力的共同作用下,原本正南北向的大气流动变成东北-西南或东南-西北向的大气流动。

随着季节的变化,地球表面延纬度方向的气压带会发生南北漂移,于是在一些地方的风向就会发生季节性的变化,即所谓季风。当然,这也必须牵涉到海陆比热差异所导致气压的不同。

科里奥利力使得季风的方向发生一定偏移,产生东西向的移动因素,而历史上人类依靠风力推动的航海,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延纬度方向,季风的存在为人类的航海创造了极大的便利,因而也被称为贸易风。

[编辑]热带气旋
马桶下水方向与科氏力有关 热带气旋(北太平洋上出现的称为颱风)的形成也受到科里奥利力的影响。驱动热带气旋运动的原动力一个低气压中心与周围大气的压力差,周围大气中的空气在压力差的驱动下向低气压中心定向移动,这种移动受到科里奥利力的影响而发生偏转,从而形成旋转的气流,这种旋转在北半球沿着逆时针方向而在南半球沿着顺时针方向,由于旋转的作用,低气压中心得以长时间保持。

[编辑]对分子光谱的影响
科里奥利力会对分子的振动转动光谱产生影响。分子的振动可以看作质点的直线运动,分子整体的转动会对振动产生影响,从而使得原本相互独立的振动和转动之间产生耦合,另外由于科里奥利力的存在,原本相互独立的振动模之间也会发生能量的沟通,这种能量的沟通会对分子的红外光谱和拉曼光谱行为产生影响。

[编辑]科里奥利力的应用
人们利用科里奥利力的原理设计了一些仪器进行测量和运动控制。

[编辑]质量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让被测量的流体通过一个转动或者振动中的测量管,流体在管道中的流动相当于直线运动,测量管的转动或振动会产生一个角速度,由于转动或振动是受到外加电磁场驱动的,有着固定的频率,因而流体在管道中受到的科里奥利力仅与其质量和运动速度有关,而质量和运动速度即流速的乘积就是需要测量的质量流量,因而通过测量流体在管道中受到的科里奥利力,便可以测量其质量流量。

应用相同原理的还有粉体定量给料秤,在这里可以将粉体近似地看作流体处理。

[编辑]陀螺仪
旋转中的陀螺仪会对各种形式的直线运动产生反映,通过记录陀螺仪部件受到的科里奥利力可以进行运动的测量与控制。

网友B:
考备人家的
大家一起学习
呵呵

网友C:
HART RS232智能转换模块,适用于各种HART设备。有意请联系13161604168

网友D(2010-06-13):
关于质量流量计安装注意事项

LK系列质量流量计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位置的选择应避免电磁干扰。传感器、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以及电缆铺设应尽量远离易产生强电磁场的设备,如大功率马达、变压器设施、变频设备等。
2、LK系列质量流量计传感器安装应使传感器流向标识与流体流向一致。并使箭头指向与变送器内部组态的流量方向一致。(注:质量流量计可以双向使用。如果安装方向与实际流向相反,修改变送器内的流向组态即可。)
3、科氏质量流量计是根据测量管振动原理测量的流量仪表,因此传感器安装时应考虑在两侧的工艺管道近法兰处(约2~10倍管径处)做坚固的支撑,避免仪表及相关管路产生震动。若强烈的管道振动不可避免时,建议用柔性管将管道系统与仪表传感器隔离。
4、因LK系列质量流量计是依据科氏力原理工作的,为避免重力对计量精度的影响。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安装,都要尽量使测量管与地平面保持垂直或水平。
5、安装时连接法兰面应相互平行,应使两个法兰的中心位于同一轴线避免产生附加应力。严禁用传感器硬行拉直上、下游工艺管道,否则将影响测量甚至损坏传感器。
6、在传感器的上、下游管道上,建议安装截止阀及旁路以方便调零、日常维护及确保传感器在不工作时亦可处于满管状态。使用流量计下游的调节阀进行流量控制。

7、传感器的安装方向
要保证被测介质能够完全充满传感器。对于液体要不集气,对于气体要不积液,对于粘稠、脏污、高凝点的介质要易排空(根据需要,也可在两侧加装低点阀)。下图是LK系列传感器安装方向示意图。

8、新安装管道或长期未用而刚刚启用的管道,在质量流量计安装之前必须对整条管道进行吹扫(尤其是上游管道),保证管道中不残留任何焊渣或杂物。

网友D:
LK系列质量流量计是我公司(中隆仪表公司)的产品系列。其他品牌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产品的原理相同,也可以作为参考。

如有问题可联系我:13954598477 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