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590爱好者,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2007-07-06):
 最近,遇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4辊可逆轧机,590扩容的主机,空机运转各项性能指标非常正常。在带负载的时候,各项运行指标也相当平稳,却不定时的报警“over I trip”,快熔、可控硅、590触发测量起来均不坏。主机电流是1340安的。把主机电机与正常生产的一台轧机主机对调,后依然报“over I trip”,不论左轧还是右轧,都出现过跳闸,但不是每一道次都跳闸,上午基本不跳,下午跳闸比较多。此后,重点怀疑590扩容会不会出问题,换了一套新的电源板和主控板,重新做自整定,后又出现过过流跳闸现象。经过我仔细观察,轧机主机在正常工作时其电流是相当稳定的,也不是很大,却出现过流跳闸,但什么东西都不坏,比较奇怪!望各位大虾们不惜赐教,相互探讨!

网友A:
看看板子上整定电流是否对应。

网友B:
虽然偶不懂技术,但偶主要做欧陆产品,所以想了解了解,呵呵,顶

网友C:
可控硅有问题了,可能是软故障,可控硅热了阴阳极电阻变小。

网友D(2007-08-19):
我这里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查不出有什么毛病,而且跳闸现象没有规律,停了两天又好好的,和广东一网友联系对方说是触发电路有毛病。

网友E:
触发电路的确应该检查,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触发电路有问题的话,电机可能会有抖动、电流不稳等现象。现在我们公司有个客户也有类似问题,总是烧快熔,可控硅量起来都不错。比较头疼。

网友E:
我上面文章里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换了几只有漏电现象的可控硅,就不再报警了。希望可以给各位网友可以借鉴。可以互相探讨13801925521

网友F:
请教:哪位朋友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欧陆直流驱动器中文手册"?谢谢!!!

网友E:
笑纳新手:
留下邮箱或者地址我们发给你一份!

网友G:
传动联盟前辈你好,能给我也发一份吗,我也是刚接触590系列的,想学习一下.我的邮箱是sunhonggang10@tom.com

网友H:
你好!传动联盟前辈我是新手也想接触下590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邮箱:fongzhouyi@163.com

网友I:
在自助资料库里面,可以下载

网友E:
回SUN和血狼:
你们要的中文手册已发到你们各自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J:
    这样一般故障都是可控硅软故障原因,触发电阻变化和漏电都可能产生590的过电流报警

网友E:
昨天遇到了一个老烧快熔的问题,直流侧交流侧都经常烧快熔,位置不固定,后来换了一个新的主板做了自整定就好了。也希望给各位朋友提供一点现场经验

网友K(2007-09-21):
我是新手也想接触下590可以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LIUTAO19850515471@163.COM

网友E:
到www.lanyangelec.com上下载

网友L:
我也要天天来这里,认真的向大家学习。现在在广东佛山分公司,我的联系电话是15916586056,Q是31740304,邮箱是zhougui80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