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软件
rsviewSE如何与logix5000建立通讯连接?

楼主(2007-07-06):
rsviewSE如何与logix5000建立通讯连接?急需帮助。

网友A:
先在RSLOGIX里建好标签,再在RSVIEW SE 建好标签就能连接上了

网友B:
有两种方式:Rslinx或linx Enterprise,创建Topic连接到目的PLC,在se通过topic可以online连接标签。

网友A(2007-08-23):
首先要在Rslinx或linx Enterprise里配置好驱动,

网友C:
rslinx中设置topic
在rsview32中加载通道

网友D(2008-04-20):
RSView SE与ControlLogix的连接可以利用RSLinx Enterprise或者RSLinx Classic OPC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