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_S7_STEP7_V53_SP3安装问题

楼主(2007-07-06):
SIMATIC_S7_STEP7_V53_SP3安装的时候弹出一个框框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办?

楼主:
框框的内容是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Bitte ren sie einen Neustart aus,bevor Sie weitere Programme installieren.Veuillez red arrer I'ordinateur avant d;installer d;autres programmes.Antes de instalar otros programas,por favor,reinicie el equipo.Prima di installare altri programmi,avviare nuovamente il sistema.  中间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中文乱码,请问大家这是甚么意思啊?怎么解决

网友A:
后面的不认识,重启电脑看看

网友B:
安装这个软件之前你必须重新启动电脑,估计软件会修改一些系统文件,所以必须重启。
后面的内容先别管它,应该说来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C:
中文操作系统无法安装
有人安装都是在控制面板--语言选项改为英文
再安装,安装后再改回中文

楼主:
谢谢各位,修改系统语言我改过的,重启也试过了,但是安装的时候依然是这个提示,请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D:
系统语言修改了,你高级选项中修改过了吗?
在一个就是你是光盘安装还是拷贝,如是拷贝你把内容复制到C盘根目录中.
在不行就从装系统了,我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E:
參照我發的帖子關于如何解決反復重啟系統仍然無法安裝西門子軟件。

网友F:
在控制面板的区域里把默认的语言改成英文,如果修改成功会提示你重起电脑,还有就是你的安装路经中不能带有中文,你这个提示应该是安装文件的路径有问题。

网友G:
呵呵。我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试试: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的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现在无需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安装很多程序了。
呵呵  大家可以试一下
QQ:122635692
zuowg8@sina.com

网友G:
即使路径中有中文,也不会影响;如果出现 NO SSF FIND,那就要使路径没有中文了。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请指点。

网友H(2018-12-26):
谢谢!经过你的指导,删除后不再提示 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