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关于欧姆龙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7-07-06):
请问那里可以下载欧姆龙PLC程序和购买数据线

网友A:
我有数据线。便宜!
zminghai@126.com

网友B:
哪个系列?CPU型号?
一般说来,OMRON的PLC数据线都可以自己制作

楼主:
多少钱怎么联系,diaoyuehua@126.com

楼主:
请问,怎么制作

网友C:
cqm1,cqm1h,系列PLC连线(OMRON触摸屏和电脑连也能用)
PT(触摸屏) PC
PLC PC(电脑)
2-------------2
3-------------3
9-------------5
5-------------7
4-------------8

网友D:
QQ 365871920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