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电子汽车称传感器的好坏?

楼主(2007-07-06):
如题。先谢了。

网友A:
比方你的称是50T的

你找辆汽车 在别得称上拉50T 然后过来称1下 看是多少
然后拉25T称1下  。。。。。

楼主:
我是说那四根线。每个传感器都带的。从四根线上判断。

网友B:
简单的方法可以测量电阻。这四根线的电阻经常是相同的(内部是桥式结构),有些加了补偿电路,虽然不相同但是应该是对称的。常见的阻值是600和350欧姆。

网友C:
如周公所说,测量电阻应该基本有个判断,目前国内桥式传感器基本是4线方式,电源红+,黑—,信号输出绿色+,白色—,红黑之间电阻在750+-5欧姆,绿色、白色之间电阻为700+-2欧姆。
根据电阻基本能判断出来问题。

网友D:
上面两位都有道理,一般传感器有四线制和六线制的,找出他们对应的激励电压端和输出端,分别测他们之间的电阻,具体大小根据型号和厂家的不同有所区别.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们厂里有配料机和电子汽车称。有时要查一查的。

网友E(2007-10-15):
激励电压端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