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泵绝缘电阻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7-06):
最近公司一台55KW的潜水泵运行不正常,电流值达到120A,且继续上升。后测得三相电流平衡,但电机对地绝缘用500MΩ摇表测量时,为0,改用万用表测量为0.3MΩ。这会不会是绝缘老化引起的泄流所致?

网友A:
但电机对地绝缘用500MΩ摇表测量时为0?

不会吧,要是哪样早就报废了

0.3M欧姆可能还基本正常

电流120A~130A也基本正常

我的22KW电流58A

网友B:
>中线不是地线!有很多人把中线称之为地线,包括许多所谓的专家,实际这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C:
       一看你就没有修过潜水泵,测量对地绝缘是不能确诊的,只要三相电流平衡,电流大,那不外乎有几种情况。
     1、电机反转;
     2、泵体内有异物;
     3、水叶损坏;
     4、电机或泵石墨轴承坏;
     5、泵输出管道漏水导致。

网友D:
如果用摇表测量对地电阻时为0,这决定有问题的

网友E:
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F:
   电流可以呀

网友E(2007-12-04):
要用摇表量的话,要在电机以外线接线处摇,有时外线会有影响,拆开放水螺丝看看有没有水

网友G:
同意付旦的观点

网友H:
绝缘坏了,拆开看看.说不定烘干还能用.

网友I:
潜水泵的电机绕组就浸在水中,由水来冷却,烘干?进水?
    与此泵运行之初的参数比较,如电流增加较大,可提泵检查轴承,潜水泵的轴承是水润滑的。

网友J:
马达的绝缘肯定是有问题的,建议马上拆下来,进行烘干处理,要不,马达就可能会报废!你会心痛的1

网友K:
绝缘不好,重新绕线维修.

网友L:
 电机对地绝缘用500MΩ摇表测量时为0?这样也转的了?佩服!!!

网友M(2009-05-11):
摇表测出的只是绝缘阻值,三相为零,多数为电机进水,或者电缆老化导致。可用万用表检测相间电阻是否平衡,如平衡,只需拆开电机室单量,烘干。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机对地绝缘用500MΩ摇表测量时为0?这样也转的了?佩服!!!

网友O:
三相对电机外壳测量绝缘即可。不排除,三相同时接地但各相电流均衡的可能:就像电机转着,三相间又并了相同的水电阻。

网友P(2010-06-20):
不会的别瞎说啊,搞的偶都糊涂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了!拜托各位不会的别装会。请会的上来说说!

网友Q:
看泵管压,听泵声音,查运行时间。和以前对比,做好检修的准备,清洗定子腔内杂质,然后灌水测绝缘,(不放转子)如果绝缘还低于0.5MΩ,那么你应检查定子内电源线和防水线的接头了。最后更换石墨轴承,调整间隙等等。

网友R:
绝缘电阻为0肯定不行。电缆没问题吧?

网友S(2013-03-01):
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只有在定子绕组星形接法的电动机上才会发生。绕组中的中性点即零点的绝缘损坏对地的绝缘电阻为零,电动机绕组接地摇不隧缘电阻来。绕组的绝缘良好,中性点电位为零,所以设备也不漏电;电动机的电流也不会增大,潜水电泵运行正常。但这是不符合电气安全操作规程的,应将电泵提井,拆开电动机,包扎好中性点的绝缘,使定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值恢复到正常水平.潜水排污泵才能重新投入运行。

网友T(2017-05-22):
引用 网友L:
电机对地绝缘用500MΩ摇表测量时为0?这样也转的了...

我公司有3台水冷却潜水泵摇表测电阻为0,也能使用。但是有漏电现象,电费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