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TP270上组态归档或者历史曲线时,是不是一定要CF卡?

楼主(2007-07-06):
请教:在TP270上组态归档或者历史曲线时,是不是一定要CF卡,直接把归档保存到“\Storage Card\ProCSVarc”可以吗?这样直接对这个路径的存储器进行周期性的读写可以吗?

楼主:
\storage Card\ProCSVarc是指的PC卡,也就是插在PC槽里的卡,TP270不支持,只有支持PC插槽的触摸屏才能支持这个路径。

\storage Card2\ProCSVarc是CF卡的路径,TP270只支持它,但没有也可以组态归档,这个归档是存在TP270的RAM里的(动态内存里),如果没CF卡,则数据无法断电保持。

求人不如求己,多看书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