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扩展机架必须要有电源模块吗

楼主(2007-07-06):
s7-300扩展一个机架,接口使用IM365,在机架1上是否必须安装电源模块?从理论上分析应该可以不用安装。谢谢回答!

网友A:
你要是使用IM365就不需要在机架一上安装电源了,要注意两机架的DC5V电源的总电流应在准许值内,要是用IM360/361就需要安装电源了

网友B:
机架距离有多远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2007-09-24):
不一定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C:
是的,是不一定的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D:
必须安装电源模块,接口模块用IM360-IM361各一只,电源模块是给总线供电的

网友E:
最好有电源模块的.

网友F:
不一定要有的。外置电源模块也可以的

网友G:
要看你所选用的模块消耗的电流有多少

工控之家:http://www.gkonghome.com结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H:
可以不安装电源模块的!
这和S7-400那种底板插槽式的不一样。
可以各个机架共用一个电源,不过电流保保证够用!

网友I:
主要需要计算电源的容量是否足够,可以参阅相关手册计算电源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