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主板容量

楼主(2007-07-06):
三菱变频器主板容量怎么改啊,我的一台机器的主板坏了,换了一只,现在电流显示不对。

网友A:
有公司网站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如有那位朋友知道我可以用明电舍变频器主板容量参数的设法作为回报。

网友C:
TO:怪问题,君才
    三菱变频器改容量问题,在参数里无法更改,关键在控制板面板插座旁边的IC4:24C03,这是一个存储器,不同的功率有不同的数据。
    1。如果你有编程器,把坏的控板上的IC拆下来读出数据再写到新的控制板IC上
    2。直接将两个IC对换就可以。

网友D:
TO:李和明
李兄,你是三菱电机的吗?
谁说三菱的主板没法通过参数改功率段,不知道方法当然改不了。

楼主:
请问“回首”,你知道改参数的方式吗

网友E:
你好  “回首”我也想知道三菱的功率修改方法。我愿意500元做为感谢清给我联系:010-82781674  QQ :564213887

网友F(2009-05-20):
我也愿意出钱购买次技术 ,我的联系方式 QQ 36157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