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电压波动对变频器的影响

楼主(2007-07-06):
 我单位使用的高压电源经常出现电压波动现象,具体表现为瞬时失电压约0.5S,照明灯有闪烁感,所有变频控制电机全部停机,而接触器控制电机没事,有没有办法解决?我已把变频器的瞬停再起动设为可以,仍不能解决,望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波动时间没错的话,就是你们电压波动太大,一般变频器对电压要求波动是+_10%,变化太大的话,一般波动时间要小于0.3秒,时间太长变频器认为是有故障发生,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一般不会自动重起

网友B:
解决电压波动大的问题吧,要不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网友C:
  换有断电启动功能的变频器使用。

网友D:
高压电是多少伏的,失到多少伏,常这样吗?

楼主(2007-08-13):
 高压10KV,由于是瞬间失电,无法检测到失多少伏。每月有一次到数次

网友E(2008-05-16):
我是南京国臣自动化有限公司的,我们有这方面的产品,你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先了解一下

http://www.goldencooperate.com

联系人: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