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磁盘阵列,想了解请进~!

楼主(2007-07-06):
清华同方磁盘阵列~!欢迎大家来电,交流学习~!
欢迎大家来电,了解产品~~!
QQ:526274706   手机;13426219253

网友A(2008-11-13):
同方iSCSI系列是基于 iSCSI 技术的存储系统,ISCSI阵列有2.4.8.16 个iSCSI 端口支持端口聚合功能,
为用户提供一个高效、简单、经济、高性能的存储系统,同时又为用户提供了廉价的IP SAN 解决方案。

创新数据传输
支持iSCSI的超长帧,从而提升了吞吐量,提高阵列读写性能

安全数据访问策略
支持网络CHAP认证、LUN 访问控制(Read-Write 或 Read-Only)

卓越的性能
微软的单会话多连接(MC/S),多路输入/输出事务处理和iSCSI GbE主机传输速度可以满足各种繁忙
业务的应用;

多路径解决方案
MPIO路径解决方案使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通道,支持负载均衡,如果一个或多个路径通路失效,
导致路径失败,RAID可以使用另一条路径,应用系统仍然可以访问它们的数据。

支持ISCSI的超长帧
支持系统固件在线升级
支持RAID 6 和RAID 60
系统最大256个逻辑卷
支持多种RAID卷共存于一个磁盘阵列
针对任意逻辑卷支持全局/专用的高速缓存配置
最多8个服务器同时访问同一个逻辑卷
在线卷扩容和RAID级别转换
支持硬盘SMART功能
支持全局和专用的热备硬盘配置
数据安全
本地的多路镜像(针对设置为RAID1的卷)
支持磁盘阵列的离线漫游
智能坏轨映射功能
系统管理
基于串口和SSH TELNET的命令行管理以及WEB GUI管理
支持系统固件在线升级
基于邮件,SNMP TRAP,浏览器,弹出窗口,系统日志,及WINDOWS的信使服务等方式的事件通知
运行过程中的数据传输记录
支持液晶控制模块(LCM)的基本操作
主机与连接
支持微软的单会话多连接(MC/S)
支持微软的多路径访问功能(MPIO)
支持INTERNET存储名称服务(ISNS)
支持DHCP动态获取IP地址
支持CHAP帐户认证
逻辑单元的访问控制:读写&只读
最大支持32个主机同时链接
最多8个服务器同时访问同一个逻辑卷
多路输入/输出事务处理
带标记的命令优先级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