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比驱动器故障代码及解决方法

楼主(2007-07-06):
IdAtA - invalid Data  The parameter address adjusted for this parameter value is invalid.

楼主:
E.UP  2 欠压 当直流中间回路电压下降到允许值以下时出错,可能因素:1)输入电压太低或不稳定;使用5%输入电抗器。2)变频器功率太小。3)不良接线柱造成电压损失。4)发电动机/变压器供电电压由于加速斜坡太陡而跌落,输入端变压器太小。5)输入电压缺相(检测纹波)。6)分别供电时,主回路断电。

楼主:
noP 0 没有运转  控制使能(端子ST)没有闭合。

楼主:
E.OP  1 过压 当直流中间回路电压上升超时允许值时出错,可能因素:1)输入电压太高;使用变压器。2)浪涌电压输入太高;使用5%输入电抗器。3)减速斜坡时间太短。4)调节器参数有问题,有超调。5)制动电阻损坏或不匹配。6)变频器接地不良。7)选型偏小;增大变频器容量。

楼主:
E.UPh 3 缺相  某相没有输入电压。 (ripple-detection)

楼主:
E.OHI 6 变频器内部过热 只有变频器内部温度下降3℃以上,在E.nOHI状态下,才能复位。

楼主:
E.OC  4 过流 超出设定的峰值电流值,可能因素:1)输出回路短路。2)接地错误。3)电动机电缆过长。4)电磁干扰太大。5)减速斜坡时间太短。6)加速斜坡时间太短。7)负载太大。8)变频器容量相对电动机容量过小。9)电动机参数设定有误。10)主接触器触点烧坏或有问题;更换主接触器。11)U/F参数设定有误。

楼主:
E.nOHI 7 变频器内部过热故障解除

楼主:
E.OH  8 功率模块过热 只有在E.nOH下才能复位此故障,可能因素:1)风扇损坏或风道堵塞;更换风扇或清理风道。2)通风量不足;控制柜加装风扇或空调。3)环境温度过高。4)变频器工作太频繁,检查每小时起动次数。5)变频器调制频率太高。6)水冷变频器的冷却水温度太高或冷却管道堵塞。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个故障说明还是没有需要的呀。

楼主:
有人需要的话可以来这里留言

网友A:
感谢JUTA,把很多解决方法告诉大家,KEB市场占有率不是很高,很少维修到,看了你写的遇到就有用了,E.HSD你遇到是一般是什么问题,手册上是: E.HSD速度偏差过大故障 实际速度偏离给定速度超过设定限值和设定时间后故障显示(见 LF.57 - LF.59)。1)编码器连轴器与电机轴连接不牢固。2)编码器线数设定不正确。3)电机参数设定错误或与电机不符,参见“电梯用电机调试说明”。4)变频器工作于限幅电流。5)变频器工作于转矩限幅(LF.36)。6)轿厢或对重过重。7)加速度设定过大。8)由于抱闸半离合造成机械摩擦阻力大,齿轮箱损坏,缺油等。9)输入电压小于电机额定电压。

我有台F4机器出现E.HSD,还没到现场,是电梯上用的的,你帮我分析下,

楼主:
你可以先换编码器或编码器卡后试试。如果使用时间比较长的话,应该是编码器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F4电梯上用的,如果被加密了,发到你们那里需要多少米?

楼主:
这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不客气,这个本来就是交流交流呀。

网友A:
我到现场检查机器故障码是 E.HSD,一运行就跳,对机器仔细检查,包括驱动部分都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编码器或编码器卡用相同的型号试了,也不行,最后怀疑电机,拆开发现电机绕组短路,现分析因为电机短路转速达不到设定值,故报E.HSD

楼主:
这种可能一般比较少。

网友B: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楼主:
是呀,所以才说比较少呀。

网友C:
E.OL2 低压过载,原因:1)编码器反馈故障,检查编码器;2)变频器零速转矩过低,调整开关频率,必要时设置自动降频。

网友C:
E.EnC 编码器反馈故障,检查编码器,编码器电缆和PG卡是否有损坏,接口是否连接良好。

网友C:
E.EnC1 一般为编码器相序接反所致,此时解决的方法可以从变频器内部参数设置来倒转相序,无需更换电机动力线相序!

网友C:
E.EnCC 编码器识别故障,一般由电磁干扰所致,出现此故障后应该检查排除干扰源,并做到良好的屏蔽接地。

楼主:
E.dOH 9 电动机过热 电动机PTC过热;只有PTC又变为低阻,在E.ndOH状态下,才能复位故障,可能因素:1)温度传感器线断了。2)端子T1/T2 电阻> 1650Ω。3)电动机过载。

网友A:
感谢JUTA的回贴,这台机器出现过E.EnCC和E.HSD报警,就是没有出现过载报警,所以走了弯路,编码器相序也调换过,还是不对,去掉钢缆空载,能转十秒左右,空载电流很不 稳定,对变频器仔细检查,没有发现有坏件,编码器和编码器卡用相同的型号试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又找了台好机器上去还是不行,后来仔细发现电机转得很慢,才怀疑是电机的问题,现电机已经重新绕制,电梯运行正常,这个月修了几台KEB,就有两台是因为是电机坏引起的故障,原来很少遇到电机损坏,所以没有怎样怀疑电机,成都这几天天气温度很高,电梯机房的通风条件不是很好,如果又超载,电机容易坏,我想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楼主:
是呀,天气热了,什么都要出问题。

网友:
keb出现E.hsd是什么故障

网友:
keb出现E.hsd是什么故障?电梯是同步电机,刚安装好一个月,还在调试运行过程中,电梯一天出现几次这个故障.

楼主:
E.hsd 129 速度偏差过大故障 实际速度偏离给定速度超过设定限值和设定时间后故障显示(见 LF.57 - LF.59)。1)编码器连轴器与电机轴连接不牢固。2)编码器线数设定不正确。3)电机参数设定错误或与电机不符,参见“电梯用电机调试说明”。4)变频器工作于限幅电流。5)变频器工作于转矩限幅(LF.36)。6)轿厢或对重过重。7)加速度设定过大。8)由于抱闸半离合造成机械摩擦阻力大,齿轮箱损坏,缺油等。9)输入电压小于电机额定电压。

网友:
感谢回答!我明天去现场看看,这是速度偏差故障吗?不知道将LF57=1改为LF57=0怎样.

楼主:
报电流故障

楼主:
改0后,可能电流会很大。

网友D:
就是报电流故障,参数看了两台一样的,剩下是不是编码器的嫌疑最大了?因是KEB的换编码器还要吊轿箱.还要人多些试试.

楼主:
那你就只有换换编码器试试呢?

网友E(2007-08-07):
JUTA:
有多台科比F4显示8888闪烁,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可能是面板或控制卡的故障。

楼主:
E.PU 12 功率单元故障 可能因素:1)风扇堵转(主要是F5B,D,E机壳)。

楼主:
E.nED 10 无故障

楼主:
E.ndOH 11 电动机过热故障解除

网友F:
请问各位大虾LS故障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楼主:
LS 70 低速  没有方向设定,输出调制关闭。
这个不是故障,只是表示现在驱动器的状态。

网友G:
我这有一台科比,上电就运行,不知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可能是驱动器内部程序或外部控制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广告,请版主删除。

网友H:
200KW   KEB   F5     偶尔报警   EOP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I(2007-10-05):
我这有一台科比F5的变频器显示故障E.PU,请问哪位知?请告知.急!谢谢

网友J:
有没有 详细的故障说明,发以下

网友K(2007-11-15):
KEB  F4 在驱动模式下如何改成端子控制?

楼主:
这个更改比较麻烦,最好要用科比软件修改比较好。

网友L(2008-01-09):
你好,我的一台科比F4的电梯专用变频器,运行就报参数错误(E.SET),
参数只有LF.0可以改,LF.0是-4

网友H:
请问变频器接地不良也会出  EOP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H:
KEB  风冷   显示   EUH  请问参数里那个是设定温度呀怎么  对比才能看到  他指的是那一部分温度过低呀?

网友M(2008-11-10):
今天第一次调科比,自学习的时候CP.24的数据不变,说明书上说要上下浮动,还有慢车几秒就报E.O和E.ENCC故障,同事说有可能编码器坏了,请问各位大虾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N:
什么意思,抄袭说明书还值的炫耀

网友O(2008-12-16):
能请教一下我的F4变频一打动作就显示bbL是怎么回事么?哪里会了么?

网友P(2009-04-22):
你好!我急需一份KEB F4-F的中文应用手册,能否给我发一份?邮箱:215466082@qq.com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Q(2010-02-26):
F4,面板显示运行正常,但是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R: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

网友S(2010-10-24):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我的变频器是KEB F4-C的,我看你前面讲的,

LS 70 低速 没有方向设定,输出调制关闭。
这个不是故障,只是表示现在驱动器的状态。

我想问,我有把正向或反向跟那电源进行短接,还是报这个,那我该如何解掉这个调制呢?

网友T(2011-12-26):
罗工说的对,科比确实很少遇,最近遇了好多注射机用的,还都是大功率,E.OP报警我遇到了,20流量时候没问题,流量打到30就不行,谁知道这状况的内幕

网友T:
罗工说的对头,我也很少遇到维修,这几天邪门了,一下遇好几台注射机用的,75KW的,报警E.OP 流量在20时候运转没有任何问题,流量打到30,压力120就不行了,会报警过压,楼主说的7条,其中6条我都看了没问题,就是调节器超调那个不能确定,但是现场人说以前一直用这,参数也没动过,楼主帮忙分析下内幕,谢谢

网友U(2016-09-29):
引用 网友A:
感谢JUTA,把很多解决方法告诉大家,KEB市场占有率不是很高,很少维修到,看了你写的遇到就有用了,E.HSD你遇到是一般是什么问题,手册上是: E.HSD速度偏差过大故障 实际速度偏离给定速度超过设定限值和设定时间后故障显示(见 LF.57 - LF.59)。1)编码器连轴器与电机轴连接不牢固。2)编码器线数设定不正确。3)电机参数设定错误或与电机不符,参见“电梯用电机调试说明”。4)变频器工作于限幅电流。5)变频器工作于转矩限幅(LF.36)。6)轿厢或对重过重。7)加速度设定过大。8)由于抱闸半离合造成机械摩擦阻力大,齿轮箱损坏,缺油等。9)输入电压小于电机额定电压。我有台F4机器出现E.HSD,还没到现场,是电梯上用的的,你帮我分析下,

报警E.NOL2怎么处理

网友U:
求教,报警E.NOL2,如何解除报警。

网友V(2019-01-07):
引用 网友C:
E.EnC1 一般为编码器相序接反所致,此时解决的方法...

-------------------------如果电机运转一段时间后再报E.ENC1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