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方功能

楼主(2007-07-06):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问大家,界面中的配方功能是什么意思,它主要用于什么情况下,如何使用呢,请知道的前辈们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例子:
同一台机器如果可以做3种馅的月饼,比如:豆沙,伍仁,广式。
8:00到10:00之间生产豆沙月饼;
10:00到15:00之间生产伍仁月饼;
15:00到17:00之间生产广式月饼。

每一个工艺有100组参数。 如果用配方功能,直接调用每1个工艺下的所有参数,一次性输入到PLC里。 而不用1个数据1个数据地去修改。。。   想想,100个参数啊,累不死你。。。 咔咔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B:
说的一目了然

网友C:
WEINVIEW MT8000支持将所有配方数据储存到USB或CF卡上, 最大储存量4G

网友D(2008-10-16):
学习了!谢谢!我也是个初学者。

网友E(2008-12-03):
听说功能挺强的,不过还没用过呢,要学习以下了。

网友F:
功能挺强的,不过还没用过呢,要学习以下了。

网友G:
支持2楼的,我也是一个初学者,你说的就是机种互换的意思吧。

网友H:
配方不仅仅化学的概念,在自动控制中,表示不同的产品对应一组重要控制参数的管理功能,其实管理很简单,

上位机上有数据库管理功能就可做到,一条记录存放一个产品的重要控制参数,这条记录有一个名称,就是配方名,

控制系统运行,一个选定的配方参数要从上位机下装到下位机中,比如PLC的变量单元中,就可启动生产了.

WINCC的用户归档就非常适合做配方管理, 库表的字段可以与下位机的变量关联,可以下装,就这么简单.

网友E:
大家经常用配方的功能吗?我怎么经常用不着呢?我一般用点宏指令就行了啊?

我曾经用宏编写过恢复出厂值的命令,不知道用配方行不行?

网友I:
如果生产上的一些数据要按照不同的生产要求更改参数,用这个功能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J(2009-10-24):
我正想用呢,谢谢了!

网友K:
配方功能:主要是为了方便生产线上的操作人员,可以一次方便地下载多个生产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