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流和过载是一个概念么

楼主(2007-07-06):
应该说发电机过载肯定会过电流,但过电流不一定是过载是么?
那什么情况下会过电流呢

网友A:
对电机来说应该差不多

网友B:
主要是时间上的关系,过流时间比较短,过载时间比较长。

楼主:
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过电流的情况呢

网友C:
过载指的是负载的阻力矩超过电机的输出力矩,表现为电流增大;

过电流是指电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可以是电压波动或者线路短路引起,也可能是过载引起!

网友D:
过载肯定过电流,过电流不一定是过载,每个电机都有其能力.过载是短时的,

网友E:
不是一个概念,过载的电流肯定大,但过电流不一定过载,电机内部绕组短路就会过电流,但不过载

网友F:
不是,过载就是过流;但过流不一定是过载!

网友G:
  过载肯定会过流,但是引起过流的原因有很多种.

网友H:
     过载肯定会过流,但是引起过流的原因有很多种

网友I:
呵呵,蛮有意思

网友I:
过载就是负载超过额定值,过流就是电流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I:
没有很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