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kw以上,开关需要有灭弧装置

楼主(2007-07-06):
开关带多少kw以上的负载就需要灭弧装置呢

网友A:
没有具体大小
接触器一般20A以上就有灭弧装置
断路器都有灭弧装置

楼主:
如果我选择普通的开关呢,那肯定没有灭弧装置,但是如果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应该会有电弧产生的吧

网友B:
问题很笼统,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一般没有灭弧装置.还有刀开关等!

网友A:
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一般没有灭弧装置

隔离开关不允许切断电流,负荷开关我们的黑色塑料就是简单的灭弧装置
包括开始拉闸应该都是快速灭弧的方法

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讨论,有的看着没有,其实也有
如高压灵克(跌落熔断器),纸爆管就是它的灭弧装置,快速拉弧是它的灭弧方法之一

网友C:
垃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