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老断的问题(难搞)

楼主(2007-07-06):
一台钻孔机.要求1.钻头快要断的时候,机器停止,报警.那钻头很小3.2的.用步进控制的.
2.当钻头钻到比较难钻的时候,就自动退出来.然后在钻.

这个系统的大概难点就在这里.说白了就是模拟人钻孔的动作.让机器自己知道不能在钻了,在钻的话钻头就要断了.钻不动了就退出来自动搞点水.在重钻.
各位大哥有什么好意见,好方按的.望指点小弟一二!
    xiang.qin84@163.com
    QQ:350030841

楼主:
难点.
   机器钻头要断了,到断了,速度太快了.系统还没有反应就来,钻头就断了.

当然还有些要求我就没说了.其它的要求我都解决了.

听高人说要做模糊控制才行,但我又不懂

网友A:
关键是要想办法让机器知道什么是“比较难钻”的状态!也许需要扭矩或力/振动传感器,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声发射原理呢?

网友B:
声发射原理呢?AE?AE的功能检测是否断了也许可以,检测其他的可能还不行,我觉得检测扭矩就可以了吧?至于是否必须模糊控制就不好说了。

网友A:
"AE的功能检测是否断了也许可以"———有一些道理!“lg_006”这是什么都明白呀!佩服!

网友C:
设置钻头上下有旋转编码器定位,输入PLC钻头最低位置的数据
快要到最低位置后升降速度按预定程序执行

应该钻头最低位置能够确定吧?

网友D:
控制好办。
问题就是钻头快要断了,比较难钻了等等这些东西怎么鉴定?

网友B:
to波恩:多谢您的夸奖,只是了解过一点而已,班门弄斧罢了。

网友C:
不钻行不行

下降速度低一点就可以了,并非不好转,而是最后快要钻透时下降速度突然加快导致钻头断,控制最后下降速度就可以

网友B:
我觉得还是要检测电流的,具体什么算法好用,还得实践出真知。这个方面足可以写一片博士论文!

网友E:
為什麼會斷刀 為什麼不先找出原因 對症下藥
剛性攻絲方面文章 可提共你參考

听高人说要做模糊控制才行,但我又不懂
什麼是模糊就是不確認
yes or no = yes 這不是你需要
yes & yes = yes  這才是你要

网友F:
要怎么判断“钻头要断了”?

网友G:
可以应用类似扭力扳手的样式,当力大于设定时便动作。

网友A:
步进控制的下钻速度可以认为是一种相对恒定的准刚性过程,缺乏必要的柔性,如果改为具有某种压力上限的准弹性下钻模式,是不是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