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总线是否必须与PLC配合使用?

楼主(2007-07-06):
现场总线是否必须与PLC配合使用?如果必须与plc配合使用是否必须是西门子的plc?

网友A:
现场总线的主站一般使用PLC,现场总线的种类很多,根据你的需要选择PLC,不一定采用西门子的PLC

楼主:
现场总线是一种系统还是一种布线方式?另现场总线用什么线?与现场设备如何接?是不是要求现场设备符合现场总线的规范?如果是旧设备的话如何接入现场总线?如果使用现场总线不使用PLC行不行?使用板卡行吗?如PCL-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