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问这些电机用多少粗的电缆最经济及可靠?

楼主(2007-07-06):
<7.5kw.11kw.18.5kw直接接触器起动>.<18kw.24kw用于加热>.<22kw星三角(6根)起动>.<90kw.37kw.30kw变频起动.>十分感谢!

网友A:
7.5KW 15A 用2.5~6mm铜线
11KW 22A 用4~10mm铜线
18.5KW37A用6~16mm铜线
18KW 三相每相26A 用6~10mm
24KW 三相 每相35A 用10~16mm
22KW 6根线 每根电流23A左右 用4~6mm
90KW变频 实际电流175A左右 用70~95mm铜线
37KW变频 实际电流74A左右 用25~35mm铜线
30KW 变频 实际电流59~60A 用25铜线
只要短时间应用,一年累计工作时间<2000小时就可以,用比较小的线号
如果一年工作时间超过5000小时,就用比较大的线号

网友B:
我觉得这么大负荷一般先考虑变压器距离,变压器大小。还加上其他。考虑500千伏安及以上单独变压器。还有是不是全部负荷有可能会同时使用到。是不是使用一组主线,线长度不长,225平方线以上一组使用可以。长的话你可以使用2组,一组185平方。一组95平方,分开使用更好。还可以使用225平方铝线2组,很合算,如果是自己的钱的话。
这些只是参考。看你使用当中的负荷率。个人意见

网友B:
以上为个人意见

网友B:
分线的话
7.5KW 15A 用4平方铜线
11KW 22A 用6铜线
18.5KW37A用10铜线
18KW 三相每相26A 用6平方
24KW 三相 每相35A 用10
22KW 6根线 每根电流23A左右 用6mm
90KW变频 实际电流175A左右 用50铜线
37KW变频 实际电流74A左右 用25铜线
30KW 变频 实际电流59~60A 用16铜线
以上线全部为国标线

网友C:
我也大体这样用

楼主:
兄弟们啊.能不能说一下规格啊?如3*16+1*10的.那3*10+ 多少的地线啊,是不是4*10啊?你们说的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规格如何标的问题.如我买的一个动力柜内的总线vv3*150+1*95.<还有加热用的.因为放在一个电缆桥架内我用ZRVV的,最主要的是地线标注.如25平方的如何标?就是配多少的地线?16平方的配多少的地线.10平方的又该怎么配?3*25+1*16有吧?3*16+1*10的有吗?10平方的(包括10平方以下)用4根都一样对不?95平方那根配多少的地线?

楼主:
我这边的设备全年24小时天天用的.

楼主:
22KW的电机星三角起动是不是用4*10的?

楼主:
4*10两根配22KW的星三角. guoshengliang,不分组

网友A:
零线是火线≥50%
如3*4+1*2.5
3*6+1*4
3*10+1*6
3*16+*10
3*25+1*16
3*35+1*25
3*50+1*25
3*70+1*35
3*95+1*50
3*120+1*70
3*150+1*95
3*185+1*95
3*240+1*120
没有50%的零线就取大一点的,但不能够<50%

楼主:
三相电机的零线要这么大吗?好像没有负载吧/接电机外壳的啊//

网友A:
如果零线过细
相线对设备外壳短路,零线这时因过细经不起短路电流而烧断
设备外壳带电将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故
所以规定零线和保护接地线截面积不得低于相线的50%

网友D:
下面引用由jjksdfsf在 2007-7-6 22:00:00 发表的内容:
三相电机的零线要这么大吗?好像没有负载吧/接电机外壳的啊//
--------------------------------------------------------------------------------------------
接电机外壳的啊?????????

网友A:
电机对地短路电流那么大,不是电流

网友E:
线当然是越大越好,论坛里就有口诀,计算即可

网友A:
选线也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8676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7-6 22:1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零线过细
相线对设备外壳短路,零线这时因过细经不起短路电流而烧断
设备外壳带电将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故
所以规定零线和保护接地线截面积不得低于相线的50%
--------------------------------------------------------------------------------------------
这不一定的.如果有对地短路的话.恰当的保险先爆或保护以跳掉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