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三菱变频器FR-F540L

楼主(2007-07-06):
各位大虾帮个忙,我修了台三菱变频器FR-F540L 75KW,面板控制正常,端子无法控制,公共端与正转FWD连接不起作用,无启动信号。我已检查过了参数应该没问题。望大家指点迷经。

网友A:
测一下公共段与反正转有无电压,如无电压就是主板端子坏,我有主板1600元。13911591008

网友B:
查一下正转FWD同公共端有没有启动电压,无启动信号的话,查一下前面的三只电感,是否烧掉了,我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C:
你看一下你的机器SD和FWD上有没有DC24V电压,如果没有,那你就看一下端子排后面的那个短接片把它换一下插插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机器SD和FWD上有20多伏 电压,有启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