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这样的马达铭牌

楼主(2007-07-06):
现有一电机铭牌如下:
Elektromotorenwerk Brienz AG
CH-3855 Brienz Suisse
TYP F132M-4S

U 235-400-400Y V
U              V
P 5.3-9.0-9.0  KW
I 17.2-16.7-17.3 A
f 50-85-120HZ
n 1430-2480-2490  U/min
Isol.Kl.  F
FU 50---120HZ

我现在不理解的是在85HZ时运行是2480转,而在120HZ时是2490转。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马达可以达到2490转?什么样的情况下马达可以达到2480转?
请求大家对铭牌上的数据给予解释,谢谢!

网友A:
  在400Y,120HZ时2490转; 400V,80HZ时2480转。 个人认为,清高手指点。

网友B:
        什么地方的电机,频率恒定转换

网友C:
235V f=50HZ 时 P=5.3KW I=17.2A n=1430 U/min
400V Y接 f=120HZ 时 P=9。0I=17.3A n=2490 U/min

网友C:
235V f=50HZ 时 P=5.3KW I=17.2A n=1430 U/min
400V Y接 f=120HZ 时 P=9.0 I=17.3A n=2490 U/min

网友D:
你可能抄错了
50HZ  1430转/分钟      同步转速1500转/分
85HZ 2480转/分         同步速度2550转/分 转差率2.745%
120Hz 同步转速3600转/分 按85Hz转差率2.745%计算3500转/分
你抄写的2490我怀疑应该是3490转/分

网友D:
这个电机是普通的变频电机
只不过我们常见的普通变频电机中心频率50HZ 在50HZ以上恒功率,50Hz以下恒转矩特性
并且50Hz以下工作电压与工作频率成相线关系
50HZ 400V
25HZ 200V(参考变频器电压/频率设置)

网友D:
楼主还有什麽不明白?

网友D:
该电机是中心频率85Hz的变频电机
在85Hz以下恒转矩特性
85Hz 400V
50Hz 400V*50Hz/85Hz=235V  输出功率  9KW*50HZ/85KZ=5.29KW

那么120HZ 恒功率 恒电压特性
功率 电压都不变
电机基座类似国产Y132 4极电机

网友E:
同意,用变频器时基底频率为85Hz,基底电压400V.

网友D:
楼主应该再去看看对不对?

楼主:
下面的这张照片是我刚拍的,请大家予以再次帮助

网友D:
不管铭牌这样写
你用变频器试试不就知道
也许是别人笔下误

网友F:
85HZ时运行是2480转按四极电机算的!

网友F:
在50HZ时运行是1430转,按四极电机算的!

网友F:
120HZ时是2490转???

网友D:
用变频器试试120Hz到底多少赫兹,
我这里也有Y132 9KW变频电机,不过最高频率75Hz

网友G:
基频上是恒功率调速,曲线类似双曲线,85-120弱磁通基本不变。

会不会是这样的?不是清楚

期待完整答案!

网友H:
期待完整答案!

网友I(2008-07-20):
我司有这样的电机,功率是75KW,德国进口,伺服驱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期待完整答案!

网友K:
电动机种类很多,转速不一定跟频率成线性关系.应该是恒转矩输出,有较宽的电压频率适应范围

网友L:
235V  P5.3    A17.2 类推

50HZ1430 85hz2480...